[問題求助] LG l192ws,開機閃完及黑

楼主(2014-04-29):
不好意思~又來請教各位大大!
LG l192ws 這台螢幕~一開機出現LG的LOGO後,顯示大概2秒的無訊號、或者接電腦時的訊號~螢幕就黑掉了!我看他的燈條是暗的,板子都沒有看到爆容
想請教各位大大該往哪個方向下去查詢呢?是新手~可能要比較麻煩各位大大!不好意思~感謝

各位大大,小弟有新的發現,影片連結是youtube的 http://youtu.be/T8aJTyp1tVE 我接著電視盒他螢幕暗掉時開關顏色跟正常使用顏色一樣,還有後面將他關掉的瞬間會看到螢幕有小小的變色,我用手電筒照看不出東西

如果我把電視盒關閉他就會出現沒有訊號的畫面之後變成待機的橘燈,如果一開始就沒有裝電視盒開機,他就會顯示沒有訊號然後螢幕暗掉一直顯示綠燈

网友A:
先拆機 把您看到的 用照片 PO出來 才有辦法協助您
有圖有真相 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拆機 把您看到的 用照片 PO出來 才有辦法協助您
有圖有真相 哦

大大,電路板狀態:
請問這兩張有一個是高壓版那另一個是?

网友B:
送信號進去畫面黑掉拿高亮度手電筒照射,有畫面的話我猜是燈管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送信號進去畫面黑掉拿高亮度手電筒照射,有畫面的話我猜是燈管掛了

瞭解,我明天要下午才能試試了,早上停電,請問大大用手機手電筒照可以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瞭解,我明天要下午才能試試了,早上停電,請問大大用手機手電筒照可以嗎? ...

可以試看看不保證可以

网友:
如果燈管沒壞,診狀類似
ACER V193W 熱機黑屏

网友:
燈管故障+1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送信號進去畫面黑掉拿高亮度手電筒照射,有畫面的話我猜是燈管掛了

再請問大大,如果燈管壞掉,還需要修?

网友C:
引用 楼主:
再請問大大,如果燈管壞掉,還需要修?

你可以選擇換燈管或者改LED背光源..

网友D:
高壓區----》燈管-----》程序

网友E:
1.無測燈管Tools
2.不會量電壓
3.無料件替換測試
=============
以上只要2點成立~~請送修!

网友F:
電源燈的顏色是開機的燈色還是待機的燈色?

我的螢幕前陣子燈管壞掉,才換成 LED 燈管成功, 謝謝這邊的大大們.

我的狀況是: 電源燈有亮(藍色燈光), 但是螢幕幾秒鐘就變全黑沒有畫面, 電源燈還是維持藍色的.
若是沒有訊號, 螢幕的燈會是橘色, 為待機模式, 表示沒有接收到 PC 的訊號.

可參考下面的討論:
http://bbs.pigoo.com/thread-50471-1-2.html

网友G:
大大,
每次開機都可以看到 LG的LOGO後約2秒才無訊號嗎?
接上電腦螢幕就黑掉時的指示燈是什麼狀況?

网友F:
請拿高亮度的 LED 手電筒照, 手機的亮度應該不夠.

网友H:
引用 楼主:
大大,電路板狀態:

燈管 壞掉了吧

网友I:
這嘛...在檢驗燈管前,不妨先將電容都換掉先
小弟修過幾台三爽 LG 9成都是壞電容(也有些外表沒壞,但容值已經....)
加上,就算換燈管要曾加耐用度,也是要換電容啊= V =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選擇換燈管或者改LED背光源..

了解~~感謝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壓區----》燈管-----》程序

謝謝大大~我再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1.無測燈管Tools
2.不會量電壓
3.無料件替換測試

哈哈~結果3點都不會~謝謝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電源燈的顏色是開機的燈色還是待機的燈色?

我的螢幕前陣子燈管壞掉,才換成 LED 燈管成功, 謝謝這邊的大大 ...

電源燈的顏色是開機的顏色~綠色的!
我的目前是不管有沒有訊號都是亮綠色的
目前發現如果把訊號源關機,螢幕會在顯示出沒有訊號然後就變成待機的橘色燈號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大大,
每次開機都可以看到 LG的LOGO後約2秒才無訊號嗎?
接上電腦螢幕就黑掉時的指示燈是什麼狀況?

是的~都可以看到LOGO~之後5秒內就暗掉~
燈號是跟開機的一樣~不會變動

楼主:
引用 网友F:
請拿高亮度的 LED 手電筒照, 手機的亮度應該不夠.

了解~大大我有拿個LED手電筒照!有熊熊看到沒有訊號那個框框跑出來一下!但是之後又找不到東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燈管 壞掉了吧

還不會換那個~到時真的壞掉就要麻煩各位大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這嘛...在檢驗燈管前,不妨先將電容都換掉先
小弟修過幾台三爽 LG 9成都是壞電容(也有些外表沒壞,但容值已經 ...

好的~那我先將他們換掉!請問大大全部電容會很貴嗎?
容值可以請問大大該如何量呢?

网友J:
小蟲弟 你好:
我的螢幕優派22吋的狀況是:
1.開機一段時間會黑屏,但電源燈為藍燈(有訊號是藍燈無訊號是黃燈)
2.或者一開機沒多久就黑屏...一樣是藍燈。
//----------------故障排除--------------------------//
//-------高壓板----------//
電容外觀無異狀,高壓電路部分的PCB版上示圖有點像燒焦的顏色,
高壓板我也全部補銲還是一樣 = ="lll
於是我買一塊新的高壓板,替換後一樣黑屏,應該說症狀不變。
//-------燈管----------//
我買了兩支燈管來試,高壓板一個上燈接面版燈管,另一個下燈接新買的燈管,
測試結果面版的燈管熄滅,外接燈管正常亮。
舊高壓板與新的高壓板交叉測試,結果是面版的上下燈管都壞了。
//-------材料費-------//
高壓板____3xx元
上下燈管含燈架___1xx元,不含燈架會更便宜。
順便買了LED燈管___2xx元等下研究裝上去。
以上不含運費,因我是自取....。
我想每家定價不一定,所以價錢要看店家的售價而定。
//-------------------------------------------------------//
我也是來這裡爬文,看如何換燈管所以目前還沒拆面版。

楼主:
引用 网友J:
小蟲弟 你好:
我的螢幕優派22吋的狀況是:
1.開機一段時間會黑屏,但電源燈為藍燈(有訊號是藍燈無訊號是黃 ...

了解~我的是不管有沒有訊號都是正常綠燈一直亮著!!
目前多一個把訊號源關機的話,螢幕會出現沒有訊號,然後變待機的橘色燈號
我的高壓版上有幾顆小小顆的三隻腳的東西上方都有一層東西~摳的掉
感謝大大~

楼主:
不好意思~在請問各位大大!有新發現就是:

影片連結是youtube的 http://youtu.be/T8aJTyp1tVE 我接著電視盒他螢幕暗掉時開關顏色跟正常使用顏色一樣,還有後面將他關掉的瞬間會看到螢幕有小小的變色,我用手電筒照看不出東西

如果我把電視盒關閉他就會出現沒有訊號的畫面之後變成待機的橘燈,如果一開始就沒有裝電視盒開機,他就會顯示沒有訊號然後螢幕暗掉一直顯示綠燈

可以請問各位大大這該往哪方面去維修呢?

网友D:
高壓區---》燈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壓區---》燈管

好的~~那大大我先將全部電容換掉好了!謝謝你~可以請問一下您有推薦買哪一種的燈管測試器?

网友K:
高壓板>>燈管

楼主:
引用 网友K:
高壓板>>燈管

好的~謝謝大大!!您有推薦買哪一種燈管測試器?

网友F:
引用 楼主:
好的~~那大大我先將全部電容換掉好了!謝謝你~可以請問一下您有推薦買哪一種的燈管測試器? ...

直接用螢幕的電源版(高壓版)與訊號版去測試就好了.
不用另外買燈管測試器.
不過請先確認你知道你做什麼, 有沒有最基礎的知識... 會看正負極, 會焊接, 有對應的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直接用螢幕的電源版(高壓版)與訊號版去測試就好了.
不用另外買燈管測試器.
不過請先確認你知道你做什麼,  ...

大大您的意思是用高壓版+訊號線的那個板子!讓燈管常亮嗎?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的~~那大大我先將全部電容換掉好了!謝謝你~可以請問一下您有推薦買哪一種的燈管測試器? ...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 ... B4%FA%B8%D5&t=0
這裡一堆可以選擇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h/s000.php?searchfrom=indexbar&k=%BFO%BA%DE%B4%FA%B8%D5&t=0
這裡一 ...

謝謝大大~因為不清楚到底該買到幾吋的以後較方便~~感謝您提供嚕

网友:
燈管測試不知道有沒有通用型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大大您的意思是用高壓版+訊號線的那個板子!讓燈管常亮嗎?

是的, 當初我也這樣測試我買回來的 LED 燈條.

若是只是修理自己的螢幕, 那就沒有必要買這麼多的維修檢測設備, 又不是一天到晚都在壞同樣的東西.

网友L:
其實 也不用買啥 灯管測試器我覺得浪費錢 而且並不準確用的次數很少  只要準備一個破掉的液晶 或者準備一組萬用公板來點屏 就可以 舉例來說 一台 beq 17 一閃急滅  故障原因通病 大家知道 就壞那幾個地方 但是將原本的友達的面板 換成三星面板 卻一切正常 那是友達面板燈管壞了嗎 ---不是喔  用萬用公板點 也是正常一切沒問題
那不是燈管也不是高壓板 是壞那  江湖一點訣 說破不值錢 這個答案讓我保留一下 大家可以猜看看  最近論壇
又一堆人再問一閃即滅的問題  我認為 修理是靠者科學不斷的實驗不斷的嘗試才會慢慢進步 如果不動手只是在這紙上談兵 發求助文想要得到維修明牌 我誠懇的建議還是送修吧   如果自己無法動手 說再多也是多餘  所以我在懇請大家 在發求助文時 你應該做的檢查動作 都做了嗎  請把你應該做的事先做好 真的不行再來求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的, 當初我也這樣測試我買回來的 LED 燈條.

若是只是修理自己的螢幕, 那就不沒有必要買這麼多的維修檢 ...

了解,那我在爬文看看,屏東竟然買不到120uF 450v的電容,不知怎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其實 也不用買啥 灯管測試器我覺得浪費錢 而且並不準確用的次數很少  只要準備一個破掉的液晶 或者準備一組 ...

了解,謝謝大大,不好意思,新手就比較不懂,感謝你,我多去爬文好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了解,那我在爬文看看,屏東竟然買不到120uF 450v的電容,不知怎辦了

網路上面訂購就好, 自己開車出去買的油錢都不只那個運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網路上面訂購就好, 自己開車出去買的油錢都不只那個運費了.

好的!!謝謝您~~剛剛我測試過了!!拿另一個螢幕插燈管!結果燈管是正常的!!所以我就先去搞那個電容看看嚕~~感謝大大!!

楼主:
各位大大,我剛剛將高壓板上的電容全換掉了如紅圈處,結果開機後還是一樣,可以請問各位大大下一步該查詢哪裡呢?我的燈管有用別台螢幕高壓版點亮過了,是正常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各位大大,我剛剛將高壓板上的電容全換掉了如紅圈處,結果開機後還是一樣,可以請問各位大大下一步該查詢哪 ...

不知道 綠色 這2科有無問題???

网友M:
請檢查電路板上那4個白色燈管接頭有無髒污/焦黑,類似高壓放電的痕跡.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知道 綠色 這2科有無問題???

不好意思,可否請問大大這兩顆該如何檢查呢?還有我爬文好像有看到檢查貼片電容是否斷路,是切換bb檔去測嗎?

楼主:
引用 网友M:
請檢查電路板上那4個白色燈管接頭有無髒污/焦黑,類似高壓放電的痕跡.

大大,接頭看起來沒有黑黑的,只是昨天不懂想說用電表量他的兩頭,結果接頭處會有藍色的電

楼主:
各位大大,不好意思,剛剛用斜斜的照才發現裡面有螢幕的,只是燈管也是正常的,這樣該繼續往高壓區去測試嗎?還是直接改成led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各位大大,不好意思,剛剛用斜斜的照才發現裡面有螢幕的,只是燈管也是正常的,這樣該繼續往高壓區去測試嗎 ...

如果要省事可以買塊高壓公板直接代換原板高壓區,或是想練一下拆功那可以改LED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要省事可以買塊高壓公板直接代換原板高壓區,或是想練一下拆功那可以改LED ...

了解,實在很抱歉,當初以為沒有畫面了,不好意思,那如果要查的話您會建議我這個新手查?led要將整個鐵殼拆開嗎?

楼主:
不好意思!越搞越砸~想要在麻煩各位大大一下!請問我將圖中的陶瓷貼片電容用斷掉了~然後手中又沒有電容表!這樣我如果買LED燈條會受到影響嗎?如果要改成LED的話哪邊是高壓區要移除呢?還有是需要找到12V嗎?我在散熱片的其中一個晶片中間腳有找到13V左右,還有圖3右上角接到VGA板子的地方有標示
6.GND  5.ON/OFF  4.BRIGHTNEES  3GND  2.VCC5V  1.VCC5V
請問各位大大用LED的話是接到12V+GND+ON/OOF+BRIGHTNEES(這個是ADJ嗎?)這四個腳嗎?
麻煩各位了

楼主:
各位大大想要請問一下,小弟最近買好了led燈管,結果10個一剪裝上去的話會大概多3顆出來,我該在往內剪7顆嗎?這樣會不會太短?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大大想要請問一下,小弟最近買好了led燈管,結果10個一剪裝上去的話會大概多3顆出來,我該在往內剪7顆 ...

個人淺見如果要改LED最好買不可調光的,或是現在有新版的可調光也是三顆一串,這樣剪比較會剛好,因為一般我們買來的應該都是22吋的,所以如果用十顆一串的去剪很沒辦法剛好19吋,如果變了最後那一串只剩下3顆,那那樣子這三顆應該是不會亮才對
以上為小弟的個人淺見,僅供參考

楼主:
了解,那大大建議我剪短一些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了解,那大大建議我剪短一些嗎?

剪短一點有可能會造成兩邊可能會比較暗的情發生喔
下面這個連結是我17吋螢幕用12吋燈管代用,可讓你參考一下,不過我用24吋LED燈去改25吋螢幕就還好看不太出來,但是你要考慮到你的燈條串珠如果不到十顆,就算是只有九顆那九顆一樣是不會亮,這樣長度就會有差喔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4843&highlight=

楼主:
已經完修了!!  因為燈管10個一剪~有大概多三顆出來~~只好在往內剪10顆掉~所以左右兩邊有暗一些些!

高壓的部分我是將  圖片中綠色的拆掉(好像是線圈還是電感)我有測試過拆掉它之後燈管處就點不亮了

又有個問題是不能調光
(我將板子連接訊號版後的
GND接到升壓版的GND
ON/OFF接到升壓版的ENA
BRIGHTNEES接到升壓版的DIM(是這個的問題嗎?在控制面板上調整亮度~完全不會變)
板子上的一個晶片中間腳有12-13V接到升壓板的VIN)

請問各位大大是我裝錯位置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