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IOS刷壞該如何解救?

楼主(2014-04-29):
型號:TOSHIBA satellite p855-s5200
問題點:開機後有電無畫面 隔一分鐘後會自動從開
因客戶送來的機器 實際狀況也不清楚 客戶說線上更新BIOS結果就無法開機了

想請教一下 主板更新BIOS結果刷壞了 該如何解救?
現在開機狀況是有電無畫面 隔1分鐘會自己從開機(無限循環)
本來想解焊把BIOS從新燒一顆 直接換一個BIOS
不過聽前輩說 有一個橋接器 可以用在另一台電腦上
然後接排線到死雞的鍵盤排線上 從燒!?真的有這種東西?
然後我又看了一下電路圖 這個板子有兩個BIOS?
一個是普通的BIOS& ME 一個是BIOS &WIN8?
照道理說該要從哪個BIOS下手?有點搞不太懂?
另外官網上面的bios檔案是ios可以燒錄嗎?

抱歉剛剛沒注意到板規 所以再從發一次

网友A:
您如果會拆BIOS的話~盡量照正統的方法~重燒BIOS~不要在板上燒BIOS比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如果會拆BIOS的話~盡量照正統的方法~重燒BIOS~不要在板上燒BIOS比較好^^

我是想拆下才從稍 不過我去下載BIOS 如上面連結網址 她解開來是ISO檔 而且檔案很大!才覺得奇怪
基本上不是BIN檔嗎?要怎麼從ISO裡面把BIN檔抓出來? 用酒精開ISO裡面是空的
support.toshiba.com/support/modelHome?freeText=3385542
無法使用連結

网友:
你下載的BIOS是屬於執行檔~是正常開機後~更新BIOS用的,我是這樣認為~解決方法可能只有從跟你同機型的板子拆ㄌBIOS單獨COPY出來看有沒有機會嚕~~

网友:
現在開機狀況是有電無畫面 隔1分鐘會自己從開機(無限循環)

這句話,我比較認為是電源的問題,其次是溫度!!   參考一下!!

BIOS  程序錯誤或是故障,會造成  [從開機(無限循環)]  的機率不是很高???

BIOS因為重刷後無法開機,所以還是要先解救BIOS,再來查重啟!!!!

BIOS  最好解焊重新燒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想拆下才從稍 不過我去下載BIOS 如上面連結網址 她解開來是ISO檔 而且檔案很大!才覺得奇怪
基本上不 ...

解壓縮os2013055a_670就可以看的到,
但能不能直接用要給你試過才知道

网友C:
這個電路應該是整個 BIOS ROM + ME firmware = 6M bytes.
兩個都要拆下來燒~

PS: 我看過案子 BIOS ROM = 12 M byes的~ full sku 的 ME 功能 加上超大的 BIOS ROM = 12M bytes.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解壓縮os2013055a_670就可以看的到,
但能不能直接用要給你試過才知道

我有用酒精解壓縮 似乎是空的!?
還是您都用哪個軟體解壓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個電路應該是整個 BIOS ROM + ME firmware = 6M bytes.
兩個都要拆下來燒~

依照您的理論應該是正確的 4M+2M =6M
我有找到一個BIOS BIN檔 是6M
那6M要用什麼工具才可以一次燒到兩顆BIOS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有用酒精解壓縮 似乎是空的!?
還是您都用哪個軟體解壓縮呢?

winrar解壓另一個os2013055a_670,
非iso檔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nrar解壓另一個os2013055a_670,
非iso檔

謝了~我又學到一招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依照您的理論應該是正確的 4M+2M =6M
我有找到一個BIOS BIN檔 是6M
那6M要用什麼工具才可以一次燒到兩顆B ...

把 6M 的BIOS切割成2個檔案~
6M 裏面的 前面 4M 包含 ME還有 system BIOS~燒到那個4 M 的 flash part.
6M 裏的後 2M 就是你圖上的2個 2M bytes.

https://www.fourmilab.ch/splits/
剛找的分割軟體
https://www.fourmilab.ch/splits/splits.zip

1. 先將BIOS 切割成 2M bytes 大小的3個檔案 (假設你的bios檔案叫 xxxx.bin)
splits xxxx.bin 2048

2. 將 xxxx.bin.001 跟 xxxx.bin.002 重新組合成 4M bytes.
copy /B xxxx.bin.001 xxxx.bin.002 xxxx.4M.bin

3. 將 xxxx.bin.003 改名成 xxxx.2M.bin
ren xxxx.bin.003 xxxx.2M.bin

會得到2個BIOS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把 6M 的BIOS切割成2個檔案~
6M 裏面的 前面 4M 包含 ME還有 system BIOS~燒到那個4 M 的 flash part.
6M ...

jo大看完你寫的都頭昏了,能不能說清楚一點,有看沒有懂丫

网友D:
引用 网友D:
jo大看完你寫的都頭昏了,能不能說清楚一點,有看沒有懂丫

哈哈哈忘了加請字了,真的頭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哈哈哈忘了加請字了,真的頭昏了

補充說明:

第一步驟改好了~不小心打錯字,就是用tool把原 BIOS 6M bytes 的,分割成 2M 大小的3個 rom~
第二步驟就是用 copy /B 的方式,把第1跟第2個 2M 的ROM組合,ROM 的順序有差別,需按造我寫的打~
第三步驟就是把 .003的 ROM 改名字,這個就是 2M BIOS 所需的檔案~

ps: 這些指令,都是 DOS 命令列的指令喔~

splits xxxx.bin 2048
copy /B xxxx.bin.001 xxxx.bin.002 xxxx.4M.bin
ren xxxx.bin.003 xxxx.2M.bin

网友:
引用 网友C:
補充說明:

第一步驟改好了~不小心打錯字,就是用tool把原 BIOS 6M bytes 的,分割成 2M 大小的3個 rom~ ...

JO大大謝謝回答,DOS又讓我回想起約20多年前用DOS指令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