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類電器] 櫻花烘碗機Q-7560 被小強電爆的電路版--不過電

楼主(2014-04-29):
黃色圈出有黑色燒污上處錫帶中斷一截
藍色為電源輸入處

用鐵線搭接成通路
兩顆按鍵左為啟動,右為電燈.... 通電後皆無作用,

圈處為背面相對位置,保險絲通路沒斷

請問我該檢查哪裡,才能找出壞處

网友A:
先看看橋式整流的交流輸入跟直流輸出的電壓值有沒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看橋式整流的交流輸入跟直流輸出的電壓值有沒有問題

藍色交流端測得 30多v~40多v跳動有時50多V跳動

网友B:
引用 楼主:
藍色交流端測得 30多v~40多v跳動有時50多V跳動

輸出直流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輸出直流端呢?

輸出直流端2.8v 2.9v

网友B:
引用 楼主:
輸出直流端2.8v 2.9v

那顆橋整燒了~先換掉~因為你的變壓器出來有30V正常橋式整流出來不會少於30V所以你這個輸出是有問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顆橋整燒了~先換掉~因為你的變壓器出來有30V正常橋式整流出來不會少於30V所以你這個輸出是有問題的 ...

感謝~更換後即來回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顆橋整燒了~先換掉~因為你的變壓器出來有30V正常橋式整流出來不會少於30V所以你這個輸出是有問題的 ...

等等~我好像測錯了
請問輸出直流端是否用電表的直流檔位去測

用交流檔位去測綠色圈處32V~40v
用直流檔位去測綠色圈處0.6V

网友B:
輸出只有0.6V那也還是不對~所以先換掉吧
DCV測綠圈處~ACV測藍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輸出只有0.6V那也還是不對~所以先換掉吧
DCV測綠圈處~ACV測藍圈

換了新的還是不行 ,數值跟之前測的差不多

可是為什麼用ACV測綠圈處,反而有數值30多V

有可能是哪裡壞了,謝謝

网友B:
引用 楼主:
換了新的還是不行 ,數值跟之前測的差不多

可是為什麼用ACV測綠圈處,反而有數值30多V

R12先拆掉~測量看看這樣電壓有沒有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藍色交流端測得 30多v~40多v跳動有時50多V跳動

您這數據怪怪的耶,
CN2輸入為市電交流110V, 單純經過變壓器降壓, 藍色交流端不應有那麼大的跳動.
麻煩大大能否再確認一下用交流檔位去測藍色圈處顯示單位是 30多mV 還是 30多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這數據怪怪的耶,
CN2輸入為市電交流110V, 單純經過變壓器降壓, 藍色交流端不應有那麼大的跳動.
麻煩大 ...

我是用200v~交流檔位去測,接電第一次測28~30幾,放幾分鐘再測有跳到40幾V

楼主:
引用 网友B:
R12先拆掉~測量看看這樣電壓有沒有正常?

ok,我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B:
R12先拆掉~測量看看這樣電壓有沒有正常?

請問拆掉後要連接通起來嗎?還是空著
新手問題多,麻煩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拆掉後要連接通起來嗎?還是空著
新手問題多,麻煩了

R12拆掉後空著, 用交流檔位去測藍色圈處, 用直流檔位去測綠色圈處, 看數值分別是多少?
還有注意一下錶上顯示的單位是 V 還是 mV.

楼主:
引用 网友A:
R12拆掉後空著, 用交流檔位去測藍色圈處, 用直流檔位去測綠色圈處, 看數值分別是多少?
還有注意一下錶上 ...

謝謝~
拆掉後V測得數值有高一點
交流端來到50V~60V
直流端來到0.8V~1V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
拆掉後V測得數值有高一點
交流端來到50V~60V

怪了~先把橋式拆掉測量變壓器輸出是交流幾V?

网友:
麻煩大大把變壓器拆下來, 量一下兩邊接腳的阻抗
我強烈懷疑高壓側燒斷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謝謝~
拆掉後V測得數值有高一點
交流端來到50V~60V

要不要先換個電表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不要先換個電表試試.

電表有測得排線電源端115V~
這樣電表是否可排除壞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怪了~先把橋式拆掉測量變壓器輸出是交流幾V?

請問拆掉橋式,是測變壓的藍色兩端嗎

紅色標記下方一些是錫帶截斷的位置

网友C:
引用 楼主:
電表有測得排線電源端115V~
這樣電表是否可排除壞掉可能

1. EC1電容規格?
2. RELAY規格?
3.Q4是7805?
若繼電器規格為DC12V,可反向推測變壓器及AC電壓規格.

网友:
Relay 從照片型號反推為 DC12V
TE 的 ORWH-SH-112D1F

U1 MCU 反推應為 Holtek HT48RxxA, 操作電壓為5V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EC1電容規格?
2. RELAY規格?
3.Q4是7805?

1. EC1電容規格? 470uf 25v
2. RELAY規格?  這個是啥?
3.Q4是7805?    字太小只看到右下 922

變壓器有標示
(4-1) 0V-115V 60HZ
(7-8) 0V-12V  100mA

繼電器
DC12V
15A 125VAC
10A 277VAC
7A 250V~

网友A:
麻煩大大量一下電阻值

裸板不要送電(CN1與CN2都不接), 保險絲拔除!
量測兩紅端的電阻值與兩藍色的電阻值, 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麻煩大大量一下電阻值

裸板不要送電(CN1與CN2都不接), 保險絲拔除!

紅色端476
藍色5.8

网友A:
變壓器有標示
(4-1) 0V-115V 60HZ
(7-8) 0V-12V  100mA

麻煩大大再量一下電壓值

橋式拆掉空著, 保險絲拔除空著, CN2 接市電115V,
量測兩紅端的電壓值與兩藍色的電壓值, 與變壓器的標示比對看看, 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變壓器有標示
(4-1) 0V-115V 60HZ
(7-8) 0V-12V  100mA

CN2 接市電115V,
紅端的電壓值 0.3V
藍色的電壓值 4.2V

CN1也接上的話
紅端的電壓值 0.4V
藍色的電壓值 13V

變壓器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變壓器有標示
(4-1) 0V-115V 60HZ
(7-8) 0V-12V  100mA

CN2 接市電115V,
紅端電壓值 0.3V
藍色電壓值 4.2V

把CN1也接上的話
紅端電壓值 0.4V
藍色電壓值 13V

變壓器壞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CN2 接市電115V,
紅端電壓值 0.3V
藍色電壓值 4.2V

CN1那個8Pin 的先不要裝, 不影響分析變壓器.

紅端跟藍端是要用交流檔位量測, 再確認看看!
你看一下板子, 變壓器的紅端應該是直接透過銅箔接到CN2, 所以不應沒電!
不然就再多量一下CN2兩個焊點的電壓, 看跟變壓器的紅端有沒有差.

网友D:
引用 楼主:
CN2 接市電115V,
紅端的電壓值 0.3V
藍色的電壓值 4.2V

CN1也接上的話
紅端的電壓值 0.4V...為變壓器AC一次側115v輸入
藍色的電壓值 13V....降壓變壓器AC二次側 降壓源13V

紅端的電壓值 0.4V, 量的方法可能有誤!

藍色的電壓值 13V經橋整應有約19 v直流DC電壓輸出,量橋整旁的濾波電容上的直流DC電壓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CN1那個8Pin 的先不要裝, 不影響分析變壓器.

紅端跟藍端是要用交流檔位量測, 再確認看看!

錶筆跨接測量藍色兩點有115V
跨接測量紅色兩點測不到 0V

至於變壓(7-8)分別測量也只有4V左右

還是我測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CN1也接上的話
紅端的電壓值 0.4V...為變壓器AC一次側115v輸入
藍色的電壓值 13V....降壓變壓器AC ...

請問這要再把橋式焊回去,再測電容值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錶筆跨接測量藍色兩點有115V
跨接測量紅色兩點測不到 0V

跨接測量紅色兩點測不到 0V...圖紅線部份是否斷線?
紅線斷?

紅線斷?

紅線斷?

网友:
引用 楼主:
錶筆跨接測量藍色兩點有115V
跨接測量紅色兩點測不到 0V

大大能否麻煩再拍一張比較清楚的照片

量紅色兩點沒電壓,
從現有資料看起來是下圖的紫色線這段銅箔有問題
但照片模不清楚無法肯定, 大大再量一下

楼主:
真的斷了~
當初有注意到這,以為只是小刮傷

一樣用鐵線補連起來就好了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真的斷了~
當初有注意到這,以為只是小刮傷

先接起來, 再用交流檔位量測紅端跟藍端的電壓看看, 先確認變壓器的輸出合不合理,
再一步步還原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接起來, 再用交流檔位量測紅端跟藍端的電壓看看, 先確認變壓器的輸出合不合理,
再一步步還原回去... ...

感謝~

紅端112V
藍端13V
這樣是否正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

紅端112V

空載這個數值應該是在可接受範圍內!
把橋整裝回一步步還原回去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載這個數值應該是在可接受範圍內!
把橋整裝回一步步還原回去試試看... ...

橋整
交流端13.6V
直流端18.5V
這樣應該正常了吧

网友:
應該沒問題了~
然後再把電阻跟保險絲裝回去~試試看

楼主:
已完修並成功啟動,雖然繞了一圈
但有成功就有喜悅,也學了很多,樂在其中

感謝本串回覆的所有大大們,謝謝~

是我疏忽了細節的拍攝,下次一定打燈再拍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