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機板] 請教各位大大我主機板一直顯市除錯代號81

楼主(2014-04-30):
我主機版用除錯卡下去偵測可是一值卡在81,試了我所會的方法還還是一樣而且沒畫面
請問這是主機板壞了嗎?請各位大大幫解答謝謝

网友:
主機板型號?

楼主:
抱歉忘了打上去、主機板是華碩p5k  AMI的bios
凡請了解的大大幫我解解惑,這是我剛以物易物換來

网友:
http://bootwan.myweb.hinet.net/others/PostCodes.htm

81 無意義。 找出鍵盤復原的錯誤卡住的健;即將發出鍵盤控制端口的測試命令。 無意義。

楼主:
我知到是這個可是找不出原因,連bios都近不去
有時候換硬體測又變成d4代碼。
不知道是主機板有問提還是硬件衝突

网友:
你是有接鍵盤嗎?換個鍵盤

楼主:
有接而且也換過囉
照理說沒接也因該可以進BIOS阿XD
搞到一個頭兩個大

网友:
PS2介面故障?

网友:
有没有試過拔CMOS電池再重裝?或者換電池?

网友:
IO 零件搞不好壞了

网友:
d4? 刷個bios吧~~

网友A:
d3跳 d4 卡住,代表 DRAM init 後,從 cache as ram 轉換到實際 ram 裏面跑,跑不過去~
常見~記憶體挑廠牌,維修角度,有可能北橋(memory controller)or 記憶體相關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d3跳 d4 卡住,代表 DRAM init 後,從 cache as ram 轉換到實際 ram 裏面跑,跑不過去~
常見~記憶體挑廠牌 ...

你真行 查到的就是RAM出囉問題囉 那時手上剛好沒記憶體等送修回來測 順利開機
當時真的以為北橋有問題打算退件囉 只有勝記憶體沒測 測完再說..........不知好運還是.............
感謝各位大大的回覆囉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真行 查到的就是RAM出囉問題囉 那時手上剛好沒記憶體等送修回來測 順利開機
當時真的以為北橋有問題打 ...

您過獎了~我只是剛好矇到而以~
其實如果是這種問題,解決方法也有其他種,如 wan大說的更新 BIOS(memory reference code會同步更新) 也有非常大的機會會好的~
我說的那個只是 AMIBIOS 基本原理而以,是以程式原理來判斷有可能是那些硬體產生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