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POWER 電路板號TP-3.CA 求助零件

楼主(2014-04-30):
POWER 電路板號TP-3.CA 求助零件
炸飛紅框內幾顆元件~有的也炸開無法辨識了~有大大有同型的可以幫忙~是什麼元件嗎?

拆下的元件~這顆C3150外觀是好的~可是1~3腳已經全部導通~
電阻&電晶體 燒毀無法看不出來~

請問圖中紅線位置元件的規格
1-R4位置上這顆零件已經找不到(燒掉了)
2-這顆電阻跟未燒毀的這顆是一樣的嗎?
3-Q4這顆電晶體的規格

网友:
主要爆裂的元件,拆下來拍個近照吧???

這樣看不到,若要等有同型的拆下告知,可能要等很久喔!!

网友:
應該是C945,因為我有另一塊板子,跟這片非常像,連變壓器都一樣是EE-19

网友:
2SC945 /2SC1815 都可以.
但它用跳線省略了一堆抗電磁干擾的零件,
這類電源通常偷料非常嚴重,別修了!
搞不好裡面主要零件都是拆機回收來的!

若是練功,找個真材實料有品牌大廠的產品,
大廠即使最便宜市面淘汰機型,都比這個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