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請教大同TAW-A130G洗衣機

楼主(2014-04-30):
請教大同TAW-A130G洗衣機

電源按鍵按下去過3秒出現錯誤代碼E9 (有時候會這樣又時候不會)

然後不會的時候  按啟動 旋轉盤運轉偵測 水位滿不會洗衣

脫水能排水但是內桶不旋轉

請問一下這是什麼情形呢?

還有 怎麼都找不到大同洗衣機的錯誤代碼呢?

网友:
請補圖或是測量數據,不然這篇晚一點就進回收了!!!

楼主:
請問一下eson0724大大 機版就顯示E9 這跟補圖沒有關係吧...

就是出現錯誤代碼而已 有圖片它顯示E9 沒有圖片 用說的也是E9...

楼主:
滷雞蛋大大 水位開關以更換(無效)  壓力管以更換新(無效) 內桶卡污泥(內桶用徒手向右轉動可以動)  配線無斷裂 所有插聘都用揮發性的接點復活劑清洗過

再發完文章之後 還沒有做以上這些動作 洗衣機的主機板 只要一按電源鑑 就直接嗶畢畢叫 顯示E9 所有動作都無法使用

所以判定會不會是控制機版壞掉了呢?

网友:
E9 是水位開關的故障代碼.

造您的描述
""按啟動 旋轉盤運轉偵測 水位滿不會洗衣
脫水能排水但是內桶不旋轉""應該是水位開關故障沒錯啊

基板壞的機率不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一下eson0724大大 機版就顯示E9 這跟補圖沒有關係吧...

就是出現錯誤代碼而已 有圖片它顯示E9 沒有圖 ...

小弟個人認為eson0724大沒有說錯!
看過大大數篇的求救文中,至今....記憶中您好像未貼過圖片吧?
例如這篇http://bbs.pigoo.com/thread-50553-1-1.html
求救文的語氣似乎理所當然的感覺~
滷大給的資訊是正確的!
想要得到別人的幫助....請不要偷懶...有細部圖較容易判定方向~
不好意思...無意冒犯!

楼主:
有故障情形貼圖才有用吧??
好比冰箱冷凍室結冰型況~如果說連問個錯誤代碼也要貼圖的話我真的不太了解意義何在...

來這是要學習知識 樓上的大大舉我P的那篇文章例子因該舉例舉錯 小弟本身只是有興趣再學習

並不向您那麼厲害 冰箱上下溫度就是不知道幾度才算正常

沒有一個正確的數值 你有辦法了解冰箱冷度是否正常呢???

難道冷藏13 15 甚至都20度 這樣都算正常嗎??? 一定有一個正常值吧~

如果小弟我發問一些讓各位前輩覺得很基本的問題 那還真是不好意思~

發了不少的求救文 每一個都叫我去GOODLE 那這樣還+入這個論壇做甚麼呢?

网友:
這一型大宇做的,東元大同都有掛牌,水位s-w故障機會高,micon空焊也遇過,有方向比較好處理~

這裡不只有diy同好出沒,更有多位原廠師傅在,小的認為貼圖很重要,即使是外觀圖片,可以讓看診師傅很快抓出問題,資料的齊全目前不只能幫您,以後也會幫助其他同學,......................~
W大說過,在這裡不只求助解決問題,還兼具經驗分享~
有空搜尋wish語錄就會了解他創立這個論壇的目的~

网友:
  提問固然沒錯啦! 不過, 當有人回應表示此人付出了精神、力氣, 提問者也應該將問題的線索準備充實些. 他人也才有答覆的意願. 有的問題能於搜尋引擎找得到答案, 或者是論壇上已有類似案例文章, 可無需再發問, 以節省大家的時間及資源. 倘若哪天樓主能解決他人的疑難, 想必會感同身受.

  有一位網誌寫手撰寫有關 提問技巧 的文章, 願意看的請撥冗參閱.

  本論壇也沒想像中拘僅、嚴肅, 會員言論有話直說不會拐彎抹腳; 但不至於人身攻擊, 請樓主甭多慮.

网友:
試直接用壓力管向水位開關吹氣看反應如何?
試直接透過壓力管向已進水的內桶吹氣  看反應如何?

网友:
也許你覺得就是一個故障碼詢問而已拍照也只是一個E9與洗衣機外觀
但你的順手一拍貼上來,好方便大家幫你"查修"往後也方便大家依據你的經驗來"完修"
且你說壓力開關跟水管都有換過
假如在換同時也拍個照貼上來大家也好方便幫你看出是否本身或機器問題(譬如水管是否正確方法安裝?)
E9就如滷大所說水位問題,既然又不拍圖你也只好往這方向去查,零件、線材中間是否損壞、接點

楼主:
各位先輩已經完修了唷~換了機板 一切就好了
但是花了2500大元 全新的9999 真不知道算是划算還是不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