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用電表 如何測交流電壓

楼主(2014-04-30):
剛買的電表 有上網搜尋 但還不是很懂

不知道AC 要切到哪

要測螢幕變壓器 是否正常 請大大們幫忙一下

另外還有問題 這台電表  有方法測電容嗎?

看2代的開箱文 好像可以測

3代的 我測好像不行? 測每顆 都只顯示1

輸入 100-240VAC 46-63HZ 1.0A
輸出 +12VDC 4.0A 48W

EXCEL-科賽爾-DT9205A 3代

网友:
箭頭

箭頭

网友:
1.要測變壓器的直流電壓(DC12V)或直流電流?交流電壓是要測那個端點呢?
2.要測電容,測試棒插孔位置正確嗎?待測電容量是否超過該檔最高量測範圍?

网友A:
測交流電  中央旋扭轉到 V~  750V,錶筆插下方右側2孔 COM 及VΩ
測電容    中央旋扭轉到 F ,錶筆插下方中央2孔 COM 及mA,電容測試前請先釋放電荷,請注意電容之標示容量是否在電錶的量程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測交流電  中央旋扭轉到 V~  750V,錶筆插下方右側2孔 COM 及VΩ
測電容    中央旋扭轉到 F ,錶筆插下方中 ...

謝謝大家幫忙 還有疑問請教大家

變壓器 交流電 不知要從哪測? 電源線 有測到12V

測電容 容質 測1500uf 6.3v  跟其他的 只顯示1 左下+ -還會閃

看站內2代開箱文 好像不會這樣? 超過200uf 也會顯示

网友B:
這個參考看看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p;highlight=DT9205A
應該都有使用說明書,基礎不解再問,會有較多經驗值與運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個參考看看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p;highlight=DT9205A
應該都 ...

這篇有看過了

超過200uf 3代測不出來@@" 文章內的可測說

還有變壓器 是否正常 要往哪測...

問題在5F 謝謝

网友C: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家幫忙 還有疑問請教大家

變壓器 交流電 不知要從哪測? 電源線 有測到12V

變壓器前端沒經過整流器都可測到交流.選用200v檔位去測...超過200uf 時顯示1是正常的. 每個電錶設計不同. 有些錶顯示OL ...左下+ -會閃是因電錶在對電容充電時消耗的電力大...電池快沒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變壓器前端沒經過整流器都可測到交流.選用200v檔位去測...超過200uf 時顯示1是正常的. 每個電錶設計不同. ...

要測是否正常 要測1還是2呢?

1不知怎麼測

電表示新買2天的 換新電池 有解 就可測嗎?

謝謝幫忙

网友C:
要測是否正常 要測1  用V- 檔選20V檔測看有沒有12V輸出 .黑錶棒對金屬的部位.紅棒對那黑色裡面的孔.
測2要小心那是100V的交流電. 檔要選v~ 200V.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測是否正常 要測1  用V- 檔選20V檔測看有沒有12V輸出 .黑錶棒對金屬的部位.紅棒對那黑色裡面的孔.
測2要 ...

謝謝 輸出正常

就差 量電容質了

网友:
電容就是F區域阿~看是量20nF、2uF、20uF、200uf...
測量電容器時要先把電容放電,不然燒壞電錶別哭~

然後看說明書錶筆有無指定要插在哪一孔...

你買了包裝內不是有說明書嗎~~~看了沒?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篇有看過了

超過200uf 3代測不出來@@" 文章內的可測說

先測好一個200uf以下的電容,再把要測的電容串接,測量後再計算串聯的電容值,這樣就可以擴充一倍的測量範圍了,最大到400u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