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簡易分辨真蜂蜜方法

楼主(2014-04-30):
如何簡易分辨真蜂蜜方法

1.先取一透明玻璃瓶, 倒入適量的蜂蜜

2.加入15~30倍(喜歡甜就15)的冷開水(請勿加入60度以上的開水)

3. 將玻璃瓶蓋鎖緊,開始像搖泡沫紅茶的方式

上下或左右劇烈搖晃,直到蜂蜜完全溶解於水中

4. 將玻璃瓶靜置1分鐘後觀察

這時可以看到第一項特點綿密的泡沫久久不散

將玻璃拿起來對著光源看會發現

第二項特點蜂蜜水是渾濁的不透明

這是因為蜂蜜中含有花粉微粒

試驗時間為晚上9點30分左右

一直到隔天早上7點20分拍照時依然有一些泡沫未消失

以上為簡易分辨真蜂蜜的方法

网友A:
  請問lu6666 有無聽過將蜂蜜滴一灘於面紙上, 由擴散速率判斷純度的做法, 該 "檢驗法" 是否有參考價值呢? 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lu6666 有無聽過將蜂蜜滴一灘於面紙上, 由擴散速率判斷純度的做法, 該 "檢驗法" 是否有參考價值呢?  ...

你好:
那只能當作含水率的參考;含水量多是不是擴散比較快;講白一點就是比較水啦!

网友B:
請問:餵糖生產出來的蜂蜜也可以看出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餵糖生產出來的蜂蜜也可以看出來嗎?

這就沒辦法直接看出來要送檢驗才有辦法
餵糖的至少有經過蜜蜂的轉化為蜜,我是稱這種為糖水蜜不是花蜜沒花香味,
但至少比用果糖調出來的調和蜜好

网友C:
請問如果真蜜與假蜜混合,用此方式能測出來嗎??

网友:
引用 网友C:
請問如果真蜜與假蜜混合,用此方式能測出來嗎??

不能
因為調和蜜跟真蜜差在比例,可是真蜜不同產地季節成分就有很大差異

网友D:
看價格基本就知道----------便宜太多不要買-------------喝到假蜜也不會怎樣----因為我家小朋友也喝到加糖的--他說這種好喝-----太純他又不敢喝---------最怕黑心裡面加會傷害身體的化學物品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看價格基本就知道----------便宜太多不要買-------------喝到假蜜也不會怎樣----因為我家小朋友也喝到加糖 ...

是呀,加到糖還ok,就是怕加化學的....Orz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呀,加到糖還ok,就是怕加化學的....Orz

是丫用果糖加龍眼香精這種的比較可怕

网友E:
好里加在......
從小我就住在鄉下,家裡也曾有野生蜜蜂窩
對野生蜂蜜感到珍貴,都是人有感到不舒服的時候才有泡來喝
會喝到養蜂蜂蜜...都是買飲料來喝的時候喝到的...
不過....我倒是不曾把蜂蜜拿來如此搖晃過耶...

网友F:
聽說真的蜂蜜,螞蟻不敢碰,因為太濃會黏住。

楼主:
引用 网友F:
聽說真的蜂蜜,螞蟻不敢碰,因為太濃會黏住。

這是錯誤的;就層遇過螞蟻大軍攻進蜂 箱內搶蜜吃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里加在......
從小我就住在鄉下,家裡也曾有野生蜜蜂窩
對野生蜂蜜感到珍貴,都是人有感到不舒服的時候才有 ...

內行的;野蜂蜜中醫是說對咳ㄕㄡˋ嗽很好

网友G:
謝謝版大的簡易教學~家裡也有一些蜂蜜剛好可以拿來試試看
不過若是樓上大大說的調和蜜這個方法也很難分辦出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謝謝版大的簡易教學~家裡也有一些蜂蜜剛好可以拿來試試看
不過若是樓上大大說的調和蜜這個方法也很難分辦 ...

一般調和蜜是指果糖加香精調出來的所以不會有花粉微粒
我po的方法要分辨調和蜜應該算簡單吧!

如果有一部份真蜜另一部份是調和蜜那確實要送驗才有辦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調和蜜是指果糖加香精調出來的所以不會有花粉微粒
我po的方法要分辨調和蜜應該算簡單吧!

原來調和蜜的定義是這樣阿~
那真蜜+調和蜜=混合蜜?

网友(2014-07-29):
感谢分享,有机会一定尝试。

网友(2014-10-20):
感謝分享  回家快來試試  上周才買了一瓶
是跟峰農 買的應該不會有問題吧

网友:
感謝分享 ,我趕緊去試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