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 元件印字BAK0C問題詢問?

楼主(2014-04-30):
請教有哪位先進知道這顆IC的型號
找了好幾天都沒找到正確的資料.  TKS.

网友:
1.請問PCBA板有無型號?
2.這是甚麼產品?
3.這IC輸出是3.3V嗎?  若是,有可能是

PAM2301
http://diodes.com/datasheets/PAM2301.pdf

网友:
只知道是FIRST的LED驅動IC.

楼主:
感謝duncan 大 跟ciko.ciko 大 .....應該是 PAM301沒錯. 跑線路比對是降壓供電給一個3.3V 的IC用.因原有的  IC  可能已燒壞無法測出輸出電壓.    THAN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