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迷你路由器 唔著怎樣修

楼主(2014-05-01):
TL-WR702N  只是用過一次,第二次用唔著,LED沒顯示,充電器沒事,這情況有得修嗎
請指點謝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圖中U5是甚麼晶片,插電時只有這塊晶片有微熱

https://github.com/Squonk42/TL-WR703N

裡面有逆向的線路圖跟BOARD file
U5是 5V to 3.3V DC-DC

网友:
引用 楼主:
圖中U5是甚麼晶片,插電時只有這塊晶片有微熱

你好︰
以你的發帖來看可以集中在一帖,但是你卻發成三帖,雖然版規沒有規定這樣不可以,但是已經有其它會員反應這樣格式看起來很奇怪。
我們論壇發帖後三天內可以修改,麻煩你在三天內自行改成一帖,然後我把第2、3帖刪除好嗎?

謝謝配合

网友:
請使用左下角的編輯功能,重新以大家看得懂的中文書寫,並且將圖片放在第一帖的貼文裡,否則若是大家看不懂,你貼了也沒有用,而且可能會被移入垃圾筒.
在你將圖片重新放在第一帖之後,版主會幫你把其餘的貼文刪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github.com/Squonk42/TL-WR703N

裡面有逆向的線路圖跟BOARD file

謝謝你提供電路圖
電路圖U5零件
1,5pin有5v,  3pin 0.2v,  5pin  0
3pin沒有輸出3v,這晶片應損壞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你提供電路圖
電路圖U5零件
1,5pin有5v,  3pin 0.2v,  5pin  0

yes,
找東西換上去吧。比較好找的應該是TD6810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你提供電路圖
電路圖U5零件
1,5pin有5v,  3pin 0.2v,  5pin  0

先查看看3.3V的迴路有沒有短路.

网友C:
我記的當初china的維修論壇(N年前) , 我發問題帖時是用"簡體"發問 (將繁轉成簡體)

被china一堆人罵,看不懂我發帖的"內容"是在問什麼! 因為我們的用語在china基本上剛開始沒人看的懂,轉成簡體後,更怪! 後來該論壇的一些大老~索性說你改用"繁體"發問,我們看的懂得~~~後來我就發繁體問題詢問!

然後~還是一堆人說怎麼用繁體發問? ......所以說重點在於"看不看的懂"?
====================
回歸問題:

1.TL-WR702N  --->這是新產品,你確定以過保固期?

2.我也有一個相同的產品,天天操,也沒問題~~基本上這台很難搞壞掉.

3.我個人的推測~~你因該不是用原本附的(原廠) USB外接電源器 ~ 你不是用行動電源(尤其是很便宜且電流量大)再者就是用非原廠USB外接電源器.  才會用個幾次就掛了~~~該產品的說明書也有說明此點

4.這東西算便宜,若真過保固期或人損~~基本上不是換換SMD 電容,保險絲就會修畢~~~建議再買一個比較實在! 就算送修TP_LINK我想也貴不到哪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查看看3.3V的迴路有沒有短路.

用數字表讀U5 2和3PIN 0歐,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記的當初china的維修論壇(N年前) , 我發問題帖時是用"簡體"發問 (將繁轉成簡體)

被china一堆人罵,看不懂 ...

用原廠USB外接電源
已過保固期

网友C:
如果說你沒有 U5 及 U6 的料件替換

那你繼續發問下去~我已不知道你想要得到什麼答案?

Please,replacement U5 and U6.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數字表讀U5 2和3PIN 0歐,短路

整個回路不良, 請找出短路的零件!
如果不是 U5 本身短路不良, 換了它一樣還是不行.

另外請參考一下 8# Ultraman 大大的建議, 如果損毀狀況較複雜, 可以考慮購入新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整個回路不良, 請找出短路的零件!
如果不是 U5 本身短路不良, 換了它一樣還是不行.

一般都是超過5.5V導致U5 故障

另外請先把U5 取下,看還會不會短路 不會就是U5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說你沒有 U5 及 U6 的料件替換

那你繼續發問下去~我已不知道你想要得到什麼答案?

702是costdown版,沒有U6
其實U6是current sensor,只有在存在USB host的時候才會有,想開USB host直接by pass就可以了
(不過還是要改刷其他的韌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說你沒有 U5 及 U6 的料件替換

那你繼續發問下去~我已不知道你想要得到什麼答案?

其實想問有那些壞板容易找到這零件替換

网友D:
你確定有量對腳
1. EN
2. GND
3. SW
4. IN
5. FB
www.ame.com.tw/Product/Datasheet/AME5258.pdf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確定有量對腳
1. EN
2. GND

拆了U5量對腳2,3PIN短路,U5應壞了
想問有那些零件可代用?又容易找到

网友:
這個已經是第二次說明了喔.
請用左下角的編輯修改標題內容和第一帖的內容,改成一般的中文.

楼主:
引用 网友A:
yes,
找東西換上去吧。比較好找的應該是TD6810

請問U5 晶片 DC TO DC 3.3V  TD6810可代用,因找不到,還有那些可代用?
Sy8008a可以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