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M-42PK(S)電漿電視~~開機綠燈閃爍無畫面

楼主(2014-05-01):
本人是新手,
這狀態該從哪部分查看.
再次麻煩各位前輩指導解惑!!!!

該機型號

該機型號

网友:
是聲寶電漿.....

善用搜尋,論壇內有豐富資源供提升功力的補丸!

网友:
請補足相關照片資料,此篇將入回收!!!

网友:
這台的主機板很容易出狀況

楼主:
小弟,對這類維修抱很高熱忱,懇請各位前輩指導解惑!!!!

网友:
做維修都要先從電源開始...先查看看再說吧!
板上都有標示,小心短路...

雖然這台機子 58分內就可定輸贏,不過還是請你從頭來...

网友:
大電容好像禿頂了
Y版及Z板交互檢測
裴熙大你沒說故障為何
另外告知Z板到邏輯板(Z板到CTRL_OUT的排線)排線腳位資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對這類維修抱很高熱忱,懇請各位前輩指導解惑!!!!

有嗎?
基本輸出電壓量測數據都沒有
故障描述狀況也不清楚~~
如輸入訊號正常狀況下,是否有光域、聲音等等.....

网友:
Y版或主機板壞  先把Y版所有PIN拔除後     如有聲音 那就Y版壞  至於哪裡壞~^^看你功力了

楼主:
感謝,各位前輩指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