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買一台電池點銲機,請教有用過的大大。

楼主(2014-05-01):
有上拍賣找了一下,沒有用過這類東西,以前有用過板金的點焊機,看了台灣的廠家,有的還能點銲細網。想請有用過的朋友介紹一下,最好是110V的。

网友:
大陸的3K多版本,故障率很高!!   不建議買!!

网友:
我覺得可以試試用超級電容並聯當作點焊的電源,應該可行又便宜。

网友A:
舜間電流應該會把焊點融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舜間電流應該會把焊點融掉

個人猜測,如果先做實驗,控制好電壓應該還不至於會這樣。點焊機也是相同原理,只不過從電容改成變壓器可以連續工作。

网友:
大大這個問題要先確認您要點焊什麼東西, 單純只要焊電池? 要是想要多功能?
如只是打18650電池大概就是固定那兩支銅棒, 多功的則要考慮到點焊棒的規格與機台規格.

大陸的簡易型版本真的很容易故障, 但價格便宜!
如果只是偶爾用一次還可以考慮, 如是用來當吃飯傢伙則不建議.

网友B:
沒記錯的話 精密行的電池點焊機台製新品1台都要好幾萬甚至10幾萬都有,1般都以電容式的居多,傳統點細網的 也要4-5萬所以量少請給人加工 量多要生產用 給你1家公司名稱 .
基陽電機有限公司...去詢問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沒記錯的話 精密行的電池點焊機台製新品1台都要好幾萬甚至10幾萬都有,1般都以電容式的居多,傳統點細網的 也 ...

剛剛去網站看了一下,好像都太大台,想移動方便,預算大約3~4萬,電源最好是110V。大陸製的比較不考慮。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剛去網站看了一下,好像都太大台,想移動方便,預算大約3~4萬,電源最好是110V。大陸製的比較不考慮。 ...

那你問 景興電腦科技代理的那台看看 ㄝ不過預算 3-4萬 電壓要 110vㄝ應該很難找到
搜尋 景興電腦 就有了

网友C:
要不要自己做一台來玩,做了一台点焊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ㄍ也不賴https://www.youtube.com/watch?feature=player_detailpage&v=hTaGa93lOGU

其實大約30年前,我有做一台小電銲機,2次側能用2.0的電銲條點銲,一次側直接插110V插座。過了好幾年才看到市面上也有賣小電銲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不要自己做一台來玩,做了一台点焊机.

我做得那台和這台類似,二次側用銅板繞布後刷油(忘記叫什麼水了),繞的手都起水泡,一位台船的工程師教我的,後來又送我4顆100安培的2極體裝在二次側做橋式整流。現在的人大概很少要DIY了,看到有些大大一直修東西發揮創意,大概都是LKK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做得那台和這台類似,二次側用銅板繞布後刷油(忘記叫什麼水了),繞的手都起水泡,一位台船的工程師教我 ...

變壓器一般是要用凡立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變壓器一般是要用凡立水吧

對啦,就是凡立水,看到影片二次側是用電線,有點怕怕。

网友:
引用 楼主:
對啦,就是凡立水,看到影片二次側是用電線,有點怕怕。

比較不標準拉  但是都還不是銅n_046|
只是電線皮的耐溫 比凡力水還要低
可以用沒幾下就要等他冷掉才能再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