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便的瓦斯烙鐵 KoteLyzer 90AUTO

楼主(2014-05-01):
維修, 經常是發生在不預期的地點...
在家爬上天花板接線時... 總要拉一條長長的電源線才有辦法用烙鐵...
外出臨時要幫客戶改個電源線時, 手邊總是少了一支能立刻上場的烙鐵...
偶爾在外頭要烤個熱縮套管, 也祗能拿個打火機/噴火槍硬搞...

先是買一支 HOTERY PT-20, 但根本就無法長時間使用....
在連續操作個十來分鐘後, 竟然感覺到頭座有點 "熱到軟掉/烙鐵頭偏一邊"!! (驚)
後來才狠下心, 買了支 KoteLyzer 90AUTO, 給它一次到位!!

沒想到KoteLyzer 90AUTO這支瓦斯烙鐵出乎意外的好用!!
當一般烙鐵用就不提了, 熱風頭拿來拆SMD零件... 熱度是小了點, 但完全不會吹走邊件!

牛真的是個 "工具控"....
對這類好用的工具... 完全沒有招架能力呀~ 吽~~ (笑)

PS : -- 拿90AUTO對付無鉛製程的SMD元件, 還是有點熱度不足... 不好拔!!

本文同步於發表於 牛の砌夢手札 : http://blog.xuite.net/dcstudio/twblog/210874729

网友A:
原來已經出到KoteLyzer 90AUTO,我以前買的時候是70︰
http://bbs.pigoo.com/thread-36287-1-1.html

以前有在維修BiBi Call或手機的人都是用這支在當熱風槍,因為HAKKO的熱風槍太貴了,後來大陸的廉價品牌才逐漸取代瓦斯烙鐵,只剩下一些特殊需求的族群在使用。
瓦斯烙鐵也有它的問題,例如它的瓦斯最好用專用的,就是要純度及液體要很乾淨,否則很容易阻塞。
還有就是它對付像AS-15F大小晶片是游刃有餘,但是像主機板的I/O大小的SMD,它就很吃力了,除此之外,印象中也沒有什麼缺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來已經出到KoteLyzer 90AUTO,我以前買的時候是70︰
http://bbs.pigoo.com/thread-36287-1-1.html

在下公司配的瓦斯烙鐵是 Kotelyzer mini, 但缺點是沒有視窗可看瓦斯存量.
W大說的在下有切身之痛, 剛拿到時灌一般瓦斯, 使用一段時間後就愈來愈難點火, 甚至最後完全點不起來, 後來把瓦斯放光, 改用IRODA的丁烷才正常.

网友:
幸好我很懶,不願離開有插頭的地方維修.
不然又得敗家囉!!

网友:
我是很久很久以前買的熱力6 in 1瓦斯烙鐵工具組,跟這個差不多,只是盒子較簡陋,只有拿出來點火試看看而已,都沒有用過烙鐵部份,整組還很新,若是需要高溫燒東西倒是很方便.

网友:
我的是10~60W,依條整火燄大小而定,有一支3.5cm細長管的,應該就可以解焊SMD零件了.

网友B:
這我用了快20年  濾嘴 火口 烙鐵頭 耗材貴,每年汰換掉2支,若非真的維修場地無電源可接電烙鐵 不建議敗下去,但依瓦斯鐵來說 這廠牌是最好 最穩定的,瓦斯使用純丁烷即可  不需用到IRODA的專用瓦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我用了快20年  濾嘴 火口 烙鐵頭 耗材貴,每年汰換掉2支,若非真的維修場地無電源可接電烙鐵 不建議敗下去, ...

ChangChan大, ,"每年汰換掉2支" 指的是用半年就會掛掉???

网友B:
新品剛買時 瓦斯流量 穩定,點火與加溫時都正常  慢慢的當濾嘴阻塞(雖然可分解下來清,但撐不久) 流量忽大忽小 點火與加溫就會不順 過大過小陶瓷火口 火焰會滅掉, 濾嘴 4~500元 , 另工具包都放車上 天氣炎熱時 瓦斯烙鐵 也不易點著,要維修前都拿到冷氣口吹一下降溫 讓瓦斯穩定 才比較好點 , 烙鐵頭 中心有一個陶瓷導熱體 用久後也會導熱不良 (正常時整顆火紅的,退化時 中間暗黑) 烙鐵頭約 250~300元   ,烙鐵本體瓦斯瓶身 久了之後內部棉線也要剪掉重新再鎖,不然久了也會造成瓦斯流量不順

烙鐵價位 1800~2300都有人賣 ,

因日製這烙鐵不便宜,先前也嘗試購買台製的品牌 1300元 , 只用一禮拜就冰起來了(原瓦斯用光後加專用瓦斯也點不著)
每次只要台灣廠商廣告 瓦斯烙鐵 的相關文章我都會去注意,期間買了四.五個台製廠牌 還是沒 日製穩定

使用瓦斯烙鐵只要瓦斯流量不順就點不著

网友:
引用 楼主:
ChangChan大, ,"每年汰換掉2支" 指的是用半年就會掛掉???

以 一天使用約 1小時 , 我個人是約一年換2支 , 有時遇到不同故障狀況時 把兩支好的部分 拼湊成一支好的

auto90

auto9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品剛買時 瓦斯流量 穩定,點火與加溫時都正常  慢慢的當濾嘴阻塞(雖然可分解下來清,但撐不久) 流量忽大忽 ...

點不著的情形在這一支我就有看到了!!
有時一打就著, 有時打了幾下都不見得有效...

這時, 陶磁中央的出火口多有鬆動, 轉緊了會好打一點...
但也有發生要搖一搖才會比較好打著...

本以為這是使用的瓦斯問題... 難道... 在好用的背後有很大的問題?? 還用得很開心的說....  (汗)
祗能用個一年半年的試看看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新品剛買時 瓦斯流量 穩定,點火與加溫時都正常  慢慢的當濾嘴阻塞(雖然可分解下來清,但撐不久) 流量忽大忽 ...

請問濾嘴是什麼材質???長什麼樣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請問濾嘴是什麼材質???長什麼樣呢??

金屬材質

瓦斯流量異常忽大忽小 或 過小 , 瓦斯出口與瓦斯調節器 中間有片3mm大小的銅片
取出來清潔,  逆時針旋轉棉線 卸下後拿細針 由棉線接口往內輕搓 銅片就會掉出來
一般是因為雜質累積一層垢 造成流量異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金屬材質

濾嘴是金屬的話,小弟會先把止漏橡膠圈先取下,然後加熱濾嘴,使用細針通孔完畢.
再用空壓機吹氣通孔,這樣清除阻塞,會更乾淨,使用更持久.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濾嘴是金屬的話,小弟會先把止漏橡膠圈先取下,然後加熱濾嘴,使用細針通孔完畢.
再用空壓機吹氣通孔,這樣清 ...

結構看似簡單,但沒那麼好處理,遇到狀況時您可嘗試看可不可行, 用細針通 就壞了, 濾嘴看不到任何孔

第一代

網狀下方是金屬物質 並非阻塞

第二代濾嘴 新品為全 金色 (黑色部分應該是阻塞的主因)

用 汽油.甲苯.去漬油...等溶劑 都去除不了,很傷腦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結構看似簡單,但沒那麼好處理,遇到狀況時您可嘗試看可不可行, 用細針通 就壞了, 濾嘴看不到任何孔

第一 ...

原來這濾嘴裡有像燒結銅的銅濾網濾芯呀!!!
您有試過 去光水(丙酮)浸滯嗎??泡久一點,用細刷刷看看,再用空壓機強力噴除.

网友:
修理越簡單越方便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