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問題求助] 請問BenQ SQ4242之電源板~VLT71082.50之R19.R20阻值(已解決)

楼主(2014-05-02):
請問誰有BenQ SQ4242之電源板~VLT71082.50

求問R19.R20之阻值?可幫量一下.我的已開路.
是0.22歐或2.2K歐?
紅紅銀金或紅紅灰金?

网友:
應是pfc的限流電阻0.22ohm沒錯.我換過了.沒意外NCP1654BD65R2G也要換了.注意另一個貼片電阻.在1654旁應已燒焦.

网友:
0.22歐姆  看是並聯還串聯  不一定要裝原本規格

這是控制電流量大小的

网友:
昨天完修一台同型機,趁客戶未取走前拆來量看看,
待會兒上圖看結果。

网友:
SQ4242 電源板的 R19, R20

兩隻是併聯

其中一隻阻值

另一隻阻值

兩隻同阻值併聯,印証前輩的說明。

网友:
感激 wooden 大 如此詳細的 分享 3Q

网友:
逍遙大PI板完修沒~ 如需要測量電壓的地方,請電~
我的SQ4242明天中午會復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