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MP-42PX10)畫面黑點無數 求救各位先進!

楼主(2014-05-02):
各位先進好
家中有兩台LG MP-42PX10
現在開始慢慢出問題了
一台之前出現斜紋
拜讀站內文章後修復了
現在另一台出現了一堆黑點
但是不知要如何下手
是否也是因為電容引起的呢?
如果是換換電容比較簡單的處理
希望還是可以不要放棄這兩台多年的老電漿
懇請板上先進指導小弟了n_109|

网友:
查修第一步!!    拆機、拍照,   先做了再說吧????

電漿我就沒轍了!!   只能幫推!!

网友:
機板上的VR調整試一試~還有電容換一換~應該會有好轉...

网友:
Y版掛掉

网友:
先拆豰檢測吧!

楼主:
不好意思
因為能力只會簡單的換換電容
所以拆下來可能也不知如何檢查
如果依各位的意思
是把Y版上的電容換一換就有機會修復了嗎??

网友:
如有心要修復的話, 先把老舊電容全換了再說, 就算沒修好, 將來有一天修好也頭好壯壯.

楼主:
是前輩!
所以您是指先換掉Y板的所有電容嗎?

网友:
LG MP-42PX10Y板.我有拆機良品..有需要再說

楼主:
謝謝大家,確實是Y板問題,我先跟另一台正常的42px10交換y板,畫面就一切正常囉!拆下發現兩個最大的680uf,已經腫的很厲害了,685k 250(6.8uf 250v)這個塑膠電容也有明顯流湯過的痕跡。不過會把電解電容都一併換新,那固態電容也需要換嗎?

网友:
換了電容就OK嗎?若是,恭喜完修喔!

楼主:
請問台北哪邊賣高壓電容的材料行呢?
昨天去桃園火車站那邊的民族路找了四間都沒賣
電解電容680uf 250v  330uf 250v
塑膠電容685K(6.8uf) 250V
這兩個都買不到  有人知道哪一家有嗎

网友:
烏骨雞學姊家有
PIGOO 痞酷網 e店愛心惜福小舖
http://class.ruten.com.tw/user/i ... o=0&m=1&p=0

還有你所謂的塑膠電容---正確名稱為麥拉電容他裡面都是乾的材料,沒有湯汁可以流出來,暫時不用換.

還有你所謂的固態電容---正確名稱為SMD鋁質電解電容,用一般DIP鋁質電解電容更換即可(33~47UF/50V).全部換新.

网友:
光華地下街一堆...

楼主:
尊命!謝謝前輩的訊息!

楼主:
想再確定一下,固態電容直接換電解電容確定可以嗎?
好像看過兩者要互換u數不太一樣的樣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再確定一下,固態電容直接換電解電容確定可以嗎?
好像看過兩者要互換u數不太一樣的樣子!? ...

沒看到有固態電容啊!哪裡有?
#13樓  已經有講了,那是"貼片電解電容",不是"固態電容"!
容值換一樣的就好!

网友:
我是這樣覺得~拆都拆到了~就一次換好這些電容~~這樣才能繼續撐下去^^預祝完修

楼主:
喔!我還以為鋁殻的就是固態電容
原來那叫鋁質電解電容!
所以我拿那種有包皮黑色的dip剪短短的腳焊上就行了嗎?
有請指教了

楼主:
對了,還有個問題想請教個位前輩
剛剛發現這台開子母畫面時
發現子畫面很多雜訊
原以為是視訊盒問題
就跟另一台正常的交換視訊盒
結果還是一樣只有子畫面一堆雜訊覆蓋
請問可能是哪塊板子也出問題了呢?
看能否一起修一修

网友:
電容全部換掉後因該可以解決

楼主:
請問子母畫面的子畫面問題 也是Y板嗎?
還是主板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子母畫面的子畫面問題 也是Y板嗎?
還是主板呢?

子畫面是什麼訊源?
母畫面是什麼訊源?
把子畫面放到主畫面來也會嗎?
上個圖片來看看。

這問題不在 Y 板。

楼主:
先換上沒問題的y板及視訊盒後測試
子畫面任何訊號源皆有大量波紋雜訊
在母畫面任何訊號源皆正常
這會是哪塊板呢?
因為板子現在都已拆下來了
家裡小朋友很小
不方便馬上裝上拍照給前輩們看
不好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換上沒問題的y板及視訊盒後測試
子畫面任何訊號源皆有大量波紋雜訊
在母畫面任何訊號源皆正常

雜訊通常是小 cc 造成的,在哪裡很難講...須做一下工...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E9%9B%9C%E8%A8%8A

楼主:
哀~經過了快一個禮拜
每天只能用陪小孩上床睡覺後的時間
來換板子的電容
我已經把主機板的電容全部換了
X板的電容也全部換了
Y板的電容也全部換了
Y板只有剩下6顆電容沒換
因為它有用膠固定 所以我就沒有換
不過這六顆很奇怪
另一塊正常的Y板這六顆電容是SMD鋁質電解電容
但是這塊故障的Y板這六顆是用DIP焊上去再用膠固定 但是這台電視並未維修過
總之  主板 X板 Y板 除了這六顆沒換
其他 不管是電解電容 SMD鋁質電容
我全部都換了
心想換了上百顆電容
應該會把故障的換掉了
結果電視打開
隔了20多分鐘
天啊~~~~還是一樣
快哭了我  請求前輩指點迷津阿

网友:
引用 楼主:
哀~經過了快一個禮拜
每天只能用陪小孩上床睡覺後的時間
來換板子的電容

苦主你跟我的電視狀況一樣~我也是幾乎換光所有的電容了~但還是無預警會黑畫面~

我懷疑不是電容的問題~可能跟Y版某顆IC零件有關吧!!只能等看有沒有前輩修過這種問題~肯透漏一些訊息嚕~

网友:
追+15V 的電路。

网友:
星光點是面板老舊.電漿壁放電不良.(螢光劑老化).所產生的現象.冷機時調整.SET UP 與SET DN會好.但熱機時又故障.須將邏輯板的軟體更新至最新版本.如無法改善其故障現象.那就無解了

子畫面會有斜紋===那是主板的問題.跟 Y  Z版.視訊盒無關.....疏行濾波器IC(右邊)的電容

楼主:
有的,子畫面已經正常
主板電容全給它換了
現在就是y板了
背蓋拆下來散熱
看了三小時都正常
但是背蓋蓋上過不到20分鐘
就變成滿滿的黑點如同照片所拍
查15v,是從開始進入y板的排pin開始確定嗎?
確定都有15v?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的,子畫面已經正常
主板電容全給它換了
現在就是y板了

不是也有人會發一些改風扇 可以試看看

网友:
建議你學我以前的做法...
我以前待過三菱的代理商,看過三菱所謂的商用恆溫面板電漿顯示器...
就是機殼背面裝有四顆8cm溫控風扇,忘記機殼內溫度到多少就會啟動散熱...
當時我就將我家裡的西屋電漿(聲寶代工)依樣畫葫蘆...
只是我改成兩顆12cm一般風扇,只要開機就啟動...
12cm風扇風流量大轉速低聲音小,基本上是聽不到風扇的聲音...
後來我因為搬家的關係,電視送我同事了,送他之前有在換新風扇,
目前他還正常使用中...
算一算用了至少有7~8年嚕...都沒壞過....

楼主:
恩 確實溫度影響很大
我有昨天試過把被蓋不裝
電視睡前開著 到早上
畫面也都沒有異常
如果剩下那幾個電容再換過也沒辦法改善
就只剩裝風扇一途了
謝謝大家的意見

楼主:
經過所有電容更換後依舊無法解決
所採用前輩的建議"風扇"
在y板下方剛好一處空位可裝
這也是參考版友裝設的位置
本來裝8cm風扇但有點吵
所以換成12cm
但是會高出背蓋
所幸後方有散熱孔
就延著散熱孔剪個窗給它
再拿張紙黏在上面
讓風都可以往內吹
果然有效
開個十幾小時都好端端的了
雖然最終沒找到原因
但總算可以不用換電視了
真的謝謝個位前輩的熱心幫忙
感動啊~~

楼主:
對了
12v電源是從電源板上的12v gnd焊出來用即可
怕有跟我一樣的門外漢會不知到從哪接12v
謝謝大家

网友:
請問為何風扇是橫插入電視,平放直接用線綁住通風口不是比較好?

楼主:
其實可以直接鎖在通風口上面也剛好有很多洞洞
但是通風口對應進去的位置是Y板滿下方了
所以可能吹到Y板的面積會比較有限
我是橫著黏住電視骨架的金屬
用3M的壓克力膠帶 可以黏得很牢固
風向往上吹 順著熱氣對流往上
用6CM的風扇就不會超出被蓋
可以風切聲個人覺得還滿明顯的
我用12CM的基本上聽不太到
電視看了幾天了 黑色雜訊佈滿整的螢幕的狀況都還未出現
有效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