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益]太陽能充電控制器 mcu辯識不出-不定時當機

楼主(2014-05-02):
jojoling 大大晚安

小弟來補圖啦!!!
有先聽您的話,先了解某些腳位,再去找LQFP48封裝的MCU datasheet 核對是否相同~
可惜的是都沒相符的,勞煩您幫忙檢視一下,這應該是哪顆MCU.
或者痞酷網上的前輩有認得這顆MCU !!!

有裝圖型顯示LCD時

正面(拆下LCD後)

打光後

背面
背部放大

正面放大(加註線路)

左上側

右中側

右下側

网友:
我發現一顆,不知是不是~~
你需要對一下,一些相對映的電源線看看~我覺得好像是~

网友:
哇 duncan大那個 chip有像~

EM78應該不是,我好像找到它別的型號的15 16腳去了~

网友:
我記得,通常都是先從有晶振的腳位查起,
duncan兄的那個m0系列有像!

网友:
我使用的 STC MCU他的下載線使用 P3.0 P3.1 VCC GND  晶振接腳位置有點像!! 只是STC89C51RD 44PIN 接腳不合,其他STC MCU因為他的網站當機所以查不出來...

网友A:
大會報告~

關於 antlu所提,STC 8bit MCU~~是真的也很像~
附圖:

网友A:
to ming6511大,

STC的 p3.1 跟 p3.0....它好像是 STC

楼主:
引用 网友A:
to ming6511大,

STC的 p3.1 跟 p3.0....它好像是 STC

照片的第5pin沒標示,是無意義嗎??
第五pin有接到MCU的35pin喔.
有4P 的ICSP嗎??

网友:
to antlu,

只辨法,我只能拚電腦等級跟網路速度了喔~~
佩服 Duncan 每次奇怪的標號都能找出來~

就給沒看過我電腦等級的聞一下喔~
http://bbs.pigoo.com/thread-50013-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會報告~

關於 antlu所提,STC 8bit MCU~~是真的也很像~

好像還不能領獎厚n_081|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還不能領獎厚

STC好像是4隻腳的 ISP

http://detail.tmall.com/item.htm ... ed55e27b&pm_id=

网友:
有人哈那顆 SSD~

那再貼一個~注意倒數第2張的 infomation
http://bbs.pigoo.com/thread-50049-1-1.html
汰舊下來的 120G SSD 現在變成移動碟喔

网友:
很像w78e052d

网友A:
感謝胸脯啞謎的資訊,

又一個超像的。

發現一個 48腳的 NC pin.但電路有接~有可能不是 or 需另找其他編號看看。

网友B:
提供一個另類思考:
MCU供電穩壓電容C1或C2老化(外加外部環境溫度高低會影響電容量、漣波變大、ESR變大),造成MCU誤動作也是有可能,
建議全板SMD電解電容更新(總共也才5顆而已)試試,有示波器量測當機前後的數值應該也抓得到問題。

參考案例~~自己的維修經驗~~
偶爾會碰到奇怪的案例,不定時開關機、誤動作等等,用這招幾乎都能解決。

网友C:
請教各位大大,更換MCU是否需要將程式燒錄進去?還是MCU本身已經有對應的程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請教各位大大,更換MCU是否需要將程式燒錄進去?還是MCU本身已經有對應的程式? ...

這是一個好問題,華邦的MCU 跟宏晶的MCU下載器或許都可以用山寨版的 PL2303 USB對RS232TTL 但是程式是否讀的出來是一回事,光是ISP的程式可能就要 測試看看囉!!

网友D:
華邦的51,燒錄方式跟stc一樣,isp,pl2303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謝胸脯啞謎的資訊,

又一個超像的。

沒看到48腳有用到,那換MPC82G516

网友A:
大會報告,

胸脯啞謎的另一個訊息~像像像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華邦的51,燒錄方式跟stc一樣,isp,pl2303就可以

胸脯啞謎大:
  是不是表示 華邦 STC ...的電路都可以互用!! 不知道ISP程式是否也可以共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胸脯啞謎大:
  是不是表示 華邦 STC ...的電路都可以互用!! 不知道ISP程式是否也可以共用?

燒錄程式不一樣,到新唐官網就能下載,w78e052d的系列,要d版,可以跟stc的燒錄電路互通,但其他版,我就不知道,因為沒試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提供一個另類思考:
MCU供電穩壓電容C1或C2老化(外加外部環境溫度高低會影響電容量、漣波變大、ESR變大),造 ...

報告W大
這塊版是全新的n_143|...........全新的ㄋㄟ.
它的兄弟姊妹們都有此當機遺傳基因.
所以小弟才把這些問題排除在外,就算不能讀出韌體查bug,至少也要查出reset 腳.
感謝您提供使用示波器此神器的方法,但小弟不才,家中只有三用電表一只,家電維修儀一隻.
示波器這神器就當來生再..........ㄚ..不是啦,是有閒錢,閒地才能供奉啦n_096|

网友A:
引用 楼主:
報告W大
這塊版是全新的...........全新的ㄋㄟ.
它的兄弟姊妹們都有此當機遺傳基因.

to ming大,

你的問題,應該就是 firmware的問題了~
套用我們產業的一句話,只要能用 BIOS cover的問題,都是BIOS問題,不管那是不是由硬體所產生的~

PS: 我的示波器星期五到貨了~聞香聞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會報告,

胸脯啞謎的另一個訊息~像像像

此顆MPC第29pin是NC腳.
但控制器的29pin是接往R12(框黃圈),通背面MOSFET,是控制負載輸出端的.
所以也是像一半n_043|

网友:
引用 楼主:
此顆MPC第29pin是NC腳.
但控制器的29pin是接往R12(框黃圈),通背面MOSFET,是控制負載輸出端的.
所以也是像 ...

STC 完勝~
應該就是STC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to ming大,

你的問題,應該就是 firmware的問題了~

jojo桑
當您PO出此香時,小弟頓時覺悟,這一切都不是問題.
是閒錢不夠時的小問題n_143|
不知是丟了幾顆地球儀,才能請回供奉.(連螢幕包鮮膜都還沒撕n_137|

网友A:
引用 楼主:
jojo桑
當您PO出此香時,小弟頓時覺悟,這一切都不是問題.
是閒錢不夠時的小問題

to ming 桑,

又小又可愛~就忍不住用10.5個地球儀請來的~

PS: 你那個當機問題,從硬體,應該很難解決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to ming 桑,

又小又可愛~就忍不住用10.5個地球儀請來的~

果然口袋不夠深,可是請不來的.
小可愛是從對岸請過來的吧??

我先確認STC12C5A60S2這顆MCU看看,看能不能reset.
說起來還是要除蟲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果然口袋不夠深,可是請不來的.
小可愛是從對岸請過來的吧??

照片那些遮起來的地方,你是在改裝喔~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照片那些遮起來的地方,你是在改裝喔~

喔~那是原來的東西啊?
上面還跳線的樣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喔~那是原來的東西啊?
上面還跳線的樣子~

灰色的東西是矽膠絕緣導熱墊片, 跟散熱片接觸緩衝用的.
跳線的原因,是原機的MOSFET被賣家搞掛了,我改用拆機品裝上.
但拆機品PIN腳不夠長,才使用跳線.

网友F:
引用 楼主:
灰色的東西是矽膠絕緣導熱墊片, 跟散熱片接觸緩衝用的.
跳線的原因,是原機的MOSFET被賣家搞掛了,我改用拆 ...

請問這張板是對岸代工的嗎?
如果是對岸代工的話,
那麼,使用stc的mcu的機會很的大,
可以的話,就上四支排針,vcc、gnd、p3.0 、p3.1這四支,
使用pl2303或是stc isp之類的usb uart的下載線,
再到官網下載isp程式回來,
isp程式裡有試讀mcu的型號的功能,一試便知,
如果,手頭上什麼工具都沒的話,
台北,可以找我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F:
請問這張板是對岸代工的嗎?
如果是對岸代工的話,
那麼,使用stc的mcu的機會很的大,

大胖兄 晚安
是對岸的產品沒錯,算是買到山寨貨了.
第5支排針 接MCU的35pin可以不用理它是嗎??
那麼就這麼說定囉!!
小弟如果試不行,再寄給您試試,感謝再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