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遙控器故障問題

楼主(2014-05-02):
家中電視遙控器有點故障, 數字鍵1和5及9完全沒反應,其餘都正常.
小弟已經將它拆開, 用酒精擦拭過所有接點, 狀況依舊.
後再次拆開在每個接點上, 黏錫箔紙, 結果故障並沒有解除.
想請教板上各位先進, 還有什麼辦法, 可以救救我的遙控器.

网友:
拍些清楚的照片讓各位前輩幫忙分析看看吧

也許PCB有斷線, 也許導電橡膠污損, 也許導電碳膜磨耗, 也許........
這些都是隔空抓藥, 還是上些圖來吧

還有麻煩在標題補一下品牌型號機種, 方便其他痞有查詢. (也許剛好有人有多餘不用的)

网友:
我家整理房間,遙控器找不到了,光南大批發99元一支,馬上OK!

网友:
還有什麼辦法, 可以救救您的遙控器???.....

1.先看共同版規第4點.....

http://bbs.pigoo.com/thread-39099-1-1.html

2.至於如何貼圖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网友:
查1 5 9共點銅箔來源之處
多是貫穿孔氧化、阻抗變高

网友:
如果已經將它拆開, 用酒精擦拭過所有接點, 狀況依舊.
那個人認為還是買新萬用遙控器比較快解決

网友:
買隻新的,不然就…卡甘苦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