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噩夢初醒,銅、鋁、鐵終於能簡單焊接了
火..

楼主(2014-05-02):
以往修理物品時,遇到異物質間要焊接,真是噩夢一場,錫焊、銀烙焊,燒焊、電焊,
都各司其職,互不相幫忙,怎麼勸,怎麼說,彼此就是一副天塌下來,你家的事。
終於科技始終來自人性,有錢可當大爺了。
請看:
從左至右:焊絲、鍋蓋紐、不鏽鋼管、鋁散熱板加鐵釘、三段銅鐵管焊接,
下面唯一的工具,瓦斯噴燈。
怎樣?大家少了一個噩夢了吧?
焊絲名叫銅鋁焊絲(條),一公分平均一塊多,我試焊這幾樣,花費近10元。

网友:
黏上去~~~牢固嗎? 東西該去那買?

网友:
挖~~好厲害阿,懇請大大教學一下,噴燈就可以處裡了~~那技術一定要厲害才有辦法吧

不知板大知不知道如要使全銅及全鈦的管焊接在一起該使用何種設備呢?最近有親人提出這各問題,但是目前無法得知.不知大家是否知道呢?

楼主:
黏?你看仔細,他可是服服貼貼朳上去的 。
拆掉屋頂就可以找到。

网友:
阿龍哥,你標題打維修實例。
但是,也没有看到過程,這樣子我們很難身歷其境~
來一段細部分解吧~很好奇怎麼焊的!

楼主:
銅鋁焊絲,熔點溫度在550度~600度,他應該是鋁質,但中心包著某種接合劑(助焊藥),
所以用噴燈就能燒焊,不必用到大火,我用中火就能燒焊,方式如同氫氧吹管燒鐵絲焊接
,所以看結果就可,過程省略,避免相機倒楣。

楼主:
台北大安大
這種烷類氣體燃燒,並不會產生亮光,只有藍色火焰,我是怕工作場所沒安穩的地方,
萬一不小心手一揮或桌子一搖,相機飛走或摔下去,那就慘不忍睹了。

网友:
只要溫度適當就能利用第二種適合的金屬下去做接縫的熔接
氧化層也先磨掉 或是利用焊藥

网友:
在大大的說明下到沒屋頂找了一下, 好像就是傳說中的特種焊錫絲,
號稱可以焊接銅與不鏽鋼的好物.

先前板上有大大用烙鐵示範過, 沒想到還可以用瓦斯噴燈來做熱源,
這樣在焊接大面積金屬應該會容易許多, 不用特別去找大功率烙鐵, 感謝大大分享~~~

楼主:
我相片上最右邊那是2分銅管用銀烙接3分銅管,再用銅鋁焊條接4分鐵管。
銅鋁焊條要附著在其他金屬的溫度比銀烙低,所以更容易焊接,冷卻後金屬
硬度比錫焊高,可以銼得動,但用刀削不動,錫焊用刀可以銷得動。

网友A:
鋁銅焊絲
焊接原理:

     焊接絲為用於 銅-鋁 或 鋁-鋁 焊接 使用的焊條,為鋅鋁合金(鑯料)包覆 含銫無機鹽混合物 (鑯劑)組合而成。鑯劑的作用在於一但熔化後,就會溶解待連接鋁部件表面的氧化膜,並防止重新氧化。

     鑯劑濕潤鋁表面,使得鑯料能通過毛細作用自由流入焊縫。冷卻後鑯劑在部件表面上形成緊緊依附的薄膜,此層薄膜無須清除。

產品特點:

1.低熔點(約攝氏400度)。
2.無須手工添加鑯劑,簡化工藝流程。
3.鑯劑與鑯料用量準確設定,提高焊點品質。
4.環保產品,無腐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鋁銅焊絲
焊接原理:

你說的可能是鋁鋁焊絲,價格較便宜,0.5米 35元,可焊鋁和銅。
我買的是銅鋁焊絲0.5米要價60元。

网友:
補鍋子的就是用這個在補的

网友A:
銅鋁藥芯焊絲長度規格及價格
(1) 0.5米長度規格 1條為 65 元。
(2) 1米長度規格 1條為 120 元。
(3) 3米長度規格 1條為 350 元。
(4) 5米長度規格 1條為 580 元。
網路上找到的資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銅鋁藥芯焊絲長度規格及價格
(1) 0.5米長度規格 1條為 65 元。
(2) 1米長度規格 1條為 120 元。

大大
你抓的是大貓拍賣的網頁吧?
同一個人,同樣的東西,在拆屋頂賣的稍稍便宜。

网友:
你這樣不行啦.維修實例要把過程貼在第一帖喔.
要不然好像是秀饅頭引誘大家流口水而已咧 ...

楼主:
砂鍋就在那裏,打破了也是砂鍋而已,問我砂鍋在哪裡,我也沒轍。

网友B:
焊完要徹底清洗
助焊劑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完要徹底清洗
助焊劑酸啊

這種燒後不用清洗,而且他的助銲劑是乾式的。

网友C:
不知道可不可以拿來修補機車的煙銅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可不可以拿來修補機車的煙銅管…

前段也許有問題,我看過火紅的,後段溫度較低也許可以。

网友:
哇~~真厲害的手法

楼主:
我有一根鋁門用的不鏽鋼手把,裡面羅斯已經滑牙了,正好拿來試一下

网友D:
真是好东西!必须要用喷灯么?大功率烙铁行不行啊大大?

网友E:
請問曾經焊過的能用噴燈解焊嗎?

楼主:
引用 网友E:
請問曾經焊過的能用噴燈解焊嗎?

讓兩邊脫離大夥一燒就可以,附著的大概不容易清乾淨。

网友:
好東西~~
有需要時再買來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是好东西!必须要用喷灯么?大功率烙铁行不行啊大大?

下午我用一把300W的大烙鐵無法融化,還是要用瓦斯噴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午我用一把300W的大烙鐵無法融化,還是要用瓦斯噴燈。

  嗯。不知道用气体烙铁之类的工具(可以直接安装瓦斯头的)能否成功。我想对于一些小器件,比方细铝管、铜管什么的,应该火力足够的。
  我手头有个大洋(Goot)的气烙铁GP-510SET,只是缺了个火焰喷头(下图中最小的那个头子)。 热风头倒是有的,虽然温度达到600多度,但是量可能不足,也就是说热功率输出估计还是有点小。

网友:
下次來試用看看

楼主:
這是一根不鏽鋼伸縮型天線,我用這個小火雞給他測試了一下,不鏽鋼傳熱慢,
所以還能燒上去,傳熱快的恐怕要大一點的火雞。

楼主:
上次哪個大大鋼杯握柄脫落?好焊好施工,又堅固。

网友(2016-02-26):
引用 楼主:
下午我用一把300W的大烙鐵無法融化,還是要用瓦斯噴燈。

瓦斯噴燈 或 熱焰槍 使用要是有過熱時,金屬表面會變色,
妥善方式就是先用 噴燈 加熱金屬到一定程度,
再用大瓦數烙鐵加焊,效果會更好

网友:
我之前在網路上也有買過一捲,號稱什麼都可以焊,連鋁都沒問題,實際測試烙鐵溫度要高一點,不過有個小缺點,最好拿不要的烙鐵,因為我的烙鐵頭因此弄到黑黑一塊可能是這種特殊錫絲裡面的成份,那塊黑黑的就摳不下來了,也會影響烙鐵的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