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扇21段降速器

楼主(2014-05-02):
傳統電扇的轉速很高,噪音很大,網路上有人賣"電扇21段降速器",google就可以找到產品,它有專利號碼,宣稱可以將轉速降低,這種控制器是使用何種方式來控制轉速,可以自己DIY嗎。

网友A:
這樣應該可以
電容 2UF~~~4UF  左右 耐壓需要 250V以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這樣應該可以

電容 2UF~~~4UF  左右 耐壓需要 250V以上

chlu大請教這樣馬達會有嗡嗡聲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chlu大請教這樣馬達會有嗡嗡聲嗎?

會的,只是會比用調光器電路(TRIAC)好多了

网友:
附檔為它的專利證書

內容說明就是chlu大大所解釋的多組電容方式

网友:
可以用電感

网友:
這種利用切換不同電容來限制電流   會使交流風扇馬達扭力不足
推動無力 轉子速度跟不上旋轉磁場變化的頻率
負載電流就不會是滑順弦波 磁力成突兀的變化 就會出現嗡嗡聲

网友:
我用了三十年以上的老五羊牌14吋台扇改了二十多年了,该台扇是琴键三速开关,加机械定时器,只要在定时开关两端加一只电扇电容就能降速,成为六档风速,当定时开关处于接通时电容被短路,微风档不起作用,与原来一样,当旋转定时器定一定时间时开关也接通,微风档也不加入,定时时间到开关自动跳开,此时降速电容串入供电,速度下降,电容容量选取以慢速的微风档来选,为了能在微风档启动,再在降速电容两端并联一只显像管彩电用的二脚消磁电阻(正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冷态电阻小热态电阻大),这样定时开关断开电容串入时也能顺利启动,因为降速电容被冷态的消磁电阻短接,消磁电阻通电后相当于开路,此时降速电容起作用,我用了二十多年没觉得噪声大,毕竟风速降了风声小了,微风档我经常用,因为我的电扇尽量不让其摇头,又放在窗台上吹外面的风进来,不太热的天气吹久了太凉,就把定时器转一下等开关断开就进入微风档,一天连续开十几小时,我是宁可开多台风扇不让风扇摇头。

网友:
不管成本的話---------買個可調式自耦變壓器.

网友C:
轉速與風量降低了,但震動,嗡嗡聲來了。

已經到了DC直流馬達電扇的時代.

AC風扇調速:
[已刪圖]
值得好好研究.

一些收集的資料.

彼岸資料是以220V來看,要換算成110V來看電感/電容值,
此技巧的重點或價值是在電感/電容值。

我試用過20W(110V)日光燈鎮流器(限流電感鐵心)
及並聯數個400V啟動電容到12UF。
(遙控)擺頭馬達額定110V,串聯L/C後降壓太低,可能不會轉(擺頭).

啟動線圈,電流應不大,可從運轉線圈電流降低著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轉速與風量降低了,但震動,嗡嗡聲來了。

已經到了DC直流馬達電扇的時代.

一般需降速的都是大风扇,大都活动时间使用,有点噪声也可接受,开店的都在路边,车来车往环境噪声就很大,再加上开着电视或开着电脑听音乐,那点噪声就被掩盖了,睡觉时用微风扇。一般不用大风扇。

网友(2014-07-14):
引用 网友C:
轉速與風量降低了,但震動,嗡嗡聲來了。

已經到了DC直流馬達電扇的時代.

你好︰
lkkseemi舉報你未經他同意使用他的原創圖,請看21樓︰

http://bbs.pigoo.com/thread-41000-1-1.html

由於lkkseemi要求我刪除該圖,請問這張圖你是由上面連結21篇得來?或是由其它網站下載回來?

网友D:
TO:lkkseemi
由於你是舉報要求我刪除該圖,印象中論壇沒有這種案例,所以麻煩請你提出該圖是你畫的證明,這樣比較沒有爭議,否則日後若有人又跟我舉報該圖他才是原創,要求我刪除該圖,那我工作就做不完了。

不便之處敬請諒解,麻煩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TO:lkkseemi
由於你是舉報要求我刪除該圖,印象中論壇沒有這種案例,所以麻煩請你提出該圖是你畫的證明,這 ...

應該是我的錯。
向作者lkkseemi致歉,也請版主刪圖.
當初應該覺得圖檔不錯就從網路下載收集當參考資料. (想想有可能是從 痞酷網 )
之後不察,就將相關資料、圖檔一起上傳。

再次向lkkseemi 作者致歉。

网友:
引用 网友D:
TO:lkkseemi
由於你是舉報要求我刪除該圖,印象中論壇沒有這種案例,所以麻煩請你提出該圖是你畫的證明,這 ...

http://bbs.pigoo.com/thread-41000-2-1.html

网友(2012-09-27):
引用 网友E:
lkkseemi大:謝謝你細心找這些圖讓我觀看,但是有看沒有懂...如果加一個口頭敘述我就會懂了 ...

  21#的圖是用:
                  scottwang大大  教導的小畫家畫的 ! 感謝!再感謝!讓我學著,會用小畫家畫圖

               1.首先不拆開時,量插頭,按下變速開關 (強,中,弱)會有一個阻值 變化(如圖21#)
                   量到的是運轉線圈+變速抗流線圈(強,中,弱)的阻值

              2. 量電容器兩端,可量到,運轉線圈( 65Ω)+起動線圈(280Ω)  →345Ω
                  最主要用意是,量起動線圈的阻值

              3 量變速開關(強,中,弱)接線→12Ω+22Ω→34Ω是變速線圈阻值
                以上1.2.3.量測是要排除各個線圈斷線

               4 再量–下起動電容,容量

               5. Q過,電路應OK!

网友(2014-07-14):
引用 网友F:
文章分享, 請載明出處, 歡迎分享 不便之處敬請諒解  !!!
http://bbs.pigoo.com/thread-41000-2-1.html

已刪圖

网友:
huang22大大  本人lkkseemi 因未詳讀版規 誤刪貼圖 故謹以此文向 huang22大大 道歉 !!!

您對「PIGOO」論壇之授權
您同意任何資料一經您上載、傳送、輸入或提供至「PIGOO」論壇時,視為您已允許「PIGOO」論壇無條件公開使用、備份該等資料,您同意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刪除、增加、修改等,您對此絕無異議。

huang22

huang22

 huang22
原10#貼文

轉速與風量降低了,但震動,嗡嗡聲來了。

已經到了DC直流馬達電扇的時代.

AC風扇調速:

降壓調速法

 降壓調速法

值得好好研究.

一些收集的資料.

記事本

記事本

彼岸資料是以220V來看,要換算成110V來看電感/電容值,
此技巧的重點或價值是在電感/電容值。

我試用過20W(110V)日光燈鎮流器(限流電感鐵心)
及並聯數個400V啟動電容到12UF。
(遙控)擺頭馬達額定110V,串聯L/C後降壓太低,可能不會轉(擺頭).

啟動線圈,電流應不大,可從運轉線圈電流降低著手。

网友:
參考別人圖片
可註明出載處

网友:
引用 网友B:
chlu大請教這樣馬達會有嗡嗡聲嗎?

應該不會有,之前電風扇使14吋排風扇,我用調光器,嗡嗡聲很大,換了一顆12u的電容,風量變小一半,聲音只剩風吹進來的聲音,睡覺比較不吵。

网友:
夏天了
拿出之前常用的3葉12"抽風機
實在真的是蠻吵的
剛好在網路搜尋方法,結果又連回這一篇來
所以是可以在ac端的火線串上一粒電扇用的"運轉"電容來降低一些風速嗎?
是的話…打算買幾粒8uf-12uf來試試(愈大愈快?或是有建議的容值?
之前平常家裡修過的電扇都是2.5-3左右而已
3Q.

网友:
用變速線圈是比較耐用的
你看那幾十年前都用這種很少壞的
不過現在東西都在省錢-----------省到最後都是三年五年就壞
技術不是問題成本成就一些不耐用的產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