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W7J BIOS 密碼 如何解除 (完修)

楼主(2014-05-02):
收到時  這種狀態 拆了機器  針對GF7400 拆下從新值 球 後可正常開機    開機看到BIOS被鎖密碼...
殘念
  WINDOWS 下更新BIOS 一樣無解  有其他方式可處理這問題還是我又要拆起來從寫BIOS了
畫面搞定了  但是溫度還是很高  看客人有無意願更換7400T改良晶片

网友A:
跟這一篇狀況相同嗎?
http://bbs.pigoo.com/thread-50306-1-1.html

网友:
確定不是客人自己鎖的嗎?

网友:
http://bbs.pigoo.com/thread-50306-1-1.html
21樓大大提供了密碼表了

网友:
305 2007-09-07 AAL900LD
304 2007-01-17 DLAAALLC
303 2006-12-22        AA1BAADA
302 2006-08-14        BAABOBL2

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這一篇狀況相同嗎?
http://bbs.pigoo.com/thread-50306-1-1.html

一樣問題 我式晶片拆下從新值球變這樣低
有看到密碼表 搞定了

楼主:
補充一下為什我刪掉他的系統從作 每次要進BIOS都要密碼....還要對照密碼表  還發現系統時間 2014509
查無密碼 卻可以用20040509密碼進入.............

网友:
引用 楼主:
補充一下為什我刪掉他的系統從作 每次要進BIOS都要密碼....還要對照密碼表  還發現系統時間 2014509
查無密 ...

因為你進去bios之後沒把密碼改掉後儲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