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17 如何做成可調電流 輸出4~20MA的 麻煩幫個忙

楼主(2014-05-02):
如題  完全沒有頭緒 幫幫忙 能的話給個接線圖感恩!!

网友:
可以試試~~

网友:
如2#所示,還需定義負載的阻值及輸入電壓範圍.

网友:
就是你頭像那個電路阿

限流算法是 1.25/R 出來的數值是A
m是10 -3次方

网友:
要轉成4~20mA,一般要定義成如0~5V等等數值,才有辦法,不過除非就是當做模擬電流源,否則那些4~20mA的電流是沒有意義的.

例如:0~5V轉成4~20mA,所輸出的就是電流,接收者可以再將其轉為預先定義的電壓值如0~5V,或者其它的電壓值.

网友:
喬治查爾斯電子DIY討論區

253.62 KB, 下載次數: 58

网友:
麻煩請說清楚講明白,你要用在哪個地方

我在想,你是不是想做一個外加電路
可以產生4~20ma,模擬感應器產生的訊號給PLC,做校正&調整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