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助>photoshop cs6 開檔出現記憶體不足

楼主(2014-05-02):
請教各位大大,

小弟在客戶端遇到一個photoshop cs6的問題!
就是客戶在開啟一個大檔案(960MB的PDF檔),
每次開到一半就會出現"記憶體(RAM)不足,無法完成開啟檔案",
客戶電腦的記憶體目前是8G,但是每次都跑到3.2G左右就跳上面的訊息!
在請救GOOGLE大神後,也有修改過"效能"裡面的"偏好設定"內的記憶體存量,
但是最多就只能設定到3.29G左右,已經拉到100%,而且下方的暫存磁碟也有設定了,
不過還是都無法開啟這個960MB的檔案!

不曉得有沒有那位專家,可以替小弟解答一下!
感謝!

网友A:
推測pdf檔裡面有一些向量圖檔。
用Photoshop開啟,會轉成點陣圖。
向量圖檔的特性是不管放到多大都不失真,大圖轉成點陣圖,容易造成記憶體不足。
960MB的pdf檔算蠻大的,可能要放棄Photoshop,換Illustrator開啟。

网友B:
先用acrobat reader看看到底製作此pdf是什麼東西軟體
再來判斷看看是否檔案問題還是軟體或系統問題
有時候硬碟寫到剛好有壞軌的地方也會出現類似這種問題
960mb大約需要3-5g的硬碟空間暫存
實體記憶體不足應該也不致於會出現這訊息
因為會用硬碟空間下去執行
還有就是960有時copy的有問題
重新拷貝一個新的檔案也要測試!

ps:我以前在輸出中心,這些軟體我都熟。別擔心,總有辦法解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測pdf檔裡面有一些向量圖檔。
用Photoshop開啟,會轉成點陣圖。
向量圖檔的特性是不管放到多大都不失真, ...

嗯,我倒還沒有用Illustrator開過!
再來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用acrobat reader看看到底製作此pdf是什麼東西軟體
再來判斷看看是否檔案問題還是軟體或系統問題
有時候 ...

基本上不會是硬體的問題,因為我換過三台電腦都一樣!
而且那個檔案拿到別的地方開,人家確是有辨法印出來!
那是一個營造的示意圖,就是要展示整個工程蓋好後的全部樣子,
當初做的時候,就把解析度調很高,所以檔案才會那麼大~

网友C:
那個檔案可能是在蘋果電腦上製作的
可以找蘋果電腦試試開,應該可以正常開啟
Windows的記憶體控管跟類Unix比起來還是差很多

photoshop效能的記憶體只能調到3.29G,應該是因為photoshop是安裝32bit版本的關係
我的64bit可以拉到4G多,電腦上面安裝5G的RAM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個檔案可能是在蘋果電腦上製作的
可以找蘋果電腦試試開,應該可以正常開啟
Windows的記憶體控管跟類Unix ...

檔案在那裡做的是不清楚,但是我裝的CS6是64位元版的!
也只能調到3.29G而已!
就是不知道為什麼?

网友C:
引用 楼主:
檔案在那裡做的是不清楚,但是我裝的CS6是64位元版的!
也只能調到3.29G而已!
就是不知道為什麼? ...

要不要先確認一下系統是否有正常抓到8g的ram
因為3.29g的限制跟32bit系統上安裝4g記憶體能抓到的數字實在很接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不要先確認一下系統是否有正常抓到8g的ram
因為3.29g的限制跟32bit系統上安裝4g記憶體能抓到的數字實在 ...

記憶體的部份,確實有抓到8G沒錯!
而且我裝的版本也是64位元的!
就真的讓我覺得很奇怪!

网友B:
有開對嗎?ps裝完會生出兩個ps捷徑
一個32的一個64的
是開到32的嗎?

--------------------------------------------

网友C:
64bit後面會括弧(64 bit)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開對嗎?ps裝完會生出兩個ps捷徑
一個32的一個64的
是開到32的嗎?

我也是以為開錯個了,但是有確認過是開(64位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64bit後面會括弧(64 bit)

是開這個沒錯啊~~

网友D:
你使用甚麼作業系統?

网友B:
大概剩下幾個環境要確認
作業系統版本
開機後剩下的記憶體空間大小
軟體(正常安裝版本)
感覺有個環節出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使用甚麼作業系統?

我用的是WIN7(64位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概剩下幾個環境要確認
作業系統版本
開機後剩下的記憶體空間大小

客戶有裝顯示卡,所以開機系統抓到是4G~~
就是不知道那裡出了問題!

网友:
CS6 的預置檔reset一下
另外這裡8.9樓似乎有解法
重點是似乎有其他開機常駐的程式影響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分享經驗,這個問題小弟已經解決了!
就是使出大決招,重灌系統後再重新安裝CS6,
立馬就抓到7.4G的記憶體了!
在此感謝各位大大的指教!

网友E:
PDF使用Adobe Illustrator來開會比較好
如果頁數太多可以使用置入方式然後選擇頁數
用Adobe Photoshop反而不好編輯說

楼主:
引用 网友E:
PDF使用Adobe Illustrator來開會比較好
如果頁數太多可以使用置入方式然後選擇頁數
用Adobe Photoshop反而 ...

我遇到的是單一頁檔案超大(962M),所以在用PHOTOSHOP開檔時,
耗用記憶體會超過4G!
那個檔後來我問,是建商的空照示意圖,解析跟規格都是很大的,
所以那個檔才會那麼大~~
不過已經有找到問題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遇到的是單一頁檔案超大(962M),所以在用PHOTOSHOP開檔時,
耗用記憶體會超過4G!
那個檔後來我問,是 ...

因為最終目地可能是要編輯或是給製版廠做輸出嗎?
如果是要編輯其實不管用什麼軟體來開都不是很好用
如果只是要瀏覽那直接用Adobe Illustrator或Adobe InDesign先開起軟體
在用置入的方式來看快速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因為最終目地可能是要編輯或是給製版廠做輸出嗎?
如果是要編輯其實不管用什麼軟體來開都不是很好用
如果 ...

嗯!感謝大的指教!
我會再跟客戶研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