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沒有人有辦法把它分開

楼主(2014-05-03):
請將銅鋁分開   銅的部份不能有傷痕   鋁片就隨便啦

我試過鋸子2側鋸到快接近中心   然後敲開   但是還是會傷到

也試過工廠的氣動壓力工具   硬推   也會傷到

暴力敲   將鋁敲歪  中間就不是正圓   就可以拿出來    也是傷到

難道沒有快速  方便 安全的方法嗎?

我倒是知道如何裝進去的方法啦   將銅放到冰箱   縮小後就可以放進去了

因為廢物利用   想拿來要當紙鎮   不能有傷   不然會難看   我沒車床    也不能拆下來後再去車

所以請大家集思廣益    有空的人幫忙想想方法吧

网友A:
如果加熱到一定程度會不會比較好用呢

网友:
鋁片加熱,然後銅柱冷卻,利用熱漲冷縮,不知行不行。

网友:
用拔輪器(逼猴)

网友:
先冷卻銅,之後用火雞只加熱鋁鰭片,再迅速敲開(敲銅時,中間要用其它金屬棒頂著銅,鋁鰭片下方墊高,榔頭直接敲緩衝金屬棒.

我看鐵工廠拆軸承,都是金屬直接加熱到變火紅色,再直接放入冷水冷卻,之後直接敲.

鋁的熔點比較低,用1200度的瓦斯噴燈熔鋁,銅的部分盡量不要靠近.

网友:
把鋁都融了不就好了n_043|

网友B:
鋁熔點660.3 °C   純鋁
銅熔點1,085 °C   純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加熱到一定程度會不會比較好用呢

如果是加熱到鋁變軟,那用力敲或許可行。

网友:
銅的部份早在廠商放入鋁片時,就已傷到表面,銅與鋁接觸面有導熱膠!
故拿出來都有傷到銅表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鋁熔點660.3 °C   純鋁
銅熔點1,085 °C   純銅

會不會變成不是正圓呢??

网友:
有傷痕就將就著用吧
不然還是直接去鋸銅棒
因為弄來弄去的,根本就划不來

网友:
用軸承油壓台試試看

楼主:
逼猴和油壓台也都試過   但是會形成如照片的的刮傷

曾經冷卻過   但是連鋁一起縮    也加熱過   但是一起膨脹   挺為難的

我確定它們之間是很光滑的   因為曾經拆過一顆很漂亮的   那是很小心鋸開但有點傷到   很麻煩

融化   聽起來很危險哩   恐怕拿下來之後銅的顏色變的很難看吧

以前把子彈頭拿去加熱   把裡面的鉛融出來   但是彈頭也變的很難看了

所以   挺難搞的不是嗎?   這東西已經越來越少了    大部分都被回收了

我發現挺好用的   因為銅很重    放在桌上用來壓東西很方便

网友:
試試看把整組丟近熱油裡煮(ex:一整鍋機油去加熱)
在很熱的時候拿出來擺定位後趕緊用輔助敲擊棒直接敲...

1.兩者都同步熱脹所以脹緊的問題先不考慮
2.兩者間有甚麼固定劑可能都因為油的高溫而所有軟化(裂解)
3.此時只要墊高後找剛好得敲棒+油的潤滑

或許能夠不傷及表面而順利取下
請參考看看囉

网友:
以前玩過模具 ~

是把中心放置乾冰 , 等冷卻後就可以取出來了 ~~

不知這個行不行 !!!!

网友:
不怕危險
有能力的話又真的要求極致的話
用水銀把鋁腐蝕掉吧
以上純粹科學性的可行性的非機械加工方法的建議
任何後果及責任由採納者自負
水銀是毒物及很難處理
不過說實在
目的和成本有點過火了
俺對以上文字一概不須負責

网友:
如果是我會用砂輪機在鋁片外圍切薄薄的刻痕

砂輪機要會拿,要不然會傷到自己

网友:
引用 楼主:
逼猴和油壓台也都試過   但是會形成如照片的的刮傷

曾經冷卻過   但是連鋁一起縮    也加熱過   但是 ...

溶化其實很簡單,怕危險的話,施工周圍不要有易燃物,備齊一盆水.
銅柱變黑了就用太陽牌銅油+棉布擦拭,就會閃閃動人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