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論壇上大大,一個Excel問題~(已解決)

楼主(2014-05-03):
在下有個問題請教:
在一個excel檔案中,又有多個工作表,如:(sheet1、sheet2…)等等
請問一下:
若想要在一個工作表中的一個欄位,
顯示另一個工作表中的某個欄位的數值,
這樣不知可否設定它,而不必一一再翻頁輸入!
可以設定嗎?
謝謝指導~

网友A:
假若sheet2的欄位B2要參照在sheet1上的欄位A1,

1. 滑鼠點在Sheet2的B2欄位上,按"="
2. 滑鼠點一下下方的sheet1
3. 滑鼠到sheet1上的A1
4. 按"Enter"

是指這功能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若sheet2的欄位B2要參照在sheet1上的欄位A1,

1. 滑鼠點在Sheet2的B2欄位上,按"="

是啊
大大說的有用過
只是如此這般後,
sheet2的b2,僅顯示:『 =sheet1!A1 』這樣的文字
而不會顯示A1裡面正確的數字ㄋ?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
大大說的有用過
只是如此這般後,

那要看看在"工具","選項" 的 "檢視"頁內"視窗選項"區有個"公式"是不是被勾選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
大大說的有用過
只是如此這般後,

你的主文  被點=的要有文字或數值!!!

不然會顯示   sheet2的b2,僅顯示:『 =sheet1!A1 』這樣的文字   是正常的,有些還會是亂碼!!

楼主:
原來是那個工作表有問題
後來刪掉,新增另一個,就可以如上面robotai大大說得那樣作業!即可~

网友:
將來那個被參考的工作表
不可以改名稱  不然又捉不到資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