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陽能板對鉛酸蓄電池充電(補電瓶的自然耗電) 實例

楼主(2014-05-03):
由於汽油漲價,出門盡量騎機車,照成汽車少開,使得蓄電池沒電, 加裝太陽能板對鉛酸蓄電池充電(補電瓶的自然耗電)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2678115814 也使用了兩年一切多OK,(冬天效果較差)可以改18V10W

网友A:
利用太能能板+控制器 讓沒再用的電瓶保持滿電
避免衰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利用太能能板+控制器 讓沒再用的電瓶保持滿電
避免衰減

版主大您好;電流小不會有過充問題, 有加二極體(夜晚)不會有過放問題,電瓶已經4年, 裝太陽能板也使用了兩年一切多OK

网友B:
有測量過最高充電電壓是多少嗎?
理論上滿功率輸出下
14伏特,至少有360毫安培
而汽車靜態電流,應該不會超過100耗安培
所以還是有過充疑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測量過最高充電電壓是多少嗎?
理論上滿功率輸出下
14伏特,至少有360毫安培

winrar070大您好:日正當中未接蓄電池測得18V, 接蓄電池測得13.6V

网友:
放在前擋風玻璃下(無隔熱紙)已經試用7年多,第一顆加水電池在第五年玩電解水製H2/O2後的3個月掛了,突然無動靜無法發動而換新電池, 第二顆加水電池也用了快3年,因無需照料,一直使用中。

記得夏日近午,放在車外實際曾量過250mA輸出充電電流,開路電壓小於20V。
46AH電池,那時特價899,太陽能板799。
EXSIOR 熄火後,平時耗電約數十mA,頂多充電半天.應無需憂慮過充.
夏日曾3天不開車,量測電瓶電壓約13v,仍低於平時開車電壓13.8V

經串聯二極體後直接從前座屋頂閱讀燈進入直流系統.

想改用稍大面積"軟板"可能比較好服貼放置車內. 擋風玻璃內輸出電流有稍小.

网友C:
最近剛好拿到1張20W的小太陽能板來玩,也挺有興趣來玩這個
以上面開版大所po圖示及連結來看,是5W的太陽能板,
即便是在最大值輸出時最多也只能在270.77mA,而且一般的實驗室標準是在照度4萬LUX的情形下
加上被玻璃造成的太陽阻隔及照射角度,250mA也算是挺不錯了
不過真的換張10W的會更好嗎,也不見得,也得看被充電池的內阻情形才是影響充電電流值
固定電壓下,阻值不變,那麼充電來源1A和100A充進去的電流也不會改變的
而EXSIOR假設待機為50mA,那麼一天就耗50*24=1200mA
太陽能一天有效設為4H均值250mA=1000mA,那麼也是好處不少
陰天雨天連塊雲遮到輸出都不同,太陽能的變數也實在挺大的

网友:
  太阳能电池板的光电转换效率还是太低,导致在性价比很低。
  本来也想搞个太阳能供电小系统,但算了一笔帐,感觉不划算。
  比如说一块好点的70W/18V(MAX)/3.88A(MAX)太阳能电池卖360¥,一块12AH的铅酸电池要卖200¥左右。其它的比如控制部份不算进去,总共要560¥。
  若按照这块太阳能电池的最大充电电流3A来充电的话,那该容量的电池需要4小时时间充满。其实,象我们这里的日照条件,估计要更长的时间吧。就算这样,一天也最多充满两块这样的电池,也就是说获得24AH的电能,换算一下就是24×12=288WH的电能,也就是288÷1000=0.288度电。
  按照当地的电价,一天也就是获得了0.288×0.60≈0.17¥。
  这样,初期成本560÷0.17=3294天,也就是9年才收回成本!这还不包括这时期里设备的折旧更新。
  因此,目前看来太阳能大多属于不省钱的项目,只能作为应急工具,仅此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近剛好拿到1張20W的小太陽能板來玩,也挺有興趣來玩這個
以上面開版大所po圖示及連結來看,是5W的太陽能板, ...

  若想稳定太阳能电池的输出电压,可以考虑使用SEPIC DC-DC。淘宝上有很多类似的可买到,价格也很便宜。我刚买过一款数显的,可以参考一下:http://trade.taobao.com/trade/de ... eID=626162576045564

  这不是广告哦。我感觉用得不错,所以介绍给大家的。

网友D:
從solar cell 的V-I曲線,剛好輸出電壓值V(變動)受限於電池的(穩壓)特性,輸出電流依日照強度而變化,所以開路電壓不過高的小功率太陽能板應該不需DC TO DC 的電路 。除非太陽能板的輸出電壓小於電瓶電壓,才經昇壓電路來充電電瓶。

衡量成本因該是與 車用電池成本 來相比較。若不是發電用的太陽能板不應跟便宜市電售價來比較。
加水電池上次換NT  1200元.
例如三年換一電瓶( NT900,7年前),九年換三顆共2700;
如果有此裝置後4.5年換一次電池,九年只需2顆電池,加上此太陽能板800,差不多回本。
若考慮電池越來越貴,是值得一試。如果沒車庫常曬太陽。
讓電池儘量保持在充電中的狀態 (減少一般電池自身放電(狀態)與能提供車上電器關機時小耗電),或許有助於延長電瓶使用壽命.

网友:
如果沒車庫常曬太陽--------車更容易老化--得不償失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從solar cell 的V-I曲線,剛好輸出電壓值V(變動)受限於電池的(穩壓)特性,輸出電流依日照強度而變化,所以 ...

物價飛漲....換一次就回本了...

http://blog.xuite.net/randy2285/TMFC/26246049
2006年一月,一顆40 安培小時(AH)的加水電瓶只要750元,現在卻飆漲到2,000元,而55AH的電瓶也由1,500元變成2,800!這些是常見的規格,所以漲幅約在 2.5~3倍左右,如果是特殊規格電瓶,漲幅將更可觀!一顆電瓶上萬元比比皆是。因此調查該到哪裡買便宜電瓶,當然就變成編輯部責無旁貸的責任,我們明查暗訪了四個地方,發現價差高達八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