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LQ-680C 退紙一半亮缺紙燈

楼主(2014-05-03):
(連續報表紙)
請問LQ-680C 手動進紙(按換行/換頁),讓紙張往前進紙多張(模擬列印多張),然後按退紙/進紙鍵,此時印表機會退紙,但有時退紙一半,就會亮缺紙燈,不然就是紙退到黑色滾輪(紙張確定有超過 進紙感應器),也亮缺紙燈。
這是機器故障? (感應器問題?) 還是本來機器就是這樣?
因為試驗多台,均有這種情形。
求解,謝謝!!

网友:
不太正常~感覺是感應器有問題
你先把外殼拆開灰塵用空壓機清乾淨~然後再測

网友:
1.按退紙/進紙鍵第一次.紙張到定位(印字頭底下).再按退紙/進紙鍵.紙張會退到坦克輪位置.屬正常.
2.由於您敘述"手動進紙(按換行/換頁),讓紙張往前進紙多張(模擬列印多張),然後按退紙/進紙鍵,此時印表機會退紙..."..由於紙張過長.退紙大約不到2張letter長度.於是會出現暫停燈亮.嗶嗶嗶聲.可以再按一次退紙/進紙鍵看看是否會繼續退紙.會的話.屬正常..不會的話.再查詢進紙感應器..

楼主:
你好:感謝回覆。下午查看原廠手冊,的確是這樣。
本以為按退紙會一直退到坦克輪位置,是自已錯誤的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