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TO C3703 恆亮紅燈 不開機

楼主(2014-05-03):
我今天也照論壇上所討論的將 CS303 CS304 電容更換新的了
但接回送電依舊無法開機(恆亮紅燈)希望各位前輩們 能為我解惑 感激不盡!!

原因說明:
1.機子是朋友回收給我的 (客戶說面板是好的)
2.送電後 紅燈恆亮 (按鍵 跟 遙控器 都無法開機)
3.拆開背蓋 發現CS303 有爆裂之情形,而且極性是反相的(不知道是否膨脹導致自己旋轉的???)
4.我也照之前版上的文章 換掉CS303 CS304 這2顆電容 (16V 1000Uf)
5.裝回送電一樣是 紅燈恆亮 無法開機 (搞了老半天 只有投靠此論壇的高手前輩了)

拆開背蓋後外觀

拆開背蓋後外觀

POWER電路板(正面)

POWER電路板(正面)

POWER電路板(背面)

POWER電路板(背面)

我對電子不是很熟,電表也還好,盡量簡單明瞭或許我比較聽的懂~謝謝!!

補充內容 (2015-5-2 06:52 PM):
VITO C3703  目前又不能看了
狀況 開機有聲無影  (不然就是要等上20分鐘~30分鐘才能突然又跑出畫面)
我已將CS303  CS304都換新電容了~

网友A:
電源輸出正常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源輸出正常嗎?

我不知道要量那裡?

网友B:
圖1主板左中電容換掉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圖1主板左中電容換掉試試看

是那幾顆呢? 還是你圈的那些都要換

网友B:
紅框內電容

网友C:
這台的毛病,可能不是這個問題.
是 Keypad 的問題喔.
每修一台,每一台都要換.
這台的 keypad 是分壓式的定義的.
有一個按鍵有問題,就打不開.
不信可以在那8個按鍵亂按.
一不小心就打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紅框內電容

我已去買回來了~等等再換上
我先去吃飯  跑一趟電子街 來回快1小時多
希望真的能夠開機~上天保佑呀~~等等試完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台的毛病,可能不是這個問題.
是 Keypad 的問題喔.
每修一台,每一台都要換.

所以這是要換keypad嗎?

网友:
看你第2項描述..2.送電後 紅燈恆亮 (按鍵 跟 遙控器 都無法開機)
跟我去年.碰到1台時的情況一樣..
其實.不用去管要換甚麼甚麼零件...在沒有相關的儀器設備之下..不用去搞
只要在各大拍賣場.買一塊.電原版.插不多700元上下.就搞定.(我當時買700元為準)
你要去搞故障的電原板..也許會花超過700元

网友D:
大大:
請以電表確認CS303 極性,
供參

网友E:
電源板的所有連接pin全部拆掉
電源輸入端請輸入市電
量測+5V是否正常 (會亮紅燈應該是沒問題)
找出pin腳 P-ON
串接一1K電阻到+5V看其他組的電源是否正常
一般會有
+5VSB (待機+5V)
P-ON之後會有
+5V
+12V
+24V

网友C:
當你電容換好後,按開關鍵.
1.請先確認"開關按鍵"電壓有沒有變化? 沒有的話,請看第4步驟.
2.電源板的 ON/OFF ,有沒有昇壓到3V~5V之間? 沒有的話,再去找主機板訊號.
3.當 ON/OFF 的電壓有的時候,再確認電源板其他電壓有沒有出來? 沒有出來請看第5步驟.

4.換 KEYPAD的按鍵就好了.
   不信,拆開來,每一個按鍵未按之前的電壓都要有3.3V左右.
   線路上的按鍵是成比例的下降的.
   大約是,2.7V , 2.1V , 1,5V ,0V.
   只要有一個按鍵會短路,就整台功能就會很怪.
   我修的第一台電視,就是這台.而且是修二台.

5.換電源板或是從電容故障的地方,從線路上再找找看.

這台,就是KEYPAD ,電源,高壓板. 佔總故障比例9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大:
請以電表確認CS303 極性,
供參

請問要是接錯會爆掉嗎?不過我拆開背蓋 第一次發現cs303 確實跟板子上符號不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C:
當你電容換好後,按開關鍵.
1.請先確認"開關按鍵"電壓有沒有變化? 沒有的話,請看第4步驟.
2.電源板的 ON/OFF ...

如amoretto說的換電容~~也換了~真難換 果然我是菜鳥?(10幾顆搞了5小時)
結果還是紅燈恆亮 無法開機

1. 那現在我要怎麼量電壓呢?這個就我真的不懂了 希望告訴我檔位跟要量的位子點?
2 .還有keypad要怎麼量?
(小第非本科 所以講簡單我比較懂)

楼主:
引用 网友E:
電源板的所有連接pin全部拆掉
電源輸入端請輸入市電
量測+5V是否正常 (會亮紅燈應該是沒問題)

我這量不知道對不對   幫我看看那有問題
還不小心線去碰到高壓散熱片 出火花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amoretto說的換電容~~也換了~真難換 果然我是菜鳥?(10幾顆搞了5小時)
結果還是紅燈恆亮 無法開機

版主要有耐心一點.
按鍵的量法是黑棒接地.紅棒接有線路連接的地方.
按鍵接腳定義是,四支腳平行的二支腳是共通點.
如你圖示,下方那二個點接的是地.上方的二個點是信號.
按鍵未按之前,電壓要有3.3V左右.
按了,依這台的設計,線路上的按鍵上的電壓會成比例的下降.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這量不知道對不對   幫我看看那有問題
還不小心線去碰到高壓散熱片 出火花

你在量測之前,先把接 AC 的電線取下.
電表用0歐姆檔.
黑棒接地或是接機殼的鐵蓋.
紅棒去量測所有的輸出點.
先把 "地","GND" 找出來.
再找出 5VSB.
再找出 PS-ON 或 ON/OFF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版主要有耐心一點.
按鍵的量法是黑棒接地.紅棒接有線路連接的地方.
按鍵接腳定義是,四支腳平行的二支腳是 ...

我會努力一點的,因為不是本科的所以會的都是皮毛
或許我的問題對大大來說可能簡單  但對我來說是大傷腦筋..呵
昨天搞到快3點~~唉

我現在可能要先買一台 三用電表 我目前這台 歐母值最小只有2k 感覺不好讀出數值
再來我目前也把Keypad拆下了,想說乾脆明天再跑一趟電子街好了,把8顆按鈕都買新的
不知道還要買那些,想說一趟跑一跑全買好了

今天我跟朋友去資訊展走走...快悶壞了
回來在看看有沒有大大的留言囉!!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會努力一點的,因為不是本科的所以會的都是皮毛
或許我的問題對大大來說可能簡單  但對我來說是大傷腦 ...

用電表BB檔測量

A-B  相通  C-D 相通  是按鍵的內定義    會響

A-C  B-D  要按下按鈕才會通  BB檔會響

  測量阻抗(用電阻檔測開關按下接通時) 正常應該是在0.0XX 歐

這部分視電表的誤差值會有不同  數值會小幅度亂跳  屬正常

若按下按鈕BB檔不響或是響聲斷續  阻抗值大於1歐  就可視為開關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C:
當你電容換好後,按開關鍵.
1.請先確認"開關按鍵"電壓有沒有變化? 沒有的話,請看第4步驟.
2.電源板的 ON/OFF ...

確實是 按鍵的問題 我全換過後就能開機了 目前燒機中 (想開個4小時看看)

但是我還有一點小問題就是它 原廠的遙控器完全沒動作耶
這是那的問題呢? 進度98%

楼主:
引用 网友E:
電源板的所有連接pin全部拆掉
電源輸入端請輸入市電
量測+5V是否正常 (會亮紅燈應該是沒問題)

觸發點是開機鈕跟選台鍵 原因是按鈕在按下量測是斷路
所以目前全換過後 可開機

目前就剩下遙控器無法動作!!!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電表BB檔測量

A-B  相通  C-D 相通  是按鍵的內定義    會響

我量過是按鈕壞掉我已全換了
只是按鈕那麼容易壞呢?

目前剩下遙控器不能動作
懷疑是不是這棵也要一起換呢?
不知道怎麼量IR

网友F:
回復怎不能點了??????????

IR  有一腳是 +5V電壓   看看有沒有

走線一下有無斷線,有電壓無斷線,IR可以考慮換掉

遙控器也要檢查有無發射訊號!!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回復怎不能點了??????????

IR  有一腳是 +5V電壓   看看有沒有

IR有過電,不過我也換過一顆新的一樣遙控器還是沒動作,目前就差這一步就了
我在想會不會我當初換電容把這四小棵電容給搞混了嗎?
有為那組線我去量測 分別都有5V 但是(右到左的第2隻腳位(橘線)
沒電壓(還是說它原本設計的) 這組線是要跑到Keypad的)
思索當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在量測之前,先把接 AC 的電線取下.
電表用0歐姆檔.
黑棒接地或是接機殼的鐵蓋.

目前量測發覺有一腳沒有電(黃色線)  請問大大這是正常嗎?

网友F:
這幾棵都是濾波用
,只要耐壓不要過低,還不至影響電路不工作!!!
你要查一下IR的附近或線路上的貼片電容,站內有文章可參考!!
小弟也曾發過一篇!!   不過我要找一下了!!

网友:
http://bbs.pigoo.com/thread-47025-1-1.html

從14樓看起,遙控器不受控部分!!

网友:
遙控器的電池最好檢查還有沒有電(1.5V)

或漏液造成接觸不良

或是有些遙控器的電源鍵已磨損嚴重或漏電也可能造成不開機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這幾棵都是濾波用
,只要耐壓不要過低,還不至影響電路不工作!!!
你要查一下IR的附近或線路上的貼片電容, ...

我目前只有電表 請問是在送電下量測嗎? 電表如何播換呢?
貼片電容上面沒規格 這下怎辦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目前只有電表 請問是在送電下量測嗎? 電表如何播換呢?
貼片電容上面沒規格 這下怎辦呢? ...

這下考倒我了?????

网友:
交給我修吧!!!

网友C:
這台的遙控器也很爛的.
因為按鍵壞,客戶都會死命按.按久了也會接觸不良.
不排除有 IR 掛掉的問題.
不過市售的 IR 有二種.
一種 GND 在左邊,另一種 GND 在中間的.
或是28樓的電路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台的遙控器也很爛的.
因為按鍵壞,客戶都會死命按.按久了也會接觸不良.
不排除有 IR 掛掉的問題.

IR 我是買中間接地的 跟原廠一樣的 我已量過
目前 我是懷疑
1. 是不是Keypad上那唯一那顆貼片電容有問題

2.就如此圖的黃色點 電壓只有0.2或0.3 (因為這條是要到Keypad的)
(如過這是異常 可能是主板有問題了)

楼主:
這是目前最後測試的結果  若有大大先進知道 就麻煩囉!!

楼主:
終於...終於...讓我找到了
(組到好都凌晨4點了)

總結:
1. 更換 CS303、CS304電容
2. 更換全新 8顆按鍵
3. 客戶這支遙控器不是原廠的
   (發現右上有一小孔 SET 上網找資料設定OK)

當然還是要感謝樓上個位先進,不吝給新手的我眾多意見跟指教
此論壇真是一個除了有知識外,還有濃厚的人情味,真是受益良多

最後再次感謝!樓上個位大大們!

网友:
哈,你的運氣真好.
這台面板是沒有半月形的暗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