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玩的熱塑材料 PolyMorph Friendly Plastic

楼主(2014-05-03):
在網海搜尋DIY USB LED構想時, 看到了 DIY LED Lamp for Small Aquarium 這個網頁,
原作使用一種 PolyMorph Friendly Plastic, 憑空捏出了一支USB LED水族燈..
這種材料在台灣的網路上可以找得到資料... 算是熱塑土/自由樹栺這一類的名稱..
但是跑了永和幾家美術社... 都沒能問到...
最後, 在eBay和TB看到了這材料.... 當然一定要給它敗回來玩看看!!

材料放進60度以上的熱水中, 變成透明狀時, 就可以取出瀝乾塑型,
這個材料捏揉時並不會黏手, 手感有點像是紙黏土, 但是比紙黏土韌多了.
確定塑型後, 把物件放進常溫冷水內, 材料就會慢慢的變白固化.
如果不滿意塑型結果, 可以把物件再次放進熱水中還原重塑...

初步, 牛拿這個材料幫幾顆晶礦做了 "一擺一擺的座檯"... (好用!!)
接著, 再來想想它可以拿來惡搞些什麼囉~ 吽!!

本文同步於發表於 牛の砌夢手札 : http://blog.xuite.net/dcstudio/twblog/212517771

网友A:
這個可以做手機機殼嗎?看起來很有趣ㄟ......

网友B:
牛大:

這個好玩哦!!!.....老灰狼有興趣!!!.....

請問您...那一包原料多重??....價格多少???

能否介紹一下.....在哪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個可以做手機機殼嗎?看起來很有趣ㄟ......

我想這個體積要夠,然後最好在手機剛充完電還熱熱的時候,把手機由上往下壓,再去捏外殼的形狀,不過這個是硬殼,應該是不適合做為攜帶用的外殼.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牛大:

這個好玩哦!!!.....老灰狼有興趣!!!.....

你可能還得多備料,不然你還沒玩,那個叫你babe的小朋友就會拿去先玩了,說不定還想去幫Robot加料 ... robot,robot,最後發音變滷肉,滷肉 ...

网友:
詢問一下大大
一定要在60度熱水中才會軟化? 還是在一般環境差不多高溫下也會?

如果拿來做Power Adapter的外殼, 也許就超過這溫度了...

网友:
歐~~~~~看到價格就
小弟玩不起啦~~~~~~
它的缺點在溫度臨界時就會變形了!!不適用於修補或高溫處,覺得它比較適合於模型或飾品之類的.
小弟都是用這個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81121550106
固定模具,支架,修補破損或止漏 ,具有耐衝擊,耐高熱,價格大眾,任何五金商場都買的到.
至於要透明的話,就是AB劑型的環氧樹脂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02209204387

网友(2015-02-19):
這個好好玩,要來研究一下,下回可以應用在其它的地方喔

网友C:
我是買這個來玩,不過還沒有時間拆開,剛上去看,產品已下架?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_u=nltrri372fc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買這個來玩,不過還沒有時間拆開,剛上去看,產品已下架?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 ...

應該是一樣的東西, 只是有加了染料!!

這二天在新聞上看到另一種材料 "Sugru 黏土"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11202389877
好像也不錯玩的說!!
但一樣... 很貴!!

网友D:
引用 楼主:
應該是一樣的東西, 只是有加了染料!!

這二天在新聞上看到另一種材料 "Sugru 黏土"

超級黏土,我看過學生做的黑色成品,聽說一包200元,是做好乾掉後像輪胎的橡膠,不是很硬的,應該可以做成許多東西.

小時候都拿黏土來玩,做成大碗,再把它拿起來利用空氣壓縮原理,往地上把它打破,其他人就要把它補起來,這樣自己的黏土就會越來越多了.

其實還有一些便宜的方法,可以拿來玩,就是拿麵粉和太白粉加水攪拌後,做成植物黏土,最後再用微波爐慢慢的去把它烤熟變硬.

也可以買市售的黏土,塑型後同樣以微波爐慢慢的去把它烘烤,最後像磁器那樣.

楼主:
引用 网友D:
超級黏土,我看過學生做的黑色成品,聽說一包200元,是做好乾掉後像輪胎的橡膠,不是很硬的,應該可以做成許多 ...

那個Sugru比較不同的是, 在還沒乾時是有黏性的...
Polymorph拿來翻模是相當好用的...
但只有在用熱風槍加熱時, 才能和塑膠有黏合性...

找到這些東西不見得能用它賺到什麼..
但牛就喜歡找這些材料玩的說... 玩好玩, 好玩就好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