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位朋友還是CRT電視的愛用者?
火..

楼主(2014-05-03):
長久以來我一直是CRT的愛用者
雖然CRT體積大,也稍耗電
但其極為耐用的特性,以及搭配現今SD節目還算不錯的畫質
讓我一直愛用至今
除非將來哪天SD節目訊源完全廢止停用
否則我應該會一直使用下去吧
不知現在有哪位朋友像我一樣是CRT的愛用者哩?
可以把自己的愛機SHOW出來,或是相關討論都可以XD

目前居住地所使用的:聲寶TVA-2078,20吋
2003年出廠,10年機齡
搭配數位電視盒收視,畫質還不錯
我父母家中另有一台聲寶29吋全平面(機齡10年)和一台國際14吋球面(機齡20年),都相當耐用
反之,我媽五年前趕時髦買來放房間看的32吋LCD,五年之中已經我手換修過三次(一次修電源板,一次換電源板,一次修高壓板),耐用度實在....

网友A:
我还用着CRT的29吋电视和17吋显示器,主要是耐用好修,现在老电视基本不用花钱买,换机来的或人家给的,修修就能用,显示器用超十年,就换过面板按键开关,处理过显像管座吸潮,主电路板补焊过,但没换过元件,我这目前用有线电视标清机顶盒,高清台只有8个台,要用高清机顶盒才能收到,标清台绝大多数都是以4:3画面播出,老式电视收看画面不变形变胖,大陆2015年是高清年,各电视台将加快转高清化,全面完成高清化也许要些时日,准备等全面高清化再换液晶电视,老电视显示器多耗些电不计较,电脑虽长时间开着,可调整屏保5分钟没动鼠标就显示器待机,动鼠标重新显示。

网友:
我也是用CRT的電視和顥示器,電視為聲寶28還是29吋忘了,故障了三次吧都自己修,顥示器目前有三顆在用,故障也是自己修,其實傳統的電視和顥示器顏色還是比較柔和比較好看,維修的零件也會比較便宜,又耐操
也不會像液晶的面板這麼脆弱用力一點按一下就破了

网友:
我家兩台都還是~~一台...待修

台灣的HD節目訊號不知猴年馬月才能普及,現在看
數位CATV還得付類比CATV費用....

网友B:
去年送出一台17" CRT,前陣子才又回收一台也是17",因為沒地方擺了.
我的LCD故障暫時丟著,已經有一段時日了,現在也是用SAMPO 17" CRT的,我比較有興趣的是3隻鳥的,若有人不要的又近的,我就可以載回來玩了.

另一台預備用的電腦也是用同樣的CRT.

買LCD要買大品牌的或許較能用長久,而且可能得靠點運氣,像以前買的二手HP 17",已快9年了,都還好好的,那台本來是我要的,因為怕女兒長時間使用電腦,受幅射污染不好,所以就給她用,我並沒有非要CRT不可,只是LCD故障了,只要有空間的話,CRT的還是要保留,畢竟真的較耐用,可以應付不時之需.

网友C:
高雄老家,我的房裡放著兩台 29/32吋SONY CRT TV,還有一台24吋SONY CRT MONITOR
老爸老媽要丟,我都堅持NO WAY ,
放了幾部[獵殺紅色十月][赤色風暴]片子, 暗階處理/色彩飽和度 都不是液晶可以比擬的

网友:
我現在正在上網這台顯示器就是CRT的
SAMPO AlphaScan 712
型號:KM-712
日期:DECEMBER 2000

CRT耐操,未修理過。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雄老家,我的房裡放著兩台 29/32吋SONY CRT TV,還有一台24吋SONY CRT MONITOR
老爸老媽要丟,我都堅持NO ...

所以要麻煩你老媽幫你三步五時插一下電,結果你老媽說:要吃蒼蠅自己打.

不常用的電器會故障,你現在就是先請你老媽幫你把電視用黑色大垃圾袋包起來,而且最好裡面大概包一些報紙吸濕氣,避免因為台灣的潮濕天氣受損,等那一天想看都不能看了.

若你想練功那倒無所謂啦.

网友D:
07年200大洋买的二手货,29时松下,七年来只修过一次伴音故障。

缺点是只存30个节目,费电——200瓦哦,其它都OK!

网友E:
CRT是真的很耐用~維修率又低~真是非常成熟性商品~只不過抵擋不住液晶的衝擊~~CRT能用就一直給他用下去

网友A:
引用 网友D:
07年200大洋买的二手货,29时松下,七年来只修过一次伴音故障。

缺点是只存30个节目,费电——200瓦哦, ...

现在不都用有线电视机顶盒或卫星锅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E:
CRT是真的很耐用~維修率又低~真是非常成熟性商品~只不過抵擋不住液晶的衝擊~~CRT能用就一直給他用下去{:12_ ...

嗯!,用到不能修,或者不想用,然後就把它拋棄,你還好狠啊,壓榨! ...
我好像也是這樣耶 ...

楼主:
目前手上還有一台青雲的29"CRT待處理(晚上光線不足照的不是很清楚)
看到螢幕左下角那個ENERGY STAR能源之星標示嗎?
沒錯,那是之前曾有一段時間蠻流行的數位CRT機種
它本身主架構是一台1024*768的PC MONITOR,電視AV部分採外掛視訊盒方式
1024*768的解析度可以接HD訊源來看了,這幾天有時間把它搞起來試玩HD看看XD

楼主:
引用 网友D:
07年200大洋买的二手货,29时松下,七年来只修过一次伴音故障。

缺点是只存30个节目,费电——200瓦哦, ...

這型我修過,日製"画王"系列,九0年代的產品.
這系列在大約九0年代中期時台灣松下(日松和台資合股的公司)曾進口過一批,29"和32",4:3和16:9都有
這系列特殊在於NTSC,PAL和SECAM多制式,可是因為只能收視30頻道(台灣類比有線電視為美規125頻道),所以銷售量不多
這當年在台灣可是高檔貨,我沒記錯的話29吋當年新品開價近六萬台幣

楼主:
說到CRT,就想到之前風行一時的任天堂FAMICOM(即紅白機)
有在玩紅白機的,就一定非得留一台CRT不可
或許有人覺得奇怪:阿接AV端子就好了阿,LCD/LED就可以,爲啥還要空地方留CRT?
問題就出在於某些需要外接光線槍配件的遊戲上:光線槍只對CRT有作用,LCD/LED沒辦法玩!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去年送出一台17" CRT,前陣子才又回收一台也是17",因為沒地方擺了.
我的LCD故障暫時丟著,已經有一段時日了, ...

回收場很多22''>24''LCD.    400>500元.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回收場很多22''>24''LCD.    400>500元.

請問你說的是在那裡呀,好的,壞的,不知?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嗯!,用到不能修,或者不想用,然後就把它拋棄,你還好狠啊,壓榨! ...
我好像也是這樣耶 ...  ...

應該是說修到不能修,再殺肉完再丟才對

网友:
引用 网友G:
應該是說修到不能修,再殺肉完再丟才對

殺太多肉,好血腥喔.
血流滿地,那些肉肉沒地方擺,或者只是感覺好像有價值,但是卻都沒有用到,那也是問題啊 ... 可能一擺擺個10,20年都沒有用到,所以有時候得狠一點回收了就沒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問你說的是在那裡呀,好的,壞的,不知?

19''>20''很多都是好的. 22''>24''應該是壞的.

不過MONITOR似乎不難修. 大多壞在電源高壓板.

在石牌和淡水看到的.

网友:
在下家中的電視 聲寶 轟天雷 25吋 用了應該有20年了
有修過幾次  修好後還是很耐用
個人比較喜歡它的音響效果

可能換成液晶電視就沒這麼耐用了…

网友:
我家有一台1990買的29吋普騰電視可以說是多功能型的,無線電視在播放時可同時鎖定靜止其畫面,鎖定之畫面可放大,上下左右挪移,九個分割畫面,一個動作九格快速分解畫面,子母畫面,當時買一台要價4萬多,可惜搖控器標示全是英文,全家只有我會操作其功能。

网友:
公司員工休息室還放著一台歌林20吋CRT電視...
每天早上8點就開機放到下午五點半下班關機...
已經不知道幾年了,還是頭好壯壯...

老爸家中3樓的電視還是Sony 27吋CRT,美規的,當初還標榜"特麗霓虹"螢幕...
這台我確定買到現在超過20年了...
印象中是我念高中時買的...
用到現在還在用...
原廠遙控器也是用到現在都沒壞...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现在不都用有线电视机顶盒或卫星锅了吗?

沙大,我都不想装机顶合,希望不要改那么快哈!

卫星锅又无香港台看新闻哦。

现在的电视节年轻人一般不看,我也只看看新闻,30个台己足余。

网友D:
引用 楼主:
這型我修過,日製"画王"系列,九0年代的產品.
這系列在大約九0年代中期時台灣松下(日松和台資合股的公司)曾 ...

型号为TC-29V30H,可象是M18机芯。

据原机主讲,当时他买要一万多元人民币哦!

到现在图质及音效都还很好,真的是高档货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沙大,我都不想装机顶合,希望不要改那么快哈!

卫星锅又无香港台看新闻哦。

有线电视机数字顶盒画面质量比天线输入好太多了,我这用了一年多了,你那还没数字化?我印象你是珠海还是中山?珠三角那么发达怎么还没数字化?大陆数字化几乎等于强制,我这不用机顶盒就剩六个台,以后你那数字化要选大盒,有分量输出,小盒就没分量输出,大小盒都有S端子亮色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D:
型号为TC-29V30H,可象是M18机芯。

据原机主讲,当时他买要一万多元人民币哦!

错了,松下TC-29V30H是M16机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线电视机数字顶盒画面质量比天线输入好太多了,我这用了一年多了,你那还没数字化?我印象你是珠海还是 ...

店铺去年己按装数字机顶合,我只用超清合子。

家里也快了,已从新换好光缆,还未强制实行,

数字化虽然画质好,但一盒只配一机,多几台电视就麻烦来了,

200多元一个合子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还用着CRT的29吋电视和17吋显示器,主要是耐用好修,现在老电视基本不用花钱买,换机来的或人家给的,修 ...

大陸的高清(HD)機上盒沒有一般標準視頻接口(即傳統黃紅白AV端子)的輸出端嗎?
台灣的高清機上盒是有(無線DVB或是有線皆有),換句話說台灣規格的機上盒可把高清節目訊號給降轉成標清信號之後經一般標準視頻接口供給低等級CRT播放.雖說高清與標清有本質上的差異,但之前採用類比訊號常常造成雪花干擾等畫面不良狀況,機上盒就完全不會如此,收視品質改善許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不都用有线电视机顶盒或卫星锅了吗?

台灣現在也有很多人另接衛星收視.
一種是日本的衛星信號.這個歷史悠久,從二十多年前的類比BS一直到現在全數位化的BS/CS,有很多愛用者.
另一種是收視大陸的衛視台(即中星九號),在台灣某些店家有從大陸帶衛星器材來台灣販售,基本可收視大陸46台央視暨各省衛視,如更換較大衛星碟並設定相關參數之後更可多收到一些台灣與大陸對國際發訊的衛視台.以基本收視46台的組合來說,整套器材在台售價約為2500新台幣左右(安裝人工另計).我曾到朋友那兒實際看過,收視狀況算蠻不錯,蠻多節目可看的.

网友H:
我家也還在使用CRT電視喔!
是TECO 29"平面電視
這台是約8~9年前客戶壞掉送交我修,因找不到這特殊的偏向軛
只有TECO公司才有材料,轉交公司維修後,公司報價高達$3800元
客戶轉而說不要了......我只好留下來...看到現在
想想也是夠本了啦~
如果當年是買液晶電視回來看,可能早就不知道要換修幾次花更多的錢了呢...
目前手上有3台29"CRT電視維修中,現在已經修1台半了...
繼續找時間努力中n_067|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家也還在使用CRT電視喔!
是TECO 29"平面電視
這台是約8~9年前客戶壞掉送交我修,因找不到這特殊的偏向軛

偏向軛(YOKE)和高壓返馳變壓器(FBT)這兩樣東西幾乎是萬年不壞
可是如果遇到壞了,就比較麻煩
FBT還好,現在可以買到大陸製品,很便宜
YOKE方面,幾乎就要非買同型品不可
除非你會改水平方面一些高壓電容的數值(改水平震盪頻率),才有可能換代用品
我這台聲寶之前是壞FBT,去台北恆茂買一顆200,換上去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陸的高清(HD)機上盒沒有一般標準視頻接口(即傳統黃紅白AV端子)的輸出端嗎?
台灣的高清機上盒是有(無線D ...

我用大的标清机顶盒,还有小盒没分量输出,高清盒有没视频输出不知道,没有也是合理的,因为高清盒比标清贵几百块钱人民币,如果没有高清电视就不必花多钱买高清盒,高清电视如果用视频输入就变成没高清的了,所以,有高清电视就配高清盒,没高清电视就配标清盒。

网友:
引用 楼主:
偏向軛(YOKE)和高壓返馳變壓器(FBT)這兩樣東西幾乎是萬年不壞
可是如果遇到壞了,就比較麻煩
FBT還好,現在 ...

大陆机坏高压包的很多,坏偏转线圈也比较常见,其实就是偷工减料引起,以前的老电视就比较少坏高压包,坏偏转线圈的多是雾天雨天极度潮湿引起。

网友:
引用 楼主:
台灣現在也有很多人另接衛星收視.
一種是日本的衛星信號.這個歷史悠久,從二十多年前的類比BS一直到現在全 ...

大陆人口集中的城乡大部分用有线电视,用卫星锅的一般是人口较希或较穷的地区,较穷的山区农村人口希疏可能有线电视通不到,或嫌有线收视费太贵,看卫星锅的另一部分人是有钱人,看境外台,如香港台湾台,享受高清节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