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在還找的到技嘉GA-7IXE4 Rev 1.0的主機板嗎?

楼主(2014-05-03):
我有一朋友在該主機上安裝了novell 的NetWare 3.12的老骨董當作server,主機板壞了找了類似的機板裝上就有硬碟雖開得了機,出現的畫面也都正常無錯誤訊息,但client端說甚麼都無法連線(找不到伺服主機),朋友求教於我,我因能力有限故上線轉向各位大大們求救兵,不知各位大大有無解法,或可幫忙找找GA-7IXE4 Rev 1.0的主機板.謝謝~

网友:
GA-7IXE4 沒內建網卡,我想應該是外接網卡才對

目前的情況看起來應該是硬碟可以順利mount起來,但是網卡沒驅動

或許.....試著把網卡插到不同的slot看看,印象中驅動參數有各SLOT=?

年代久遠,忘了

网友:
請朋友轉成虛擬機去跑, 不用煩惱找不到舊板子.
775 or 115X的板子架WIN7 或 XP 跑VM都很穩.
我所有客戶都是這樣跑好多年了.

网友:
應該是網路卡沒驅動~~去下載萬用驅動軟體試試看~看看能不能去動起來

楼主:
首先,感謝諸大大們快速的回覆,感恩囉~
外接網卡用的是原先舊機子的網卡(測試過是好的ISA NE2000相容網卡),LOAD 的網卡驅動程式也沒出現問題,NETWARE BOOT完成看來也無錯誤訊息,也可進入LOAD INSTALL查看硬碟MOUNT及一些設定也都正確,LOAD MONITOR也能正常,真不知問題出在那裏? 在AUTOEXEC.NCF中原來LOAD NE2000就沒標註SLOT,或許我加註一下是看看是否有效,另用VM來架設NETWARE是好議題,我也曾嘗試過是可以的,不過壞掉電腦的NETWARE硬碟中資料要及一些帳號權限要如何取出?也是一個大問題.尤其連線DOS CLIENT端,朋友希望完全不動.

网友:
MONITOR下的網卡狀態,封包傳送/接收 都有數值?
如果網卡傳送跟接收都有封包的話,CLIENT端的連線設定
從802.3換成802.2看看?  之前很奇妙的,有的就是卡在.2跟.3協定這邊

网友:
VM支援將TIB 檔轉成VM, 所以先Acronis True Image把整顆NETWARE HDD 轉成 image file, 再讓VM轉入就可以了, 問題在於VM的虛擬網路卡是固定的,要將driver先調整好.
權限及DRIVE MAP進syscon將畫面hard copy, 設定一次以後, 只要將VM檔備份好, 要搬
去哪, 隨時都可搬, 不用再重設.

楼主:
終於找到問題點了,是IRQ位址相衝的問題,原電腦網卡採用的INT=5,將目前電腦中AUTOEXEC.NCF中之INT改成INT=3,重新啟動SERVER,所有CLIENT都可以連線了,真是難得的經驗.再次感謝大大們的建言,Thanks a l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