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P CQ61-326TX 不開機,拆開後發現有晶片燒毀[已解決]

楼主(2014-05-03):
朋友託修HP CQ61-326TX ,症狀按開關不開機,插電源有亮電池充電燈。
去迅維找資料,這台有BIOS消失的通病,但拆開後發現有晶片燒毀。研判不是BIOS造成。
因為晶片位置很靠近USB,研判是USB的電源晶片之類的。
但無法得知燒毀的晶片型號。隱約似乎是REALTEK的晶片。

燒毀的晶片位置圖

這片主板是仁寶代工的。
請問有先進知道這個晶片的型號。我想先修復這個問題再找不開機原因。
附上拆機的service manual

网友A:
感筧像音效晶片,先拆掉再看看能不能開機。
另如果是音效晶片再檢查看看喇叭的線材是否有短路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筧像音效晶片,先拆掉再看看能不能開機。
另如果是音效晶片再檢查看看喇叭的線材是否有短路到。 ...

RTL8103EL
好像是網卡晶片 應該被雷擊了

OP67_090120-2100 RA LIST-FOR DXF HP CQ61.pdf (1.19 MB, 下載次數: 46)

看看是不是這張圖紙

网友:
獅子魚大提供的這一份圖.U18就是網卡晶片.請先將網卡晶片拆除.否則3V供電應該不正常.甚至已經短路
[

网友:
先把網卡晶片移掉 +1

楼主:
感謝獅子魚大提供的資料,也感謝水大和chiyimonitor的回覆。應該是網卡無誤了。
這星期我先移除這個網卡晶片再試著開機。
有進一步消息再回覆。

楼主:
感謝各位先進的協助,移除網卡晶片後已經可以正常開機。
不打算找網卡晶片重焊,還好有無線可用。
算是不完美完修。
裝回去後發現多兩顆螺絲,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先進的協助,移除網卡晶片後已經可以正常開機。
不打算找網卡晶片重焊,還好有無線可用。
算是不完 ...

讚!!!完修後標題記得改一下。

楼主:
RE: HP CQ61-326TX 不開機,拆開後發現有晶片燒毀

報告水大,沒有可以編輯的選項。
可以請您幫我改下標題嗎?謝謝

网友:
恭喜找到問題解決~~標題+已解決^^

网友:
恭喜完修 !

网友:
雖不完美-重在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