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CER AL1916 白屏維修(已完修)

楼主(2014-05-04):
這台是鄰居丟掉的   老爸撿回來給我    拆開後看到板子沒爆電容   心就涼了一截  先丟一邊吧

等到這幾天心情好一點   再拆開來看

直接拆液晶面板    為什麼  因為之前拆的時候已經拿好的高壓板+信號板測試過了

拆開後   先把液晶基板固定   因為這個轉折處不能折太多次   否則會報廢掉
先量電源保險絲    果然燒掉了   拆掉後量對地電阻  有點低但不是很低

接上電源供應器給它5V   直接給我短路保護   因為我只調3A

這是標準的電源短路   該跑線路了   以前查修一台也是白屏   但是用了偷吃步  有一顆特別髒

後來WISH說過這不是準確的   這台就是答案了   看遍了板子  都沒有比較髒的  唉

只好拿出第二招

首先   電源線路一定比較粗   這以前有位高手說過了  然後挑最大顆的先下手   為什麼  比較好拆啊  ^.^

(不是啦   因為電源線路上的電容都比較大顆)

所以   我的第二招   就是沿著電源線路   拆最大顆的電容

還好沒拆到我發瘋   第十顆就拆到了   看到沒   那顆會讓我的電表歐姆檔BB叫

然後在電源部份接上紅線   輸入5V 不再保護了   顯示吃了0.7A  把電容焊回去  裝機   測試OK

小技巧

焊下的電容可以留一腳黏在任一邊   比較不用擔心不見或忘了位置

液晶面板轉折處要非常注意   一定要小心固定好再施工

焊的很難看不要笑我   其實大部分的電子維修並不需要電路高手  像我只會拿烙鐵的人一樣玩的很快樂    共勉之

网友:
受教了...感謝分享...

网友:
恭喜完修

大大比較有耐心, 還一顆一顆解焊下來量測;
我遇到這種狀況通常都直接送低電壓大電流, 然後看是哪一顆電容冒煙或是溫度特別燙.

网友:
恭喜完修!

板上的助焊劑要清乾淨唷!

楼主:
本來我也是用低電壓大電流去除瑕疵  但是這次L1線圈一直發燙  只好一顆一顆拆啦

网友:
白屏不好修!謝謝分享經驗

网友:
恭喜完修
感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