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濕機] 東元除濕機MD3202DR不除濕維修

楼主(2014-05-04):
此台是小弟從回收場買回來的 故障原因是不除濕
眼尖的大大應該有發現此台有因為提他原因故障而修過一次
不過這不是重點 重點是又壞了

先來看看此台的外觀 液晶面板 看起來就像高級貨

拆開來後先行確認各繼電器有無正常動作 發現1~3號都正常 唯獨4號無反應(由上往下)
1~4號的控制分別為 1. 電源啟動 2~3.風量大小 4.壓縮機啟動

確認後拆下4號繼電器搖一搖發現並無異音 直接上電也正常
進而轉向壓縮機上的保護開關 結果也正常 因為發現此台壓縮機居然有用到啟動電容
所以也檢查了啟動電容 結果中獎了 30U(正負5%28.5~31.5U)的容值只有24.8U

為了再次確認是否真為啟動電容壞 小弟直接用並連的方式將容值升到31U

再次測試壓縮機動了 除濕正常了 於是換了一顆

完修
謝謝收看

网友:
高手!恭喜完修

网友:
高手高手--好深入的介紹

网友A:
那包歐尼爾是啥碗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包歐尼爾是啥碗糕?!~~

歐尼爾?????
那包????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歐尼爾?????
那包????

第十張裡面那包"歐尼爾"~~

网友B:
香菸盒那個吧~~恭喜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十張裡面那包"歐尼爾"~~

原來香菸盒
那叫王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香菸盒那個吧~~恭喜完修~

騙吃~騙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