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筆電會自動關機 再重新開機

楼主(2014-05-04):
DELl D620筆電會自動關機  再重新開機  ram. HD. 都試過請沒有問題。請問有人會處理嗎?謝謝

网友:
GOOLE找到如下可參考

先試試看可能原因
1.軟硬體相衝或軟體間相衝甚至是硬體間相衝。
2. 硬碟空間接近飽和。
3. 電腦中毒 =到安全模式下掃毒。
4. 風扇轉速太慢或壞了而導致主機散熱不良= 拆主機。
5. 電源供應器不足瓦數。
6. 電源供應器插主機板的排線沒插好或電源線沒插好。
7. 記憶體或顯示卡沒插好或鬆掉。
8.  IRQ共用衝突 DMA衝突和I/O衝突(裝置管理員是否有警示符號= 驚嘆號或問號)。
9.  軟體移除不完整。
10. 某個程式檔案毀損 或光碟損壞/硬碟有實質壞軌/其他硬體壞了。
11. 主機板有爆容。
12. 主機板內灰塵太多。
13.  CPU過熱。
14.  顯示卡過熱。
15.  記憶體不足或混插以及壞掉(混插會造成系統不穩導致當機及出現藍底白字畫面)。
16.  RESET開關損壞 開關彈性減弱或機殼上的按鈕按下去不易彈起時
          以及開關線距離過近造成短路(以致於稍微震動到或碰到主機就自動重開機)。
17.  顯示卡和記憶體金手指處有氧化現象 把他們都拔起來用橡皮擦在
          金手指處擦一擦再插上去試試看。

网友:
有趣.問的問題範圍很廣.回應的更是海角天涯.建議先掛一顆600瓦的power試試看還會不會自動關機

楼主:
DELl D620筆電
ram. HD更新.系統已重灌(主板未測試)主機板乾淨如新,無爆容

网友:
請會員共同維護論壇的資料完整性
http://bbs.pigoo.com/thread-49054-1-1.html

請新會員勿違反版規,才不會引起誤會,謝謝配合。

請各位會員看到類似違反版規帖子時,第一件要做的事是請他改過來,而不是回答問題,論壇的完整要靠全體會員共同維護。

懇請大家配合。

這篇我先刪除,如要找人維修請在[論壇›褔利社›徵求啟事]內發文,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