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5 安定器 不亮

楼主(2014-05-04):
小弟先前發過一篇文章(因文章無法繼續討論,現在又重新發一篇)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9%E5%AE%9A%E5%99%A8

先前討論過,有可能是L6561故障,最近買到備品

換上後狀況依舊

量測L6561電壓,很好,有Vcc,但GD卻沒輸出,難道我買到壞掉的L6561?

量測B+電解電容(正常應該要400v對吧?)

量測IR2153

根據IR2153參考電路圖表示,Ho和Lo腳位會分別接到04N60,量測後

難道真的是買到瑕疵的L6561 ?

网友A:
中間那個電解電容耐壓式多少伏特?
如果是DC 400V,請確認此安定器的正確輸入電壓!

网友B:
與L6561相連的大分壓電阻值升高(左邊那顆1/2W電阻?).請先檢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間那個電解電容耐壓式多少伏特?
如果是DC 400V,請確認此安定器的正確輸入電壓! ...

那顆是450V 10u
根據安定器外殼表示 110/220
我輸入110v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與L6561相連的大分壓電阻值升高(左邊那顆1/2W電阻?).請先檢查.

這2顆嗎? 量出來阻值正常...

网友C:
1. L6561 腳3/腳1 的分壓電阻檢查一下
2. 覺得400V電容上的直流電壓166VDC有點小,好像L6561的 BOOST PFC無動作。(昇壓功率因素校正)
     或許電壓直接改用220VAC輸入,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L6561 腳3/腳1 的分壓電阻檢查一下
2. 覺得400V電容上的直流電壓166VDC有點小,好像L6561的 BOOST PFC無 ...

量測均正常,我這邊沒有220的可接.

pin1跑線

pin3跑線

到底是什麼問題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量測均正常,我這邊沒有220的可接.

pin1跑線

L6561第8腳供電需>11V,檢查連接第8腳對地的濾波電容(或直接並聯約22uF/25V電容),或第8腳的限流電阻.

网友D:
從7#的照片中, L6561第8腳好像有連接到後級, 不確定是保護機制還是由其它元件控制.

在對岸網站討論區找到一張電路圖有一點像, 不肯定是完成品, 參考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L6561第8腳供電需>11V,檢查連接第8腳對地的濾波電容(或直接並聯約22uF/25V電容),或第8腳的限流電阻. ...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從7#的照片中, L6561第8腳好像有連接到後級, 不確定是保護機制還是由其它元件控制.

在對岸網站討論區找到 ...

謝謝您給的電路圖

跑線後,如下

第八腳的確有連接其他元件,查了一下是一顆SCR.
但後面電路比較複雜,尚未理解.

网友C:
lazy104 的電路圖很好:
右側的SCR相關電路,好像是針對燈管燈絲開路或燈管未接時的保護及閉鎖電路,
當SCR導通時,降低兩只控制IC的工作電源使其停止工作。
如此400V 電容只會量到110V全波整流的166VDC。而無昇壓?!
所以:
請問量測電壓值時,燈管接了沒?
SCR的好壞? 與其端電壓如何?
L6561 IC的 VCC 最小MIN需11V。

楼主:
引用 网友C:
lazy104 的電路圖很好:
右側的SCR相關電路,好像是針對燈管燈絲開路或燈管未接時的保護及閉鎖電路,
當SCR ...

scr 量測應該是好的. 我會在確認一次。
按照電路圖上的畫法,到時會把scr移除送電。  正常應該會有16v.如果沒有就可能是又有故障。
只是這幾天不在家,可能要等下星期六日才有時間測試

請管理員不要封鎖這篇的留意討論功能。 謝謝

网友:
一個月後若是沒有新的討論加入, 會設定成關閉;
您這個續篇用另發文再加上舊文連結是可行的,

當然將來若是離最後一討論時間達一個月後, 若還是沒有新的討論加入, 還是會設定成關閉.
您看一下各版區, 但凡有關閉討論文的最後討論時間,絕大部分是過了一個月...
沒有針對您的發文, 這篇討論我也覺得很有意思,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lazy104 的電路圖很好:
右側的SCR相關電路,好像是針對燈管燈絲開路或燈管未接時的保護及閉鎖電路,
當SCR ...

今天終於又有時間可以測試了

燈管接了

關於SCR 我把它量測出來
從電壓上看起來應該是正常的 (SCR G極無電壓,不導通,應該不會導致L6561 vcc才 9v左右)
所以這部分應該還有問題

拆除MCR100-6 B+電容電壓依然只有160v左右

楼主:
剛剛把vcc供電的穩壓二極體拔下來測量
對應線路圖上的zener

量測出來結果也正常...  那為什麼B+電容只有160v

楼主:
看完電路圖後,拆除2個元件(和L6561 vcc所連接的電路)
量測後L6561 vcc依然只有8v左右

跑線路後量測進zener前端電壓

從電路途中看電壓都正常,那為什麼vcc卻只有16v?

楼主:
針對L6561 vcc只有9v左右這點做了追蹤

發現流過zener電流只有0.666mA
這電流會不會太小了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針對L6561 vcc只有9v左右這點做了追蹤

那顆對地的Zener應該是拿來做保護用的, 避免瞬間高壓打穿IC.

另外能否請大大拍一下板子前後段的正反面照片, 我想先反推一下電路;
因不確定這張電路圖跟實物到底有多少的差異...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顆對地的Zener應該是拿來做保護用的, 避免瞬間高壓打穿IC.

另外能否請大大拍一下板子前後段的正反面照 ...

先感謝你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顆對地的Zener應該是拿來做保護用的, 避免瞬間高壓打穿IC.

另外能否請大大拍一下板子前後段的正反面照 ...

補2張背面的電路圖(用效果顯示,希望有幫助)

楼主:
原本

L6561的vcc只有8V左右,故降低zener限流電阻(將原本100K改為4.9K)

不裝L6561測試,有12.52v

上L6561也有11.78v

根據L6561 datasheet表示 vcc在11-18v 會工作

在量一次B+電容電壓
卻只有160幾v    OOXX....為什麼會這樣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本

已把電路圖回推, 主結構大致相符, 幾個差異點應不影響分析!
L6561 - Pin2 電阻改接地
L6561 - Pin4 改接MOS-Rsense
多了幾顆電容與保護用Zener

另外剛拆了公司的輕鋼架T5燈(14W*4)下來, 看看也是使用 L6561 + IR2153 設計;
實際送電量測一下, 有接燈管點亮時大電容的電壓約400V, 沒接燈管就是約160V;
所以初步判定這個 L6561並非隨時在動作~~~
仔細看一下PCB, L6561 的電源多了一組電晶體當開關, 與樓主的結構不太相同;

晚一點有時間再來改改看, 如果把 L6561 也直接送串兩個電阻由高壓送電會有什麼結果...

网友E:
請將04N60 & 06N60 拆下來再量看看!
印刷面朝上, Pin1在左下方. 左到右為123.
Pin2 & Pin3 電錶筆紅黑兩兩互換都能導通!
其他都不能導通! 這樣才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請將04N60 & 06N60 拆下來再量看看!
印刷面朝上, Pin1在左下方. 左到右為123.
Pin2 & Pin3 電錶筆紅黑兩兩 ...

好主意! 但可能要等下星期才有辦法測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