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東芝M300 內顯無畫面外顯正常問題救助

楼主(2014-05-04):
各位前輩好
這台目前的狀況小弟己經有查清楚了
因為遇到很難解釋的地方
只有再上來請教各位前輩
這台是很常見的通病獨顯NG
但小弟己有更換過顯晶,不開後還有再重植一次
還是不開還有去買一片顯卡回來裝狀況全都一樣
但以線路查起來小弟認為是顯晶(顯卡)的問題沒錯丫
由於小弟的功力還不是很深,所以對自己所查的結果還是有疑慮
只好再上來請教各位前輩

先來看LVDS的插槽
測量出來的數據最可疑的就是PIN_2&4了,目前量起來是0V

開始往回查
請大大參考圖片的數據

這是獨顯的插槽,第117腳就是對應剛剛LCDVCC的腳位,此為0V

下圖是獨立顯卡電路圖的插槽對應117腳

下圖U5就是顯晶了,R71測量起來是0V

以上所查的方向不知道是否正確
只是想再確定是不是真的是顯卡的問題而己
因為顯晶換了,顯卡也買一片換了
心裡一直在想該不會這麼倒楣換的顯晶是壞的
買來的顯卡也是壞的嗎??
麻煩大大幫忙看一下
謝謝~

PS:下面的電路圖分別為M300主機板和獨立顯卡的電路圖

QUANTA DATE1MMB8E0 _RAMP2_FINAL 0526.pdf (1.41 MB, 下載次數: 31)

QUANTA DATE1UB18CO M82S_DDR2_1105 R1A_Q128_FINAL-B2.pdf (363.19 KB, 下載次數: 28)

网友:
你內顯液晶有確定正常OK的嗎?排線PIN有確定接好?

网友:
大大, 那外接螢幕是ok的話, 晶片應該是有正常動作.
多問一下, 外接螢幕顯示正常是在內建獨顯跟外顯卡兩種狀況下都可以嗎?

從電路圖來看, 要先確認面版的供電狀況
CN5有提供兩組主電源, 1,3INVCC0(VIN) 跟 2,4LCDVCC,
大大量到 2,4LCDVCC=0V, 那1,3INVCC0 為多少?
由排線對應到面版端的需求是否正確.

但從這份電路圖來分析會有很多要確認的事項:
圖中有很多地方註記 EV@ = EXT VGA 或 IV@ = INT VGA, 猜測應該是指內建或外接還是輸出選擇??
如您貼的圖2 就有 R8 標示 IV@0_4 但沒有上件, 是否意謂本來這台就要用外接顯卡??
有很多地方 EV@ 與 IV@ 並不並存, 所以個人猜測有兩種規格.
機台在大大手上, 要麻煩先比對一下電路圖與實物的零件狀況, 釐清一些規格上的疑慮.

网友:
我覺得問題點可能在顯卡插槽.可能原因1.插槽接腳空焊 2.接腳與接腳間是否有細銅絲.小錫球造成短路  3.顯卡與插槽接觸的地方有針腳歪.或下陷

网友A:
更換lcd排線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更換lcd排線就好了

感謝大大指導
更換排線後就正常了
謝謝~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更換lcd排線就好了

你的經驗真豐富.我在想是否顯卡需要完整的接受lcd回傳的的資料與正確電壓.接著才會輸出lcdvcc

网友:
恭喜萬能大又修復一台筆電,手邊真多筆電可以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