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聲寶 RAD-7Q 17吋液晶 找尋故障點

楼主(2014-05-04):
之前發的文章

因為螢幕在舊家 檢修進度很慢

感覺遇到不小問題
電壓測出來感覺都正常
在想不是面板壞了就是要換燈管了
燈管那4個孔 用一樣測法 都測不出來 不知是方法錯還是?
插著測 跟 拔掉 測孔 跟測外面銲接點都無顯示

變壓器電容跟螢幕裡的電容 都全換過了
插上電視盒測 解果跟未修前一樣
開機.關機 燈會改變

下個步驟打算 把燈管拆出來 但手邊沒另外側燈管工具
還有要怎麼測面板 是否壞了

還不知怎麼測@@ 要麻煩大大看是哪裡出問題了 謝謝

网友:
要修的話最好還是備一組測燈管工具比較好

网友:
沒適當工具沒法幫你!!

巧婦難為無米之炊???

网友A:
先換inverter (就是你第二張圖)

一般以聲寶來說98%多是壞inverter,如找不到同型號inverter要改萬用inverter替換,就要自己確認腳位定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換inverter (就是你第二張圖)

一般以聲寶來說98%多是壞inverter,如找不到同型號inverter要改萬用inverte ...

請問inverter  是變壓器還是高壓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請問inverter  是變壓器還是高壓版

高壓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壓版!!

有參考的型號或是網址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參考的型號或是網址嗎?

參考站內的改高壓帖子!!!

通常用公板改較多!!

网友C:
這種高壓版 常壞 高壓包上面的那個J1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種高壓版 常壞 高壓包上面的那個J100

請問J100 是什麼...?

网友D:
這型SAMPO高壓板,只要把2個環型電感中間那顆2.2或4.7UF/16V SMD小電容換新(10~22UF/50V),
幾乎都可以完修點亮背光.

再順便將12V IN 2顆穩壓濾波電解更新會更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型SAMPO高壓板,只要把2個環型電感中間那顆2.2或4.7UF/16V SMD小電容換新(10~22UF/50V),
幾乎都可以完修點 ...

穩壓濾波電解 是綠圈圈 這兩顆嗎? 有換了

楼主:
要再請教大大們

這3顆的詳細規格

22J 3KV
.22J100
3C 22 6.3V

打算最後一次換掉這三種

不知正確嗎??

网友E:
直接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换吧!!!

不清楚 這三種正確型號

22J 3KV
.22J100
3C 22 6.3V

只知道.22J100 是0.22uf 100v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清楚 這三種正確型號

22J 3KV

3C 22 6.3V = 22UF/6.3V SMD小電容換新就會好(22UF/耐壓選用16V以上會更耐用)

其它的先不用動,從簡單先做起,有必要搞的這樣複雜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再請教大大們

這3顆的詳細規格

保險絲不知道有沒有燒掉阿

网友:
如果不想換零件的話,下面有板子直接買回來換上就好了

SAMPO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2020566152

公板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 ... BFO%A4p%A4f&t=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