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聲寶42吋 LM-42X718 開機數分鐘後無畫面 電源燈仍亮綠色

楼主(2014-05-04):
各位前輩好
聲寶42吋液晶電視,型號:LM-42X718無法開機,現象敍述如下,請前輩們指導,謝謝:
1)開機後數分鐘後無畫面,電源燈仍亮綠燈
我有先行簡單分離測試,將連接至高壓板的接線斷開後,24V同樣在開機數分鐘後消失.
2)按鍵開關在畫面消失後,仍能起作用(即按下會橘燈與綠燈變化), 但同樣無畫面.
3)需拔除電源線重插,才能再出現幾秒鐘畫面
4)最後則是除了電源有反應之外, 畫面就再也沒出現了 QQ

下圖是整機相片
上方紅色圈圈處有顆綠色LED, 在插入電源線後約2秒會亮一下, 然後就消失不見!
我曾懷疑是否與問題有關, 試著拔除從主機板連過去的連接線, 但是開機數分鐘後, 24V的高壓輸出仍然會變為0V

LM-42X718全機

LM-42X718全機

附上電源板, 順便請教前輩們. 露天有人賣全新或拆機良品, 但多數為37吋的, 請問有前輩將它用於42吋仍能正常運作的嗎?

LM-42X718電源板

LM-42X718電源板

首次提問, 若有不周, 祈請見諒. 先謝謝回覆的前輩們. 感謝!

网友A:
把電源板的散熱片上方薄片螺絲鬆開拆下, 看看電容有沒有問題.

网友B:
倍頻版或高壓版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電源板的散熱片上方薄片螺絲鬆開拆下, 看看電容有沒有問題.

謝謝, 有先查看過, 也拆下測量, 電容沒問題.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倍頻版或高壓版壞~~~

您好, 可是我有做簡單的分離測試. 就是拔除連接到高壓板與倍頻板的連接線再測電壓. 同樣是在約1分鐘後, 24V高壓電源就成為0V. 12V供應AD板的電壓也消失. 請問這樣的隔離測試不能判定高壓板或倍頻板是好的嗎? 謝謝指教!

网友C:
你先把 電源板 24v附近的電容 全部更換 不管有沒有 爆  先換一下  如果更換還是一樣那應該 跟3樓講的一樣
倍頻版或高壓版壞  我是在露拍 你提問的賣家  如果你在高雄 你可以整機帶來 電源板可以借你試

网友B:
如以你這樣講~~那就電源版當機

但當你12V.24V消失 你ON/OFF腳還有電壓嗎?  如還有電壓就查當機迴路了(電源板二次側)  當機沒問題就查12V.24V震盪迴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以你這樣講~~那就電源版當機

但當你12V.24V消失 你ON/OFF腳還有電壓嗎?  如還有電壓就查當機迴路了(電源 ...

謝謝大大回覆, 12, 24V消失後. ON/OFF 5V電壓還在. 我想依樓上言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拆換所有電容再說. ^^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先把 電源板 24v附近的電容 全部更換 不管有沒有 爆  先換一下  如果更換還是一樣那應該 跟3樓講的一樣

感恩! 真的說到做到, 到此幫解惑. 您真是位好賣家! 我是在花蓮的菜鳥. 沒法子領受您的好意. 但會留意下回有需要向您購買相關料件的. 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