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A6000 怪問題

楼主(2014-05-04):
大大你們好,這2天放假想起老媽交代的一台老NB電腦(N久了)不能開機,一開始是一閃就斷電,接下來就大卸八塊裸測,好玩的事來了不裝鍵盤、DVD、HDD就可開機接下來裝回去後就不能開機,想說應該是那個配件壞了...交叉測後發現不對,三個元件不差外接鍵盤、DVD也會不開機、單插一個USB就可開機........主機版上輸入電壓有19V、開關部分測試也正常、記憶體也換過、剩CPU沒換過...請問大大有遇過這樣問題嗎?謝謝

网友:
我的a8遇過!!    先賣個關子!!

你在多po幾張圖來看看???

沒拆的跟拆開的裸版最好都有圖!!    我先看一下是否跟我遇到的雷同!!

网友A:
你試一下滑鼠板不插看看,或許有新發現

网友B:
滑鼠板不插試試+1

网友C:
小弟修過1台ASUS A6KM,電源IC旁那顆SMD 電容老化似乎是通病,建議您參考小弟的經驗先拿掉那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滑鼠板不插試試+1

回報大大~裸測沒插到這排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試一下滑鼠板不插看看,或許有新發現

回報大大~裸測沒插到這排線

网友:
是否有某ic 或晶片接觸不良問題?

网友:
bios先回焊一下
再來就是南橋故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弟修過1台ASUS A6KM,電源IC旁那顆SMD 電容老化似乎是通病,建議您參考小弟的經驗先拿掉那顆 ...

大大你好~
電源ic旁邊2個smd電容拆下來換新(舊的量過正常)的上去狀況還是一樣~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大你好~
電源ic旁邊2個smd電容拆下來換新(舊的量過正常)的上去狀況還是一樣~

樓主您要拆這顆

相片請參考小弟案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樓主您要拆這顆

大大你好!!
利用價日繼續修看看.....請問大大說的是1E5N個電容嗎??
...小弟我看不出線圖對上的是那顆xd...請大大指教~謝謝

楼主:
大大你們好,今日利用上午時間還了圖中的smd電容(c字號).但還是不行意外發現ctrl+alt+del(軟開機),電源就斷了nb啟動不了(全部配件都沒裝只有cpu+mem+usb key)....請問接下來測量..

网友:
請樓主您看圖說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