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PMOSFET當電源極性保護元件

楼主(2014-05-04):
一般當直流電源極性保護的元件,大都使用普通整流二極體或蕭特稽二極體,但因在大電流下,本身的壓降造成的熱損較高,解決之道,需選用極低壓降之MOSFET,詳細介紹內容請參考如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rB-FPcv1Dc
使用上應注意:此處PMOS的D-S腳位不可錯置,否則....

网友:
這個概念下, 可以聯想到 同步整流電路, 以及
LDO低壓降線性穩壓器 應用 PNP 為功率級

网友A:
那 只要把G跟S接一起  D接正 GS接 負載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 只要把G跟S接一起  D接正 GS接 負載就好了?

是的,D-S接輸入,S-G接輸出負載,另當輸入電源值較高時,視需要在S-G級間,加入Zener,以作PMOS保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