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電冰箱除霜不良
火..

楼主(2014-05-04):
家父有台日立電冰箱, 已用了10年, 有天打電話來, 說下層不冷, 那我就去看看.
一拆開, 是不化霜, 剛巧之前有修過這款冰箱, 多買了個除霜定時器, 二話不說先換了吧
之後用風機把所有霜清除, 再插電, 收工

但過了4天, 家父又打電話來說下層又不冷了!
啊, 那這就不是除霜定時器問題了!

外觀

銘牌

線路圖1

線路圖2

結霜情況

除霜定時器

水盤過了4天都完全沒有水

化霜感溫器

化霜感溫器在結霜情況下導通 (Small).jpg
化霜感溫器在結霜情況下導通

76度加熱管保險絲

76度加熱管保險絲沒有溶斷

加熱管兩端電阻為366歐, 加熱管應正常

溶雪完成

溶雪後,化霜感溫器斷路 (Small).jpg
溶雪後, 化霜感溫器開路, 所以化霜感溫器應正常

風扇正常, 有轉的, 各位大大, 請問這情況還有甚麼零件會壞?
我真的頭大了
感謝各位

网友:
一般,修埋电器。使用勾錶查看電流,將化霜定時器轉其他腳位腳位查修判斷
。看額定電流是否正常,是否漏冷媒。

网友:
加熱管兩端電阻為366歐, 加熱管應正常

壞掉了嗎電阻太高了吧

网友:
加熱管兩端電阻為366歐, 加熱管應正常
----------------------------------------------
化霜電熱管通常都是100W以上。366Ω也才30W(110V電源),所以這個很可疑,一般來說應該100Ω以下才正常吧?

网友:
應該是加熱管有問題
三洋的加熱管大都在68歐姆左右,日立也差不了多少

网友:
不妨將恆溫器短路,計時器切到除霜,模擬化霜模式,一切真像救出來了

网友:
我記得有些冰箱會寫化霜電熱線規格(瓦數)..

楼主:
我是在香港,是220v,  366歐正常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在香港,是220v,  366歐正常嗎?

220V電源366Ω是132W,這還算正常。

會不會是新換的除霜定時器接錯線了?

楼主:
不會啊, 新舊定時器都是茶橙灰黑1234, 定義都一樣, 接口是一排不能分開的, 所以我才頭大。 看來要去買個勾錶了

网友:
照片化雙定時器規格好像不一樣耶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會啊, 新舊定時器都是茶橙灰黑1234, 定義都一樣, 接口是一排不能分開的, 所以我才頭大。 看來要去買個 ...

原來是220V的冰箱,那這樣加熱器就沒壞

外面接口不能分開,但可從內部對調,可拆開內部對照彈片接點一不一樣,尤其是馬達,看線路圖你的冰箱定時器馬達
是在1 , 3腳,有些定時器是設計在1 , 4腳,這時就可拆開內部將接點對調(一般馬達接點有設計可插拔),
其它腳位也需對照一下

第2腳是啟動加熱器加熱
第4腳是啟動壓縮機運轉

网友:
我還是覺得除霜定時器新舊腳位很有問題,不同的規格、

腳位顏色相同不代表一樣,。如果很急先把舊除霜定時器拆開,

定時器內部齒輪若沒損壞接點清潔一下可以應急使用沒問題。

可以先試試看!!

母叉槽排線可以跳線(換線)研究一下用尖物插入可頂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在香港,是220v,  366歐正常嗎?

從頭來過:
檢查冷凍室排水通路,除霜迴路各個零件不良,石英管破損之檢查!
目視確認除霜電熱管是否破損。

電路全部重新整理,插回原樣。

1.再把除霜定時開關轉到除霜位置(3,2導通)處

2. 先預留回接長度,再剪斷除霜定時器(2腳)除霜迴路接線。並且剝去兩端外皮,再插電,作打火斷續式供電,有火花表示有電流,流通,就表示有負載!

3.連接(2. 項)之剝去兩端外皮的接線並作好,絕緣包覆。送電再次目視確認除霜電熱管是否發紅熱,除霜。

4.送電試化霜感溫器能開路, 能讓除霜定時器供電續走。…除霜完成的TM走行至(3,4導通)壓縮機運轉的行程。

网友:
化霜感溫器內有水滴就不能用,要換掉。
如果有除霜不完全,定時器,化霜感溫器,這兩個就要換調,
在修積率就會減少。

楼主:
謝謝各大大指導, 小弟回去再試試, 感謝

网友:
google-TMDF706CD1.有A.B兩種型號.

网友:
前些時候也壞了同樣的東西,請維修人員來修,換了除霜定時器,硬是要把換下來東西帶走...
不然我也丟張照片讓大家比對看看...

网友:
查看看是不是排水管阻塞了?!

网友:
有幾次我拆冰箱的計時器,外觀就是藍色那顆,腳位也都對,就是1、3馬達  ,2、4  運轉跟除霜

冷凍材料行,同規格也就這顆,但神奇的就是,用了還是化霜不良,百思不得其解

經測試結果,正常要化霜時間達20~30分鐘,它只給我化10分鐘就罷工

一怒之下換一個東元同腳位,但PIN腳比較粗的(化霜時間有23分左右)

拼了 就

楼主:
排水管沒有塞, hate大,那您那個10分鐘的計時器,是否對岸產品? 我那個就是了
我也用手扭到除霜位置, 2 3 腳是導通的, 我另也懷疑會否風扇老化,風力不夠? 因風扇j轉了十多年有損耗也正常啊, 昨天看到後面壓縮機是日立自己品牌的,上面還有日期,寫98年9月, 那看來不只10年了, 是16年了

新冰箱星期日會送到,這個就留來練功用

网友:
換過定時器後4天有結霜下層不冷,問題只有一個加熱器損壞(第四層已經有說),加熱溫度不夠熱,換一隻就好了(台灣一隻220元~350元)。
兩顆定時器腳位功能都一樣,沒問題。除非您接錯。接錯4天後一樣結霜,接對就是加熱器壞。

銅腳:
! ! !   !
-----------
123   4   藍色定時器

432   1   銀色定時器

接法:
1<=>4
2<=>3
3<=>2
4<=>1

网友:
謎思:假設冰箱上層溫度-18度進入化霜,此時加熱管開始運作,這個時間點化霜計時器是否卡在化霜不動!!

等到恆溫器(-5~13度,假設)斷開,此時化霜計時器繼續奔跑,從化霜跑回運轉

不知正常是否這樣?

那如果是加熱管阻值過大,會有怎樣的影響呢?

楼主:
因星期天新冰箱才送到, 這陣子要隔幾天人手化霜一次
對對岸的東西質量總是沒有信心
找了個殺肉的除霜定時器換上

殺肉的除霜定時器

殺肉的除霜定時器

把對岸藍色的那個換回出來

對岸藍色

對岸藍色

拆開本來的那個定時器, 有真相了!

斷齒

斷齒

把對岸藍色那個拆開, 構造一樣, 都是扭到化霜時2-3點接通

楼主:
星期天新冰箱終於送到了

251升的

楼主:
把舊的冰箱拉出來時, 發覺為什麼會有水聲?
拉開水盤一看, 啊!!!!有水了!
不信邪, 再拆開看看
真的會化霜耶!

看來是對岸那個藍色化霜定是器有問題!

新冰箱送來了, 舊冰箱也完修了

网友:
  恭喜你有兩台冰箱了

网友:
一台冰啤酒、飲料~~一台冰蔬菜、水果....超棒的!!

過年過節時你就知道冰箱大的好用了!!~~要冰很多東西

楼主:
:D:D:D;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