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費徵求人才] 三星7吋平版需維修

楼主(2014-05-05):
三星7吋平版需維修
使用1年多開始充電接觸不良,不知是不是接觸問題還是電池問題
被綁約3年不修可惜,請高手PM我並報價

网友:
省錢治標的話可用 WD40 or 接點復活劑 刷刷..

or 平板上面 mini-usb 接頭換過就應該 Okay了...

网友:
電池差不多該換了!!

充電接口尾插,可能也需要更換!!

楼主:
對真的是電源線接頭故障,到原廠買一條1千多元

网友:
原廠線1千多呀~~~我的媽呀~只要是講到原廠就是貴~

网友A:
平板應該好的臘  接線的問題一一  給下完整型號  我周6會採購ACER明版的液晶總成 可以一併順便拿貨  你先確定型號給我 我請廠商 一塊幫我附近拿條線 應該可以省很多辣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對真的是電源線接頭故障,到原廠買一條1千多元

原廠傳輸線一條不用到1000吧
我前幾天在網路上買一條才80元

30pin的那種

网友:
恢復原廠設定試試
我之前幫朋友修一台8吋的
在充電時也是怪怪的它是2.5mm頭那種
要轉一下才會顯示充電中
且充不太進去
一直以為接觸不良
換一顆別台充電線也一樣
最後我把電池換掉
結果變成不會接觸不良
但是一直顯示在0%
確定線跟變壓器都是好的時
我把它恢復原廠設定
一切都正常了
連原本的也都ok
結論我也不知什麼原因壞掉
以上經驗提供參考不一定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廠傳輸線一條不用到1000吧
我前幾天在網路上買一條才80元

買過了,沒辦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板應該好的臘  接線的問題一一  給下完整型號  我周6會採購ACER明版的液晶總成 可以一併順便拿貨  你先確 ...

感謝大大,下次有機會再找你,家中有人很急沒平板看影片,生活很無趣,急用

楼主:
其實我們做這一行的當然知道這種東西成本不貴,但沒辦法,急了就是要讓人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