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YF-1069三用電錶維修事故

楼主(2014-05-05):
YF-1069三用電錶維修事故

我碰到一個棘手的問題,請問這裡網友們看看有什麼辦法找出問題點,幫我解析一下~我才好下手修理,因為到現在為止我還找不出【故障點】,算是束手無策了。幫幫忙唄!!(雖然這電錶年代久遠,但實用好控制,捨不得丟棄,才會上網發問請求協助)。

直流電壓阻尼有問題,沒有測量時無法歸位到【0.00】的狀態,會出現一些bug,參考下圖所示,而後面的背板拆開也一併附上,看看我該測量【哪一個地方】才是關鍵點。

註解如下:

1:電壓不足的圖標沒有直接關連,換全新電池之後阻尼不穩現象依舊存在,只是剛好我在電壓不足狀況下拍照紀錄。
2:VR可調式已換過(紅圈地方),但是情況依舊。

先謝謝你們的建議與指教!!

背板

背板

20v範圍

20v範圍

2v範圍

2v範圍

网友:
果然是想睡覺了沒看到說有換新電池......

如ciko大所說的兩碳棒短路試試~

不過我記得在空接的情況下這樣似乎是正常的~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0231&extra=page%3D1%26filter%3Dtypeid%26typeid%3D151%26typeid%3D151

這篇ciko大有說明

為了降低在電壓量測時,電表的輸入阻抗成為待測件的負載效應,故電表的電壓輸入端內阻,一般設計為10M歐姆,再將此並聯的高阻抗引入電表的輸入電路(如OPA或MOS電路),在輸入信號未接入探棒時,此開路高輸入阻抗,極易引入周邊環境干擾信號,而形成一變動的微弱輸入量,這也是引起電表亂跳的原因之一.(其他還有如OPA本身的輸入偏壓電流,也會造成此現象).

网友A:
兩表棒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兩表棒短路.

兩表棒短路.試試!....ciko.ciko老師–字千金,沒常來上課,看帖會不了解。

网友:
哇!! UMC的IC 太威了!! 沒想到我以前的公司也有生產這個IC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兩表棒短路.

1電棒短路,:這個方法我也試過!倆棒短路的時候還是無法歸零,那會一直待在0.001或0.002的狀態。所以應該不屬於U-61那種最新式的電錶的內阻影響才是。

2:買來是正常狀況(0.000),是有次量到超出電壓範圍(高電壓)之後才變成這樣子。 ex:設定20V,但是量到42V突然螢幕出現〝斷路值〞變為1.造成的,之後就常常無法歸零現象。

3:你們看過背板之後有發現任何異樣嗎?不管是否正確都可以告訴我看看,我現在是死馬當活馬醫了,任何意見我都願意嘗試修復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1電棒短路,:這個方法我也試過!倆棒短路的時候還是無法歸零,那會一直待在0.001或0.002的狀態。所以應該 ...

如果稍高的電壓量測值是正常的,就不用去理它了,畢竟這也算合乎儀器出廠的規格.
第29腳電容可先試著更換,當然主IC_UM7106老化也有可能.圖中的VR是用於滿刻度較準用,調亂了,較高電壓的誤差便會偏大了.

网友B:
無解!

剛剛拆了公司的三台YF-1070A, 其中有一台電壓沒辦法歸零(在2V範圍顯示.088),
比了很久之後最後決定對換主IC UM7106, 結果狀況跟著IC跑...

我猜問題點應該是在IC的第31腳, 也許你可以把調整看看從這腳沿伸出來的電容跟兩顆560K電阻.
我那台數值誤差量很大, 改了效果不明顯

我沒找到UM7106的規格書, 有參考了一下intersil ICL7106
再附上幾張網路找到使用UM7106的電路圖, 參考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無解!

剛剛拆了公司的三台YF-1070A, 其中有一台電壓沒辦法歸零(在2V範圍顯示.088),

當初因為阻尼問題也困擾很久,我曾經懷疑是ic周遭的R或C造成的,但是沒有線路圖無法知道搭配關係不感冒然動手,所以只敢動VR而已→可是VR不管如何驅使還是沒有任何幫助,真慘,後來換過接觸棒附近相同規格的【電阻】,結果還是不樂觀,所以只好上網求救,今天有你們提供這份資料,我回去拆解釋試看,或許或露出一線曙光也說不定,到時候再來回到給各位知曉。

==================================================================

引用 网友A:

第29腳電容可先試著更換, ...

關於29電容事情我會特別留心跟注意,謝謝ciko.ciko熱心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無解!

剛剛拆了公司的三台YF-1070A, 其中有一台電壓沒辦法歸零(在2V範圍顯示.088),

我猜問題點應該是在IC的第31腳, 也許你可以把調整看看從這腳沿伸出來的電容跟兩顆560K電阻.
我那台數值誤差量很大, 改了效果不明顯

==================================================================================

因為時間也不多,只能趁晚上時間自己摸索:

心得如下:IC的第31腳延伸出去的電容為:082k/1000SG的符號,不過感覺跟另外其他兩顆電容沒有異樣,所以這三顆位置都互換對調過,不過結果好像都一樣耶。
              :IC的第31腳延伸出去兩顆電阻為560K(色碼電阻標示),我用另一台電表量測得各為545K 、547K阻值,想請問這樣的誤差應該還算正常吧?因為沒有替代品因此還沒跟換。

也謝謝azy104提供這些資訊供我參考,雖然還沒找癥結(故障)點,不過我還有興趣摸索看看,報告如上,有任何更新再update上。

网友:
RC 零件不會因為短暫的過壓而損壞,比較可能的是主動元件,電表內的主動元件有這顆大 IC,這顆 IC 還是 CMOS 製程,損壞的可能性大增。

7106 算是很老很傳統很好買的零件,就動手換換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