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sunview LED YC-32L08 紅燈不開機

楼主(2014-05-05):
影像恢復正常

影像恢復正常

楼主:
編輯錯誤,補圖

進入工廠模式,打開倒屏功能

進入工廠模式,打開倒屏功能

出現倒像

出現倒像

T-CON在下

T-CON在下

接好了

接好了

面板

面板

電源測試各組電壓都正常,主板電容全換一樣不開機,決定改公板

電源測試各組電壓都正常,主板電容全換一樣不開機,決定改公板

紅燈不開機

 紅燈不開機

2012年製

2012年製

网友A:
恭喜完修~
不過似乎都沒故障畫面與維修過程呢

楼主:
故障的主板,此款薄型電視,所以把HX-TV-V59SLCD公板AV端子孔拿掉,背蓋才可蓋上

主板

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
不過似乎都沒故障畫面與維修過程呢

樓主說了!!!    改公版!!!    所以原來的板子是壞的,故障應是無影像、無背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