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 硬體保留

楼主(2014-05-05):
安裝了W7 (64位元)

後記憶體4G 3G被硬體保留

用不出來

執行 msconfig 調整記憶體 (這個我用過 一樣)

拔掉 重差 也試過

不知道是為什麼可以吃到3G 剩下1G 電腦根本沒辦法幹嘛

拜託各位高手幫忙解答

网友:
您的OS是否出問題了~您這個問題我頭一次碰到~~真奇怪

网友:
可能在bios裡面被內建顯示卡保留住記憶體了,您可以看看bios裡面或作業系統的顯示卡設定有沒有得調整,我自己有遇到過只是沒有像您被保留住這麼多。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幫忙回答

我BIOS 沒有記憶體 相關選項耶

我是用獨顯得

我試了好多方法都沒辦法

同一片光碟 另一台電腦是完整獨到4G 也沒去安裝什麼驅動程式之類的 安裝好就4G了><

我也有一條一條差 換位子差 也是一樣
(我之前是XP 記憶體方面都沒問題 跑很順 後來我因為懶得關機 我用了好長一陣子 "待命
來代替關機  後來就慢慢變成這樣了 這有關係嗎?)

网友A:
應該是BIOS 問題~有可能太舊了~
Award BIOS~
可能是 E820 report 錯誤~
去更新 BIOS一下

网友A:
RWeverything 工具可以在 windows 底下看 E820 table
作者現在在華碩工作 N 年了~
http://rweverything.com/

RU.EXE + RU.EFI
一個在dos底下或是 uefi shell 的強大工具,也可以讀 E820 table
作者是AMI一個大老賊~常常來我桌上搶食物~
http://ruexe.blogspot.tw/

网友B:
更新bios後,手中有其他記憶體先用用看。
正常後再換回剛剛的4g

這個可以參考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 我試試在上來回報

楼主:
各位大大 我更新了BIOS了

還是一樣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是BIOS 問題~有可能太舊了~
Award BIOS~
可能是 E820 report 錯誤~

大大 已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RWeverything 工具可以在 windows 底下看 E820 table
作者現在在華碩工作 N 年了~
http://rweverything.com ...

大大 我有下載那程式

可是打開出現這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更新bios後,手中有其他記憶體先用用看。
正常後再換回剛剛的4g

這我有試過

可是我不懂 2樓說的是什麼意思

网友C:
請抓一下工作管理員→處理程序的全列表的畫面

剛開機好,不開任何程式,記憶體使用量?

网友D:
開始→【搜尋程式及檔案】鍵入(msconfig)按搜尋→執行
【開機】→【確定】
【進階選項】→【確定】
最大記憶體→把打勾拿掉
重新開機...記憶體全出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開始→【搜尋程式及檔案】鍵入(msconfig)按搜尋→執行
【開機】→【確定】
【進階選項】→【確定】

這個我試過了 >< 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抓一下工作管理員→處理程序的全列表的畫面

剛開機好,不開任何程式,記憶體使用量? ...

大大請過目

网友E:
之前小弟遇過很多案例
解決方法是~CPU拔起來重裝!!
不過是這是針對1156.1366.1155.2011.1150
腳位的CPU處理方式~775倒沒試過!!
你可以試試看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大請過目

在 msconfig 開機 / 進階選項 的最大記憶體打勾後,最大可設定幾mb?

在工作管理員/效能頁面,實體記憶體總共?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之前小弟遇過很多案例
解決方法是~CPU拔起來重裝!!
不過是這是針對1156.1366.1155.2011.1150

因為買來到現在都沒猜過機殼

最近因為記憶體問題 才拆開

真的不行 我這幾天試看看 謝謝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 msconfig 開機 / 進階選項 的最大記憶體打勾後,最大可設定幾mb?

在工作管理員/效能頁面,實體記憶 ...

msconfig 設定 打勾後 4096

實體記憶體

總共1022

楼主:
有大大可以幫忙解決嗎?

网友:
重灌 重灌 重灌

网友F:
硬體保留也太多了
有試過重新安裝Win嗎?
之前也有遇過這種情況
後來重灌系統就好了
參考看看吧 ....
要WIN7-32B

网友G:
您說的二樓是指我嗎?
我自己遇過三台電腦有這個問題,
包括一台筆電,都是出在被顯卡保留住記憶體,搞了很久才發現,
尤其那台筆電號稱獨顯其實是外接螢幕才是獨顯,吃掉2g的記憶體,
我把它在bios裡面關掉就好了。

自己的主機也留意到內建顯卡保留記憶體這問題,有的是保留1G多,有的保留了0.5g,
改為擴充vga卡後關掉主機板內建顯卡就變成只保留1mb了。

您有沒有試過換張顯卡測看看?

网友B:
有試過1g-2g開機?
狀況是?

楼主:
引用 网友F:
硬體保留也太多了
有試過重新安裝Win嗎?
之前也有遇過這種情況

我有重安裝過很多次W7了 還是一樣

是要改安裝32位元嗎?

楼主:
引用 网友G:
您說的二樓是指我嗎?
我自己遇過三台電腦有這個問題,
包括一台筆電,都是出在被顯卡保留住記憶體,搞了很 ...

我只有一張獨顯Q_Q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試過1g-2g開機?
狀況是?

試過一支一支差 都正常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有重安裝過很多次W7了 還是一樣

是要改安裝32位元嗎?

我之前有遇過
我是改32BIT才OK
如果還是已樣就是板子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之前有遇過
我是改32BIT才OK
如果還是已樣就是板子有問題

好 這我還要再找找32位元的W7

謝謝你

网友H:
用獨顥, 內建的顯卡還是會吃記憶體, 要把內建顯卡的功能關掉
但是 EP41T-UD3L 不可能吃這麼大
可能是 BIOS 裡的什麼設定
你更新 BIOS 後, 有沒有 LOAD DEFAULT BIOS?

你有下載主機板 WIN7 的驅動程式嗎

請問你的 HPET Support 有開嗎
HPET MODE 有設定為 64BIT嗎

請注意你的主機板版本, 1.0, 1.1, 1.3, 1.4, 是哪一個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獨顥, 內建的顯卡還是會吃記憶體, 要把內建顯卡的功能關掉
但是 EP41T-UD3L 不可能吃這麼大
可能是 BIOS  ...

大大您好
LOAD DEFAULT BIOS 這是什麼意思? 安裝嗎? 我有安裝

我主機板有去找官方沒有W7 驅動程式耶

BIOS 的 HPET Support 有開
HPET MODE 有64

版本他寫 6.00 耶 是這個媽

网友H:
引用 楼主:
大大您好
LOAD DEFAULT BIOS 這是什麼意思? 安裝嗎? 我有安裝

load default bios 就是回復原廠 bios 的設定值
如果原廠沒有提供 win7 的驅動程式, 我猜測
1.硬體不支援win7
2.win7已含此型硬體的驅動程式
3.硬體過度老舊, win7及原廠都放棄

如果沒有支援, 就要看運氣能不能讓 win7 正常了, 不過大家都建議你重灌 win7, 你就重新重灌win7 看看了
不過如果你是技嘉的主機板, 應該是有支援 win7 才對
你得先確認一下主機板的版本才可以下載喔
我在技嘉找到的 (1.0)
http://www.gigabyte.tw/products/ ... =1&RWD=0#driver

如果不管怎麼處理, 也更新BIOS 都無法解決問題, 而你又想繼續用, 可以考慮買 G41MT-COMBO的主機板來更換, 如果是我個人, 我會直接買全新的硬體, 這個舊的硬體拿來當 NAS 系統還不錯

楼主(2014-06-06):
引用 网友H:
load default bios 就是回復原廠 bios 的設定值
如果原廠沒有提供 win7 的驅動程式, 我猜測
1.硬體不支援 ...

不好意思 現在才回復 大大您

回復原廠 bios 的設定值 這個我有用過還是一樣

重灌的話...我自少重灌3次以上了 都是一樣被吃了3G ><

因為我沒有在玩遊戲 只是看網頁而已 所以更換設備的話先暫不考慮...

(因為現在開太多網頁 我就會卡住 不然就讀取超慢的

所以 想說 能不多少拿一點記憶體回來 讓我看網頁不要這麼慢 )

另外大大 你所貼的網址 我是要下載晶片組那個嗎? 我先裝那個試試看

6/6 10:32 回報 我安裝好了 還是一樣 ><~

网友:
您安裝win-7~32位元看看吧~或是XP也可以~試試吧

网友:
樓主大.用xpe開看看.還吃從硬體找問題.正常從軟體(尤其驅動)找問題

网友:
你要選擇你的作業系統版本, 如果是 win7 x64 就選win7 x64 , 請全部下載後
建議你重灌 win7 , 應該很快吧, 裝完後先安裝 晶片組驅動程式 (Intel INF installation)
建議你拆下 cpu 檢查一下 cpu座有沒有問題, 可以的話到電子材料行買 LS-90的清潔噴劑, 把 cpu 和 cpu 座噴一噴
如果還是不行, 那就表示你可以換主機板了

以下資料請參考看看
http://support.microsoft.com/kb/978610/zh-tw
https://tw.knowledge.yahoo.com/q ... n?qid=16131021030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