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顯示器畫面有橫紋雜線處理再一例

楼主(2014-05-05):
上一次是電視畫面這一次主角是19吋的顯示器.因上一次雜紋不明顯.這一次是明顯的佈滿整個畫面且是明顯的橫白紋
從AD版下手.這種零件不好拆下更不好焊回.若要全面都換掉很耗時間.所以一顆一顆去量電容的正極.很快就找到兇手

測正腳

測正腳

拿一顆電容負極先接地線.另一極去接觸.

有改善就是這顆

有改善就是這顆

找到了

換掉

換掉

換掉他C209

組裝完畢

組裝完畢

完工
謝謝收看..

网友:
很神的方法 真是第一次聽說..

网友:
給你一個讚.

网友A:
那你有沒有順便唱兒歌~
點啊點『天公』…,看啥點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有沒有順便唱兒歌~
點啊點『天公』…,看啥點對…

真的是這樣!

网友:
師父再出招,功夫就是功夫!

网友:
哇!又學到一招,謝謝分享

网友:
原來還有這招 不過正極是要另外接線延長嗎

网友B:
電容接線負極接地~~電容正極再去點要(測試的電容的正極)是這樣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容接線負極接地~~電容正極再去點要(測試的電容的正極)是這樣嗎?

是的.我麥坎布.我是用鱷魚夾夾個兩顆一個10u*25v另一個50u*25v看它容量多少就用一個去點它.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我麥坎布.我是用鱷魚夾夾個兩顆一個10u*25v另一個50u*25v看它容量多少就用一個去點它. ...

電容是要比原本的大還是比她小?或一樣

你用10跟50UF是看原本多少用多少去跟他並聯對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電容是要比原本的大還是比她小?或一樣

你用10跟50UF是看原本多少用多少去跟他並聯對嗎?

這是偷吃步.比它還小就可以.50u是針對容值較大的.只要畫面有改善就是了..然後換掉正確的規格.
基本上是要用示波器才是正確的做法.

网友C:
我當作要比較大!謝謝~
示波器是看+腳的波形??正常是一條線~
有問題會上下起伏?
對嗎?

网友:
每天上來都有功夫可以學
只可惜目前還做不出貢獻
感謝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當作要比較大!謝謝~
示波器是看+腳的波形??正常是一條線~
有問題會上下起伏?

是的..不過示波器貴參參...我是拿它來抓小信號.很好用.沒它真的不行.用電表看不出狀況.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不過示波器貴參參...我是拿它來抓小信號.很好用.沒它真的不行.用電表看不出狀況. ...

哪些問題是小信號??
說實在話小弟買了一台二手不太會用~

网友:
恭喜完修,不過還是可以考慮把AD上的全數換新

楼主:
謝謝狼大指導.全數換新無後顧之憂...撐得久..

网友:
偷學一招了!改天試看看,這種修法超快速的~

网友:
感謝大大不吝分享技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