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31 問題

楼主(2014-05-06):
如果將輸入改成12v, TL431很燙,且輸出電壓怪怪的.
請問該怎麼改呢?

网友A:
cools0607大,你在測試A471大的充電器線路喔?

Vo沒接負載的時候,幾乎所有的電流都會往TL431上流去,這時大部分電流基本上流過電阻4.7, 100及TL431,如果妳設定的輸出是3v,再加上約NPN的約0.6v壓降,所以TL431的A,K上約是3+0.6=3.6v,因此,
5v時,(5-3.6)/(100+4.7)=13mA,TL431上功率約13x3.6=48mW,
12v時,(12-3.6)/(100+4.7)=80mA,TL431上功率約80x3.6=289mW=0.289W,已經快接近極限使用了。
所以TL431發熱是一定的。
TL431溫度每上昇1度,參考電壓好像會上昇約4.5~17mV,所以如果TL431發熱溫度上昇30度,那參考電壓就有可能上昇約0.12~0.5v,所以輸出電壓也會跟著改變。

如果要使用12v輸入,最簡單應該是把100電阻改成大約500吧。不過還是要看你需要使用的設計情況。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ols0607大,你在測試A471大的充電器線路喔?

Vo沒接負載的時候,幾乎所有的電流都會往TL431上流去,這時 ...

呵呵...的確是看A471大電路後測試用

測試到一半突然想用12V送電看看...才發現有這問題

我把431想成一般zener. 只要前面有給電阻限流就可以用.
看來沒那麼簡單...謝謝你講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的確是看A471大電路後測試用

測試到一半突然想用12V送電看看...才發現有這問題

呵呵,TL431是比較高級點的Zener沒錯啊。就算你用Zener,電流太大也是會發熱燒掉啊。通常小的Zener才只有1/4W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