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禾聯HD-32D16維修

楼主(2014-05-06):
這一台的狀況有兩個
一個是有聲無影
一個是USB讀不到

首先處理有聲無影的問題
一開始先直接公V59公板點
以確認是主板或面板的問題
跳線真是大工程

再來拆到這裡
為什麼沒有邏輯板呢

原來還要再拆一層
境然做在這裡
原本不太想修了
但量一下發現只是F1的保險絲斷了
所以就找了塊廢板拆換試試看
結果真的有用

但USB的部份就沒這麼好康了
這是主板全圖
紅框處就是USB的位置
來個近照

USB的部份量測5V是正常的
加負載也OK
而DATA接口的對地電阻都是600歐

於是查線發現
它的兩條DATA線從處理器到接口處
中間只有一個0歐電阻
電阻正常
那也就是說這USB的部份沒得修了
所以直接打包收工
如果有前軰另有處理良方
請指導

燒機播了一部2012
看來沒問題
但USB的部份好請客人節哀了

楼主:
感謝兩位迅速的回復
不過這台的USB原來的確是有作用的
下圖的以明確的表示,它真的有作用

只是簡單的線路
確無從修起

网友A:
記憶IC跟FLASH燒錄正確資料看看   USB都直接進BGA的 線路沒什麼好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記憶IC跟FLASH燒錄正確資料看看   USB都直接進BGA的 線路沒什麼好查的

這的確是指引了一盞明燈
不過時差有點慢就是了
我昨天下午送回去了
但你的說明給了我很好的一個思考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