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a52j 無法開機

楼主(2014-05-06):
請問各位高手-我插usb要接手機~先接了傳輸線~還沒接手機~結果電腦就關了~打不開了~傳輸線好像短路造成電腦掛掉~請問要怎麼處理比較好~

网友:
所以目前是不能上電開機或者是開機後沒有畫面?

楼主:
剛查了網路有類似請况~~我把電源拔掉~~試了重開幾次後~~可以了~~真是虛驚一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