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SUNVIEW PLTV-3250 無電源

楼主(2014-05-06):
此機是客人拿來回收的,故障情形是無電源無畫面

忘了拍故障畫面,銘牌照

拆開後的內部照

直搗黃龍先往電源板查找(電容全都爆漿了),但沒那麼好運不是電容的問題

很幸運真的是出在電源板,查出Q7短路了

加上前輩們的經驗IC2、ZD4、Q7全都換了吧!反正零件又不貴

YA!完修了,電源燈再度亮起了

有畫面了,這台按鍵觸控的耶,不過我這台按鍵有問題打算來買一塊更新它

网友:
哈哈!下雨天不是讀書天,果然弄個大玩具玩玩也玩得不錯!

网友A:
恭喜樓主完修,請問您如何查知ZD4跟Q7規格

网友:
恭喜完修~~樂翻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樓主完修,請問您如何查知ZD4跟Q7規格

Q7上面有字啊~~查詢得知是NPN 2N4401但有前輩更換2N2222,因2N4401露天沒人賣,所以用2N2222,至於ZD4 15V則是由前輩提供經驗告知的,不過如果查1532A這顆IC的線路圖或許可看出ZD4是幾V的 稽納二極體

网友:
厲害!!老手一看就修好~
恭喜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換作是我又要上PIGOO求救了?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B:
漢客兄厲害捏! 拍拍手~
這台臨床是無5VSB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漢客兄厲害捏! 拍拍手~
這台臨床是無5VSB嗎?

沒錯這台是沒有5VSB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沒錯這台是沒有5VSB

我遇到都是無5vbs+無16v+無24v.
大多還會燒壞l6598d或28051
這塊電源板不會電容換換就完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遇到都是無5vbs+無16v+無24v.
大多還會燒壞l6598d或28051
這塊電源板不會電容換換就完工 ...

阿資大那我比你還幸運沒壞那麼多,不過這塊板子真的不會是只換電容就會完修的